三菱的FR E500变频器维修问题

楼主(2004-03-05):
请问各位老师三菱的FR E500行变频器的外接端子有一个N角他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在线路板上有一个和这个N角相连的件烧掉了外观象是个瓷片的高压电容(线路板上的标记是VAR1 )   他的什么件?是管什么的?   因为我的说明书是日文的看不懂   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压敏电阻

网友B:
N是直流回路的负端!

网友C:
请问这个压敏电阻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输入380V的是1000V。

网友D:
只要耐压够旧可以了,14D821可以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