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16报F026

楼主(2009-12-21):
6SE7016报F026,检查发现BSM15GD120DN2的,11,12脚短接,同时W跟N-短接。A22,A21驱动厚膜块拆机比对,也发现不出什么问题。换上好的IGBT,带3KW的电机,电流为4.8A,以为好了。拿去车间换上,估计电机比3KW大很多,又报F026,拆开发现,IGBT又坏同样的现象。疑问1:F026不是报V项的故障吗,驱动是A21,A22,但是坏的IGBT是W相的下桥。疑问二:如果我把A21,A22,IGBT都换上新的,带起大电机是否又会引起F026的故障?假设好了,那就是A21,A22坏了,那这2片驱动片又该怎么检测是好是坏?如果不好,那又会引起IGBT损坏,故障又在哪里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我该如何往下一步分析走下去

网友A:
你肯定搞错了U,V,W三相所对应的驱动厚膜了的,报F026就是V相驱动的问题,没错,问题往往也是驱动厚膜坏了的

楼主:
那V相的驱动厚膜对应的是哪两块?

楼主:
报F026会引起W相下桥跟N短路吗?是厚膜块A2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