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维修的十项原则

楼主(2009-03-27):
一.电气设备维修的十项原则
1.先动口再动手
对于有故障的电气设备,不应急于动手,应先询问产生故障的前后经过及故障现象。
对于生疏的设备,还应先熟悉电路原理和结构特点,遵守相应规则。拆卸前要充分熟悉每个电气部件的功能、位置、连接方式以及与四周其他器件的关系,在没有组装图的情况下,应一边拆卸,一边画草图,并记上标记
2.先外部后内部
  应先检查设备有无明显裂痕、缺损,了解其维修史、使用年限等,然后再对机内进行检查。拆前应排队周边的故障因素,确定为机内故障后才能拆卸,否则,盲目拆卸,可能将设备越修越坏。
3.先机械后电气
  只有在确定机械零件无故障后,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检查电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寻找故障部位,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运作关系,以免误判。
4.先静态后动态
在设备未通电时,判定电气设备按钮、接触器、热继电器以及保险丝的好坏,从而判定故障的所在。通电试验,听其声、测参数、判定故障,最后进行维修。如在电动机缺相时,若测量三相电压值无法着判别时,就应该听其声,单独测每相对地电压,方可判定哪一相缺损。
5.先清洁后维修
  对污染较重的电气设备,先对其按钮、接线点、接触点进行清洁,检查外部控制键是否失灵。许多故障都是由脏污及导电尘块引起的,一经清洁故障往往会排除。
6.先电源后设备
  电源部分的故障率在整个故障设备中占的比例很高,所以先检修电源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7.先普遍后非凡
  因装配配件质量或其他设备故障而引起的故障,一般占常见故障的50左右。电气设备的非凡故障多为软故障,要*经验和仪表来测量和维修。
8.先外围后内部
  先不要急于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在确认外围设备电路正常时,再考虑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
9.先直流后交流
  检修时,必须先检查直流回路静态工作点,再交流回路动态工作点。
10.先故障后调试
  对于调试和故障并存的电气设备,应先排除故障,再进行调试,调试必须在电气线路速的前提下进行。
二.检查方法和操作实践
1.直观法直观法是根据电器故障的外部表现,通过看、闻、听等手段,检查、判定故障的方法。
(1)检查步骤:调查情况:向操作者和故障在场人员询问情况,包括故障外部表现、大致部位、发生故障时环境情况。如有无异常气体、明火、热源是否*近电器、有无腐蚀性气体侵入、有无漏水,是否有人修理过,修理的内容等等。初步检查:根据调查的情况,看有关电器外部有无损坏、连线有无断路、松动,绝缘有无烧焦,螺旋熔断器的熔断指示器是否跳出,电器有无进水、油垢,开关位置是否正确等。试车:通过初步检查,确认有会使故障进一步扩大和造成人身、设备事故后,可进一步试车检查,试车中要注重有无严重跳火、异常气味、异常声音等现象,一经发现应立即停车,切断电源。注重检查电器的温升及电器的动作程序是否符合电气设备原理图的要求,从而发现故障部位。
(2)检查方法:观察火花:电器的触点在闭合、分断电路或导线线头松动时会产生火花,因此可以根据火花的有无、大小等现象来检查电器故障。例如,正常紧固的导线与螺钉间发现有火花时,说明线头松动或接触不良。电器的触点在闭合、分断电路时跳火说明电路通,不跳火说明电路不通。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主触点两相有火花、一相无火花时,表明无火花的一相触点接触不良或这一相电路断路;三相中两相的火花比正常大,别一相比正常小,可初步判定为电动机相间短路或接地;三相火花都比正常大,可能是电动机过载或机械部分卡住。在辅助电路中,接触器线圈电路通电后,衔铁不吸合,要分清是电路断路还是接触器机械部分卡住造成的。可按一下启动按钮,如按钮常开触点闭合位置断开时有稍微的火花,说明电路通路,故障在接触器的机械部分;如触点间无火花,说明电路是断路。动作程序:电器的动作程序应符合电气说明书和图纸的要求。如某一电路上的电器动作过早、过晚或不动作,说明该电路或电器有故障。另外,还可以根据电器发出的声音、温度、压力、气味等分析判定故障。运用直观法,不但可以确定简单的故障,还可以把较复杂的故障缩小到较小的范围。
2.测量电压法测量电压法是根据电器的供电方式,测量各点的电压值与电流值并与正常值比较。具体可分为分阶测量法、分段测量法和点测法。
3.测电阻法可分为分阶测量法和分段测量法。这两种方法适用于开关、电器分布距离较大的电气设备。
4.对比、置换元件、逐步开路(或接入)法
(1)对比法:把检测数据与图纸资料及平时记录的正常参数相比较来判定故障。对无资料又无平时记录的电器,可与同型号的完好电器相比较。电路中的电器元件属于同样控制性质或多个元件共同控制同一设备时,可以利用其他相似的或同一电源的元件动作情况来判定故障。
(2)置转换元件法:某些电路的故障原因不易确定或检查时间过长时,但是为了保证电气设备的利用率,可转换同一相性能良好的元器件实验,以证实故障是否由此电器引起。运用转换元件法检查时应注重,当把原电器拆下后,要认真检查是否已经损坏,只有肯定是由于该电器本身因素造成损坏时,才能换上新电器,以免新换元件再次损坏。
(3)逐步开路(或接入)法:多支路并联且控制较复杂的电路短路或接地时,一般有明显的外部表现,如冒烟、有火花等。电动机内部或带有护罩的电路短路、接地时,除熔断器熔断外,不易发现其他外部现象。这种情况可采用逐步开路(或接入)法检查。逐步开路法:碰到难以检查的短路或接地故障,可重新更换熔体,把多支路交联电路,一路一路逐步或重点地从电路中断开,然后通电试验,若熔断器一再熔断,故障就在刚刚断开的这条电路上。然后再将这条支路分成几段,逐段地接入电路。当接入某段电路时熔断器又熔断,故障就在这段电路及某电器元件上。这种方法简单,但轻易把损坏不严重的电器元件彻底烧毁。逐步接入法:电路出现短路或接地故障时,换上新熔断器逐步或重点地将各支路一条一条的接入电源,重新试验。当接到某段时熔断器又熔断,故障就在刚刚接入的这条电路及其所包含的电器元件上。
5.强迫闭合法在排队电器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6.短接法设备电路或电器的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地、接线错误、电器的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等六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它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短接法。方法是用一根良好绝缘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具体操作可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
以上几种检查方法,要灵活运用,遵守安全操作规章。对于连续烧坏的元器件应查明原因后再进行更换;电压测量时应考虑到导线的压降;不违反设备电器控制的原则,试车时手不得离开电源开关,并且保险应使用等量或略小于额定电流;注重测量仪器的挡位的选择。

网友A:
谢谢楼主,真是经验之谈呀。

网友B:
好东东,好经验,好总结,好学习!

网友C:
好东东,我们厂有一电工就是用强迫闭合法把一台进口的冷冻机给烧毁了,还好没有伤到人。

网友D:
好经验,好总结,好学习

网友E:
经验之谈呀       支持     支持    支持

网友:
不错   以后这样的帖子得顶

网友F(2009-05-04):
谢谢了,小人受教

网友G:
谢谢,不错挺好的。我要学学

网友H:
好经验,好总结,好学习!

网友I:
很好的东西,收藏了谢谢

网友J:
5.强迫闭合法在排队电器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6.短接法设备电路或电器的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地、接线错误、电器的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等六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它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短接法。方法是用一根良好绝缘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具体操作可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

不推荐

网友K:
谢谢楼主的分享,在这里学习过~~~

网友L:
不错 以后这样的帖子望多多发表!

网友M:
经验之谈非常实用,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N:
已阅读全文,值得借鉴。

网友O:
转发请注明出处!!!!!

网友P:
我觉得学习如何维修是很重要的,但是日常维护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在日常工作当中,做好预防维护的工作以及资料收集的工作,那么故障率就会大大降低。

网友Q:
强迫闭合法在维修电器故障时,需要一定的维修经验.

网友R:
需要一定的维修经验.

网友S:
好总结,好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T:
谢谢,有经验给大家分享

网友U(2009-06-03):
维修要胆大心细,先看后动,先搞清原理,工艺过程....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V:
楼主说的好,只是对“5.强迫闭合法在排队电器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6.短接法设备电路或电器的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地、接线错误、电器的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等六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它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短接法。方法是用一根良好绝缘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具体操作可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 这二种方法来看,一般情况是不要使用,有时候会出现后果不堪设想的。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有很多自控设备在出现故障时,首先要排除因软件而引起的可能性,再才能投入硬件实施检查,比如某自动生产线突然停机,就先断电使PLC复位后再送电,看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W:
不错,归纳的很好,学习啊

网友X:
写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Y:
谢谢楼主的好意!学习了,现在正在需要。

网友Z:
呵呵 受益匪浅啊 谢谢

网友AA:
感谢楼主 受益匪浅  ----------------------------

网友AB:
非常感谢楼主,收获不少!

网友AC:
谢谢楼主。。。。受益非浅收藏了

网友AD:
谢谢楼主,能和大家分享你的成果,你这人很好,

网友AE:
学习了,有理论指导性作用

网友:
很好,值得同行学习和应用

网友AF:
好总结非同一般,受益,谢谢楼主!!!!!!!!!!!11

网友AG:
好,给初学者,有相当的价值

网友AH:
谢谢!先收藏了,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先收藏了,有相当的价值

网友AI:
是自己总结的吗?

网友AJ:
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AK:
谢谢楼主,真是经验之谈呀

网友AL: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真是经验之谈呀。

网友AM:
恩,总结的不错,收益不少

网友AN:
支持一下, 需要一定的维修经验.

网友AO:
5.强迫闭合法在排队电器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6.短接法设备电路或电器的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地、接线错误、电器的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等六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它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短接法。方法是用一根良好绝缘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具体操作可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

请慎用以上两种方法.使用这两种方法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了解你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必须在你所了解和可控制的范围内!切记!

网友AP:
引用 网友C:
好东东,我们厂有一电工就是用强迫闭合法把一台进口的冷冻机给烧毁了,还好没有伤到人。

这个办法的前提是将输出线拆掉的

网友AQ(2009-07-04):
支持一下,我是新手,以后还请多指教

网友AR:
学习了,谢谢楼主,楼上广告有点讨厌,太占地方。

网友AS:
还可以,说的蛮细的,在电气维修方面比较受益

网友AT:
终于找哦啊到,我的神啊。崇拜的偶像。

网友AU:
我在70变频装置与法国雷恩的增量型编码器接线时完全按照使用说明接线,(编码器做速度反馈用,接5根线,分别为电源两根、A、B、0通道),完成后电机怎么都转不起来,且电机电流特别大,装置报A043,但不停机。后来通过开环转电机读编码器反馈数值,才发觉给定为正值,反馈为负值,调整A、B通道接线后再试,一切正常。此问题我已经遇到两次,上次也是70逆变器,编码器是倍加福地,装置报F015,同样调整A、B通道接线后再试,一切正常。路过的高手、大哥大姐们,告诉小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我怎么才能判断编码器与变频器的接线正确与否,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把这么好的方法总结起来,并分享给大家,真是方便日后的维修!

网友AV: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发表一些

网友AW:
     很熟悉的东西,去年就是我们单位新员工培训用的了..........

网友AX:
日立变频SJ300-110F,彩用通信口运行时。经常的故障是出现在通信口的几个光电偶合管坯。

网友AY:
多谢了,学习一下,这是经验。

网友AZ:
受益匪浅,顶你。呵呵。。。。。。。。。。。。。。

网友BA(2009-08-13):
好东西,学习了了,以后有好东西大家一起发啊!

网友BB:
不错,很好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BC:
浅醉休眠大师的总结非常好!

多谢!

网友BD:
好帖

受益非浅啊!!!!!!!!!!!!!!!

网友BE:
是啊!好东西啊!学习了.

网友BF(2009-09-12):
归纳的很好呀,互相学习了。

网友BG:
多谢了,值得学习!在维修方面有帮助。

网友:
多谢,值得学习 ! 受益匪浅 !

网友BH:
谢谢楼主的赏赐,小的手起来了,好东西啊

网友BI:
我是新手,请问修变频器需要哪些工具?

网友BJ:
受益匪浅啊 谢谢 !!!!!!!!!!!!

网友BK:
我在 这里学习到 不少东西,这是个很的技术交流平台。

网友BK:
维修变频器一些常规的测量仪表,万用表,电烙铁,可调的直流电源,在没有三相电的情况下可以买个交流电压调压器。还有 些可测的负载,例如;小的电机。

网友BL:
5,6两点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必须保证后面一定没有短路,否则非常危险,建议一般没有把握不要使用。

网友BM:
还可以嘛,看了它多少还是有点收获的

网友BN:
3.先机械后电气
  只有在确定机械零件无故障后,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检查电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寻找故障部位,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运作关系,以免误判。

一般产品出了问题,无论是工艺,机械,电气上的问题,客户似乎首先是找电气的毛病,不知各位是否有类似的感受.还有似乎机械问题对于搞电气的人来说一般很难排查.

网友BO(2009-10-15):
谢谢!

楼主!

真是有见谛!

网友BP:
认真学习了,好东西.多谢了

网友BQ:
顶一个。。。好。好。好。

网友BQ:
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BR:
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BS(2009-11-16):
楼主说的好啊  都是经验之谈啊   学习了  谢谢

网友BT:
38楼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BU:
这是很好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BV:
不错,好东东,学习了。谢谢

网友BW:
顶一下!绝对经典!!!

网友BX:
需要维修直流调速装置及变频器可以联系13830860067

网友BY:
5.强迫闭合法在排队电器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6.短接法设备电路或电器的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地、接线错误、电器的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等六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它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短接法。方法是用一根良好绝缘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具体操作可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

我认为这是粗人的做法.请慎用以上两种方法.使用这两种方法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了解你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必须在你所了解和可控制的范围内操作!切记! 切记! !!!!!!!

网友BZ:
好文章。大家都有参考。

网友CA(2009-12-16):
5.强迫闭合法在排队电器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6.短接法设备电路或电器的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地、接线错误、电器的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等六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它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短接法。方法是用一根良好绝缘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具体操作可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

我认为这是粗人的做法.请慎用以上两种方法.使用这两种方法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了解你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必须在你所了解和可控制的范围内操作!这样操作会使设备动作。一定要慎重!

网友CB:
不错

值得顶一下!!!!!

网友CC:
很好的办法,强力支持!

网友CD:
引用 网友BN:

3.先机械后电气
  只有在确定机械零件无故障后,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检查电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寻找故障部位,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运作关系,以免误判。

一般产品出了问题,无论是工艺,机械,电气上的问题,客户似乎首先是找电气的毛病,不知各位是否有类似的感受.还有似乎机械问题对于搞电气的人来说一般很难排查.

深受其害!

网友CE:
多谢了,学习一下,这是经验。
特别注意,“强迫闭合法”“短接法”有一定危险性,是在对本设备电气电路、机械动作顺序,有很深的理解和认识,并对可能出现意外情况做了慎密安全措施才可使用,否则会造成新的故障和危及生命安全。

网友CF(2010-01-24):
学习了  但是“5.强迫闭合法在排队电器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个人认为一般不要轻易使用的好

网友CG:
引用 网友BN:
3.先机械后电气
  只有在确定机械零件无故障后,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检查电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寻找故障部位,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运作关系,以免误判。

一般产品出了问题,无论是工艺,机械,电气上的问题,客户似乎首先是找电气的毛病,不知各位是否有类似的感受.还有似乎机械问题对于搞电气的人来说一般很难排查.

深有同感啊!

网友CH:
说得很好,比较实用。

网友CI:
有帮助~支持一下,哈哈!

网友CI:
每隔一段时间就过来看一下,照样支持一下!

网友:
好方法谢谢提供!!!!!!!!!!

网友CJ:
好经验,好总结,受益匪浅啊

网友:
坚决的顶住!!!!!!!!!!!

网友CK:
好东西   经验之谈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

资料很多,学到不少,实践过程中会一点点的应用的,。

网友CL(2010-02-27):
非常实用,谢谢各位同行的技术支持,大家有时间也可以QQ上聊,185338108

网友CM:
你好

本人从事电气工作已有8年多,熟悉各种电气控制柜的一二次回路接线调试。会CAD制图等。可以维修各种电路安装,家庭电路的排布。希望有需要的朋友能与我联系。

本人工作认真,干活迅速,积极。本着一颗虚心的态度想找点临时活干。谢谢您的浏览,期待你的回音。

现在上海工作。有其他的工作也可以,兼职。

电话:13661750930

QQ:183066619

联系人:李

网友CN:
写得非常好,感谢楼主,学习啦

网友CO:
资料很多,学到不少.这是经验。

网友CP:
学习了 ,受教了~!

谢谢~!

网友CQ(2010-04-05):
受教了!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R:
比较不错。有实用性。可以多多的学习

网友CS:
不支持强迫闭合法和短路法,在没有查清楚的情况下容易出想不到的事故,特别是对一些新手来说是一种错误的引导,如今没有谁买不起万用表的,充分地利用工具是智慧的选择.

网友CT:
昆山微科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变频器维修,驱动器维修,伺服马达维修,触摸屏维修,PLC维修,工业电脑,电源,电路板维修等各种工业电器维修,各种数控机床改造升级维护的高科技维修服务公司.。
本公司技术部门拥有实力雄厚的工程师队伍,维修经验丰富,可对多种设备和电路板进行检测维修;公司经过多年的累计发展配有FANUC0系列,0I系列维修测试平台,三菱系统维修测试平台及松下,安川等常见驱动器维修测试平台, 公司本着诚信待人,服务至上,精益求精的宗旨以为多家客户修复了各种不同工业电器,维修可上门检测、取货、送货安装及调试服务,并可签约上门为企业提供长期维修及保养。

联系人:郭工 0512-55009016 QQ: 506951634 公司网址: http://www.ksmte.com

网友CU:
不错,归纳的很好,学习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CV:
对:fxdqzhou 关于楼主说的好,只是对“5.强迫闭合法在排队电器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6.短接法设备电路或电器的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地、接线错误、电器的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等六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它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短接法。方法是用一根良好绝缘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具体操作可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 这二种方法来看,一般情况是不要使用,有时候会出现后果不堪设想的。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有很多自控设备在出现故障时,首先要排除因软件而引起的可能性,再才能投入硬件实施检查,比如某自动生产线突然停机,就先断电使PLC复位后再送电,看是否解决问题。
内容的回复:

有道理的

网友CW:
写的不错,写出维修工的心声,有些东西还是要靠平常的工作去探索

网友CX:
谢谢,不错挺好的。我要学学 .

网友CY:
真是经验啊!!值得学习和推广!!

网友CY:
对:鞠刚 关于学习了!顶一下!!!!!!!!!!!!!! 内容的回复:顶!!!!!!!!!!!!!!!!

网友CZ:
好总结,好学习受益匪浅啊 谢谢

网友DA(2010-05-27):
很好,谢谢。希望能看到更多好的工作经验

网友DB(2010-07-11):
受教了,不错啊,顶一下!

网友DC:
感谢楼主的总结,顶一个

网友DD:
好帖子,经验啊!受教育了。

网友DE(2010-11-16):
这样的帖子值得顶

网友DF(2014-02-20):
学习楼主的知识,分享经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