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G9S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5-08-25):
开机后,只有电源指示灯亮.控制面板没有显示.检查输入电压正常.但是供主控板的电压输出只有0.8伏,风扇电压只有3伏多,开关电源芯片换新了,电容也全换了.开关管也是好的,电阻也是好的,现在还是以前的故障.通电的时候能听见开关变压器嗒嗒的响.不过负载没有短路.sa51709500的电源14发.现在只有变压器不能确定是好是坏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A:
变压器不会坏的,问题还是出在电路上.

网友B:
检查取样电阻(1欧)、吸收回路的快速二极管和电阻,开关管控制极电阻是否正常。如果前面几个都是正常的,并且开关管发烫,开关压器应该短路了,换个开关变压器试。

网友C:
负载有短路.

网友D:
走着瞧吧!还是把开关变压器换一下,没有自已重新绕,实践出经验!

网友E:
开关管没有温度,各种电阻都测过了没有发现开路的,现在是急!!不知各位大师有电路图没有??谢谢!!!!

网友F:
估计是关变压器坏掉,我有13056660695

网友G:
换个变压器试一下,我想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H:
更换稳压二极管

网友I:
其风扇点上有3V的电压。如果开关变压器坏的话应该是没有一点输出的。个人意见问题出现在反馈电路部份(如果负载确定没有短路的话)。

网友J:
电源已经修好了,是一个稳压管性能不良,有耐压表打是好的,换了就好了。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是显示ER2,说是面板通讯有问题。换过了主板也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没有面板可换了。主控板的供电是4。6伏,是不是电压偏低引起的呀?

网友(2007-11-30):
我的和小邓的故障一模一样。380 V输入有,输出没有, 工作灯亮,但是面板上不显示

小邓前辈最后的结果如何??? 还请赐教......
我的QQ 50888108   邮箱 50888108@qq.com

网友E:
这个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早就修好了,开始是电源有问题,后来是电源电压偏低了,有个贴的TL431,换掉后电压就正常了,试机OK!

网友K(2009-02-20):
请问那位知5000G9S变频器驱动板上的ZD7是啥型号管子.谢谢!

网友K:
22UF/35V电容坏

网友K:
谁有松下MIX754BSA变频器控制面板

网友L:
我们也是搞维修的,向楼主学习

青岛变频器维修 青岛立邦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人民路99号

400-658-0678

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ABB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LS变频器、三垦变频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