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8-27):
一台丹佛斯变频器刚开始是低电压故障,修后以后就正常了,但是我用操作器调菜单时,由于不知操作,把菜单改成了不知是哪国文字,调了一阵后重新开机就显示ABSCHAL TUNG UNTER SPANNUNG.不知何意,心里急!!怪自已 后悔不已!!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
哪个系列的啊? 看手册, 5000的001就是语言,选1就是英文了,或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哥们 多看看手册啊 001 更该语言 018 参数锁定

网友C:
兄弟,多看看书~!001 就是语言.先把语言改成英语在查故障~!

网友D:
说明书呀

网友E:
不用惊慌,说明书有编号的,是不是VT2800,QQ348287252

网友F(2005-10-06):
同意楼上的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G:
请问谁有VLT2060的说明书啊?其它的网上都可以下载到,唯独没有VLT2060的。请各位帮忙找找,TKS!! chengluchang@tom.com QQ:275912458

网友G:
TO:小邓兄 小邓兄你好!请问你的变频器报欠压是哪里坏了啊?我有一台VLT3006也是报这个警,找了半天没找到故障!TKS!!!

网友H(2009-03-02):
请问变频器VLT2800的故障代码RE07是什么。下了几个说明书都没有~~,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I:
是过压抱警,DC

网友J(2009-06-02):
VLT2008故障代码 Err5请问哪里有问题

网友K:
高电压故障

网友L(2009-10-28):
后来发现是一个47R的大贴片电阻不良,换掉OK.,还有一台是高压故障,对换是CPU板的问题,经查是主板上的一个分压电阻472变大,电压总显示700多伏,换掉就OK.4年前的事了,现在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