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一下吧!

楼主(2005-12-08):
一台国产建业变频器。空载时测电压三相平衡。但是电压最高只有320伏左右。但是接上电机以后。电压就变低了。。电机不转。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主回路滤波电容严重衰减造成负载能力差

网友B:
本人也怀疑是模块的事了,主电容是好的。各路驱动也是正常的。空载电压很正常。就是接电机就拉低电压。

网友C:
最好找厂家

网友D:
320V也正常?电机没问题吧.

网友E:
瞎扯,.....当时就是这样!

网友B: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事啊?模块拆开看了一下发现也没有烧的样子

网友F:
那样杂牌变频器还是称早扔了

网友G:
量直流电压,540-560V

网友H:
哎,看看它的继电器是否不动作了。九成是哦

网友B:
换了一个模块还是一样的。现在是没有办法了,请高人帮忙啊!!

网友I:
不要了;换新的

网友B:
现在我把U相的F0保护输出去除.电机抖动.输出电压不平衡.电压也不高.去了电机三相平衡.电压也正常了,模快换了一个了.是旧的.也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如何修了,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J: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K:
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由于模块是智能型的,里面有驱动电路。是不是里面的驱动电路有问题。那为什么去除电机以后电机电压就正常了。真的搞不懂?
模块型号是PM75CVA120

网友L:
你初始化没有?没有的话初始化!

网友H:
不带负载平衡。那就是光耦的问题了。把六个光耦换掉,就会好的。我常遇到的。祝你成功。

网友M:
有可能支流母线的端子有松动的地方,偶碰见过

网友N:
问一下  继电器吸合了没有啊  带电机后 摸一下充电电阻 是不是很烫啊!

网友B:
光耦全都换过了,还是不行的,继电器也是正常闭合的。线路上应该没有问题。 看来还得换过新的模块才是啊,真的搞不懂!!!

网友O:
搞不懂的不要太多哦,试试日本三菱的变频器吧!我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H:
主回路虑波电容换掉,或连接不良

网友P(2006-01-26):
看看直流的电容是不是太小。

网友B(2009-10-28):
后来还是没修好,模块都换了三个,主板是坏的,,,,一个很垃圾的国产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