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的问题

楼主(2006-03-14):
一台富士5000系列的变频器开机时频率加到最大时,转速却没有变化,转的很慢.面板显示正常转速OK.不知是什么原因.驱动电路修过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那位师付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A:
    修了驱动电路的什么东东,光藕和电容检查了吗?恢复参数看看,这么怪的故障我还没有遇到个呀....

网友B:
不接电机如何?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C:
是不是过流了?速度受限制

网友D:
驱动电路都换过了,电容全部都换了。估计驱动电路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速度加不起来。

网友E:
看主板来的三路驱动信号

网友D(2009-10-28):
哈哈,原来是FWD-COM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