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的故障INF

楼主(2005-10-24):
本人一台施耐德的变频器开始是没有显示,后换电容以后刚开始显示RED,估计应该是没出有事了,后来开机就显示INF,说是内部故障或接线错误。但是我并没有接错。查电路也没有发现什么事,不知何故?请高人指教!!!

网友A:
不会吧,居然没有一个人回话,难道大家都没有修过施耐德的机子吗?闷闷闷闷!!!!!!!!!!!!!!!!!!!!!!!!!!!

网友B:
不知道是施耐德什么型号,仔细检查接插件是否插好,接触好吗?更换的器件是否是相同型号,或参数一致,如果都没问题,板就有问题。

网友A(2009-10-28):
是93C66有问题,重写一片就行,

网友C:
我修过一台是通讯光偶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