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变频器

楼主(2005-02-21):
各位,我是刚入行不久的新人,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平时成天变频器变频器的叫, 到底什么是变频器, 其作用到底是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太妙了!我谨代表公司全体同仁向您表示最真挚的问侯

网友B(2005-11-10):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网友C:
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工频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称作“变频器”。

  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该设备首先要把电源的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DC),这个过程叫整流。

  把直流电(DC)变换为交流电(AC)的装置,其科学术语为“inverter”(逆变器)。

  一般逆变器是把直流电源逆变为一定的固定频率和一定电压的逆变电源。对于逆变为频率可调、电压可调的逆变器我们称为变频器。

  变频器输出的波形是模拟正弦波,主要是用在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用,又叫变频调速器。

网友D:
根据n=60f/p 公式,可以知道,当f 频率一定时候,转速取决于极对数p,一般为三极,即为理想转数为1000,但是由于气隙存在,造成磁场损失,以及内阻的影响,实际转数应小于1000.如果要改变速度,可以通过改变频率,这样,就出现变频概念,变频一般就是交流变成直流,直流变成交流,其中变成直流目的,为了改变频率,因为电力半导体器件需要直流,电机为交流电机,所以应变为交流,即为直流变交流,所以,变频器就是一个特殊电源

网友E:
变频器就是......,楼上的说了,我就不多说了,嘿嘿!

网友F:
我建议你还是别入此门,挺不好赚钱的!

网友G:
那可不一定,广东与浙江正在大规模生产变频器。

网友F:
哈哈!两个骗子最多的地方!(开玩笑!李老师不必当真)

网友F:
哈哈!两个骗子最多的地方!(开玩笑!李老师不必当真,此题目也像开玩笑)

网友G:
骗子也能生产变频器?

网友H:
请问一下,变频器有U/F协调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现在哪一种用得较多??

网友I:
一般来讲现在还是U/F的用的较多一点,随着用户的对产品要求的提高,现在矢量的用量在逐渐增加.当然我说的是总的用量,如果就行业来讲的话就要另当别论了.

网友J:
建议楼主看有关书籍

网友G:
上网搜索“变频器原理”。

网友K:
哈哈,说白了,其实变频器就是一个为了省电钱和控制方便的一台机器,不知俺说的对不对!!!

网友L:
是的.我们浙江就在大量生产.
我们就有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技术,

网友M:
3c tita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1-10 15:33:00
    根据n=60f/p 公式,可以知道,当f 频率一定时候,转速取决于极对数p,一般为三极,即为理想转数为1000,但是由于气隙存在,造成磁场损失,以及内阻的影响,实际转数应小于1000.如果要改变速度,可以通过改变频率,这样,就出现变频概念,变频一般就是交流变成直流,直流变成交流,其中变成直流目的,为了改变频率,因为电力半导体器件需要直流,电机为交流电机,所以应变为交流,即为直流变交流,所以,变频器就是一个特殊电源

严重提醒,变频器不能当电源用

网友N:
大大们说一下交直交和交交的区别好吗?

网友O:
我们北方也在生产,现场制作.我想说一下拧精勿做.不要砸了国人的牌子.我厂用的山东淄博的某厂的产品,虽说没有出大问题,但做工不堪入目.

网友P:
看文字。交流-直流-交流,其中有整流、逆变的过程。而交交没有。
其特点就是:交直交的变频范围比较大,不但可以在输入电源频率以下可以调节,在输入电源频率以上的一定范围也可以调节,而交交变频器只在输入电源频率以下可以调节。

网友H:
请教高手:有SPWM控制的变频器,说频率变化范围为0——400HZ。为什么变化范围这么大?不是说U/F变频器是在基频以下变频吗??

网友K:
我个人认为你问的只是运行的频率,如果需要可以改的

网友Q(2008-10-07):
有没有电源本身带变频的?呵呵,各位高手请教了

网友:
把固定不变的工频(50HZ)电源变为频率及电压可调的变频电源的装置叫做变频器。相对于电机来说就是一个变频电源。

网友R:
建議樓主多看些書,上網多查些相關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