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间断电源原理及维修一

楼主(2005-11-06):
不间断电源原理及维修一
1:什么是不间断电源?
   英文为Uninterruptable Power System 不间断供电系统,简称不间断电源。
2:不间断电源的功能及用途有哪些?
   可防止电源的中断现象,电压变低,浪涌,尖峰,干扰等。
3:不间断电源分类

4: 大功率不间断电源选型
   以下是大功率不间断电源选选型的概述:
1.1   静态和手动旁路功能:当UPS出现过载、UPS机内温度过高或UPS出现故障时,UPS自动转入静态旁路供电状态,旁路是同步的。当UPS需要检修时,可启动手动旁路,保证负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停电事故。
1.2超级电池管理:电池是UPS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老化和电池组中存在个别电池的不良,会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先进的电池管理手段,才能作到使电池始终在正确的方式下工作,发挥最佳性能、延长寿命,而且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隐患。UPS电池管理有以下几个特性:
1)    自动电池快速检测(每500小时进行一次)
2)    深度电池放电(电池容量)测试
3)    电池在当前负载下的后备时间的显示
4)    均衡充电(加速充电时间,延长电池寿命)
5)    电池充电温度补偿功能(防止过充电)
6)    根据负载大小自动确定电池放电终止电压(防止过放电)
1.3 UPS输入特性:
1)    输入功率因数校正:输入功率因数可达0.98,减少输入电流,降低配电成本
2)    输入电流谐波畸变小,电流谐波畸变小于8%
3)    较宽的输入电压变化范围:
 UPS(单进单出) :187-285V
 UPS(三进单出) :300-470V
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防止电池频繁放电,延长电池放电时间。
1.4 智能化能源管理:经济运行功能:
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效率可达97%。
1.5 在UPS 的LCD显示屏上可以显示UPS工作状态、运行参数及报警信息。
1.6  UPS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UPS的集中
     管理和远程监控。

1.7     UPS电源子系统中所采用的新技术:
1)    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有关运行参数和运行模式的改变可通过UPS面板或有关
软件来进行。
2)    UPS具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状况,自动控制UPS向负载供电模式。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运行效率可达97%。
3)    采用超级电池管理功能。
4)    采用先进的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UPS的集中管理和远程监控。
1.8     可靠性
电源系统中所选用的UPS采用全模块化的器件,提高UPS运行可靠性,UPS的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达10万小时。
    2) 瑞士电源管理软件,具有独特的SNMP客户/代理结构,极简单地实现无数UPS的集中管理功能,提高UPS集中管理可靠性。

1.9  系统的接口规范:a:从SNMP输出的接口为标准的RJ45口。
                    b:监控系统使用的计算机网卡接口为RJ45口 。

<!--图片标记1--><!--图片标记2--><!--图片标记3-->

网友A(2009-02-28):
model.fr-uk3360维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