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能够驱动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2-12-27):
请教一下,将伺服驱动器置于开环模式下,能够驱动步进电机吗?

网友A(2015-04-16):
伺服和步进控制的电机不一样吧

网友B:
这是哪里跟哪里?何以有如此想法?就好像问:可以用干电池直接驱动变频电机吗?

网友C(2017-03-17):
三相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差不多了,就是缺少编码器了。一个字:能。但是只能驱动三相步进电机。

网友D:
请教一下,将伺服驱动器置于开环模式下,能够驱动步进电机吗?

楼上说得靠谱,能驱动三相步进电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不过还要看具体的驱动器型号(功能)和步进电机的型号(电压),我试着用ELMO驱动过三相步进电机,能转。

另外顺便说一下,我也试着用三相步进驱动器带过直线电机,也没有问题。就是每个脉冲走的太远,实际应用中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