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网络应用手把手实例

楼主(2010-09-29):
一、SCADA 服务器配置
1. 打开系统配置,如下:

2. 跳出“SCU”窗口,如下:

3. 点击按扭,在跳出窗口中选择TCP/IP,如下 :

4. 在“系统配置”窗口中运行:配置-->本地启动,如下

5. 输入本地节点名和本地逻辑节点名:QLX,如下图:

6. 打开iFix 数据库管理器,编辑数据,如下:

楼主:
二、客户端配置
1. 打开系统配置,如下:

2. 跳出“SCU”窗口,如下:

3. 点击按扭,在跳出窗口中选择TCP/IP,并添加远程节点名,如下 :

4. 点击按钮,在跳出窗口中禁止SCADA 支持。

5. 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中用记事本打开hosts 文件,设置所需要连接对应的IP 地址和节点名,然后重启iFix,如下:

6. 开始-->运行,分别输入Ping 192.168.0.3 和Ping QLX,检查是否都能连通。

出现以下图,则表示连通。

若出现以下图,请检查网络(注意防火墙)。

7. 打开IFIX 4.x 的工作台。

8. 点击工具箱中的“数据连接”按钮,进入数据连接窗口。

9. 点击进入表达式编辑器,选择如下:

10. 点击,运行IFIX 可以看到数据变化。

网友A(2011-03-28):
怎么看不见呢?

网友B(2024-09-05):
楼主,图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