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常见问题

楼主(2010-09-29):
Q00JCPU与Q系列其它型号的CPU有什么区别?

Q00JCPU是一体机吗?与其它的QPLC有什么区别?

Q00JCPU只有CPU和电源是一体的,而使用的模块、基板等都和其它Q系列CPU使用的一样。具体的参数指标的区别可以查样本或者手册。

 编程口用于与上位通讯的方法。

在手册上看到Q00CPU的编程口可以用于串口通讯,如何使用?

只有Q00CPU和Q01CPU的编程口可以用MELSEC协议进行通讯;其编程口为RS232口,MELSEC协议的具体说明可以参考手册。

如何根据外部传感器的类型(NPN或PNP)选择输入模块型号?

外部传感器为NPN类型,应该选择共正的模块还是共负的模块?

如果外部连接设备为NPN类型,应该使用正极公共端型的输入模块,及QX40/QX41/QX42。

QH42P模块的占用点数。

在做I/O分配时,QH42P应该占用64点还是32点?

楼主:
冷端补偿如何配置?

Q64TD的冷端补偿如何配置?在参数中如何设定?

可以通过冷端补偿电阻(RTD) 进行冷端补偿,在开关4中需设置为有冷端补偿;或从外部进行冷端补偿,此时开关4中需设置为无冷端补偿。

 如何检查连接状态?

用CC-LINK电缆连接好所有模块后,如何检查连接状态?

可以进行线路测试。线路测试1检测连接所有模块的通信状态,线路测试2检测指定模块的通信状态。只有当线路测试1出现错误时才进行线路测试2。具体测试方法可参考其手册。

电缆断开后能否保持通讯?

在H网系统中使用的是光纤环路系统,当某处的电缆断开后,能否保系统正常通讯?

可以通过环路回送功能继续保持系统的数据链接。在光纤环路系统中,传送路径是双结构。当某处电缆断开后,可以切换成正向或反向环路,进行数据的正常传送。

楼主:
能否同时在线更换多个模块?

过程CPU支持在线更换模块,在线更换时能否同时更换多个模块?

不能,对于每个CPU 模块来说,可以在线更换的模块数一次是一个。不能同时更换多个模块。

模拟量输入范围可调节吗?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范围可自行调节吗?如何操作?

可以进行“偏置/增益”调节,设定相适应的范围。首先通过开关设置将模块调到“偏置/增益”模式,然后进行调节,具体操作可参照其用户手册。

楼主:
锁存设置中的锁存(1)和锁存(2)有什么不同?

CPU的软元件可以进行锁存设置,在设置中锁存(1)和锁存(2)有什么不同?

锁存(1)中设定内容可以通过“锁存清除键”清除,而锁存(2)不能。锁存(2)的清除可以通过指令或清除内存来完成。

A/D转化无法完成,什么原因?

Q64RD的A/D转化完成信号始终无法置ON,监视缓冲区里已有数值,什么原因?

只有当所有通道的温度转换值存储进缓冲区里时A/D转化完成信号才会置ON。在指定通道允许时需只指定实际用到的通道,其他的通道需禁止。

楼主:
预设功能如何实现?

高速计数模块的预设功能如何实现?

可以使用顺控程序或外部控制信号预设。使用顺控程序时把预设命令{Y01(Y09) }变为ON 进行预设;使用外部控制信号时把ON 电压施加到外部输入的预设输入终端进行预设。

时钟数据如何改变?

CPU里的时钟数据如何改变?

可以通过GX Developer软件设定:“在线”菜单中选择 “时钟设定”,显示时钟设定窗口,改变时钟数据;或者可以通过程序来改变:用DATEWR指令改变时钟数据。

楼主:
型号中带H和不带H的区别。

Q02CPU和Q02HCPU有什么区别吗?

Q02HCPU的指令处理速度比Q02CPU快,(PC MIX值 Q02HCPU:10.3指令/μS,Q02CPU:4.4指令/μS)且标准RAM的容量也要大。。(标准RAM Q02HCPU:128kbyte,Q02CPU:64kbyte)另外,Q02HCPU带USB通讯接口。

Q01CPU是否支持浮点运算?

基本型的CPU是否支持浮点运算?有何限制?

基本型QCPU支持浮点运算,但对CPU的版本有限制。CPU的序列号的前5位需在04122以上的才能使用浮点运算功能。

楼主:
CPU出现2200的错误,如何解决?

新买的QCPU出现2200的错误,如何解决?

错误代码2200表示CPU指定的驱动器内没有参数文件,高效能CPU通过拨动DIP开关来指定有的效驱动器。在指定的驱动器通过GX Developer把参数写入PLC来解决该错误。

 电池容量问题。

Q系列PLC如何检测电池容量的低下?

CPU电池不足的情况下,高性能型,通用型QCPU等面板上的BAT灯会点亮,基本型QCPU的ERR灯会点亮。同时,特殊继电器SM51(锁存后电池正常后也保持ON)/SM52(锁存后电池正常后为OFF)也会置位。也可以使用GX Developer的“诊断”―“PLC诊断”判断。

网友A:
希望这样的帖多点

楼主:
本来想在每楼多发几条,但显示有问题,请管理员及时解决

串行模块的开关设置。

QJ71C24N如何进行开关设置?

可以在PLC参数的I/O分配中进行开关设置,开关1和开关3分别设定通道1和通道2的传输规格;开关2和开关4分别设定通道1和通道2的传输协议,开关5设置站号。具体设置要求可参考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基础篇)4.5节。

Q00JCPU是否支持扩展?

Q00JCPU支持扩展吗?最多可以扩展多少级?

以下是通过扩展基板进行扩展的说明。Q00JCPU支持两级扩展,Q00CPU和Q01CPU支持4级扩展,而高性能的QCPU,过程CPU最多支持7级扩展。Q00UJCPU支持2级、Q00UCPU,Q01UCPU,Q02UCPU支持4极、其它的通用型QCPU最多支持7级扩展。

楼主:
 数据处理的应用。

如何将数据寄存器的内容制作成表格进行处理?

可以使用MX SHEET软件,无需程序,选择并设定Excel的格式中使用的功能,即可收集软元件数据。需配合MX COMPONENT软件选择好的通讯路径。另外,使用高速数据收集模块(QD81DL96)和MES接口模块,Web服务器模块也可收集数据。

MELSECNET/H网站号设定

MELSECNET/H网模块的站号如何设定?有何限制?

在MELSECNET/H网模块的面板上有2个STATION NO.开关,上方“×10”开关设定10位,下方“×1”开关设定个位。站号设定的范围是:PLC之间的网络的光纤环路系统是1~64,同轴总线系统和双绞线总线系统是1~32。远程I/O网络的光纤环路系统是0(远程主站),1~64(从站,远程副从站)、同轴总线系统是0(远程主站),1~32(从站,远程副从站)。同一网络内站号不可重复;PLC之间的网站只要在有效设定范围内,管理站站号在规定范围内可任意设定;远程I/O网络把远程主站的站号设定为0。可以不按照连接顺序设定站号。可以预留站号,作为将来扩展模块的预留。

楼主:
MELSECNET/H网自环路测试

HMELSECNET/网模块如何进行自环路测试?如何操作?

1.将网络模块的IN和OUT使用光纤电缆连接起来(光纤环路系统);把终端电阻连接到网络模块的F型连接器的两端(同轴总线系统);将终端电阻连接在网络模块的DA/DB间(双绞线总线系统)。 2. 将网络模块的模式设定开关设定为“1”(10Mbps)或者“5”(25Mbps)(光纤环路系统);模式设定开关设定为“1”(同轴总线系统)网络模块的站号/模式设定开关的“×10”和“×1”分别设定“TEST”和“7”(双绞线总线系统)。 3. 接通电源后,“自环路测试”自动开始。测试过程中模块的“T.PASS”LED闪烁,闪烁20次后即判断为测试正常结束。测试结果为异常时,“ERR”闪烁。

恒定扫描时间设定。

CPU设定恒定扫描时间时有何限制?

设定的恒定扫描时间应小于WDT的设定时间,而大于顺控程序的最大扫描时间。

楼主:
存储卡的格式化

新买的存储卡在使用前是否需要格式化?

新买的SRAM卡和ATA卡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格式化,可以通过GX Developer软件进行格式化。在GX Developer软件的[在线]菜单中选择[格式化PLC的内存]进行格式化。(ATA卡根据Microsoft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的格式化功能进行格式化时,会出现不能装在CPU模块上使用的情况。)快闪卡不需要格式化,可以直接使用。

扩展基板的级数设定。

Q系列PLC使用扩展基板时,如何设定扩展基板的级数?

扩展基板的级数需通过级数设置连接器来设定,设置和扩展级数相匹配的号码。级数设置连接器位于扩展基板的IN端和OUT端之间,设置时将连接器插到连接器(PIN1)的扩展级数号码的位置。在两个或多个扩展基板中,扩展级数的号码不能设置相同。

楼主:
扩展基板是否需要电源模块?

扩展基板Q63B是否需要电源模块?

QPLC的扩展基板分为有源扩展基板和无源扩展基板。Q63B为有源扩展基板,需要单独安装电源模块。Q52B/Q55B等无源扩展基板没有电源模块插槽,需由主基板的电源模块供电。

用CPU模块电池和SRAM卡电池时的内存保持情况。

Q系列CPU模块的电池能否保持SRAM卡内存中的数据?

CPU模块的电池只能保持CPU内存中的数据,不能保持SRAM卡内存中的数据;同样,SRAM卡的电池也不能保持CPU内存中的数据。

楼主:
锁存的数据如何清除?

对于高性能的QnCPU,锁存的数据如何清除?

1.通过GX Developer的[PLC参数]―[软元件]设定的锁存为有效的锁存清除操作范围(锁存1)时,可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清除。(1)可以通过CPU面板上的RESET/L.CLR 开关(2)通过GX Developer远程锁存清除来进行的清除操作 2.若设定的锁存为无效的锁存清除操作范围(锁存2),可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清除。(1)使用RST指令或者MOV指令传送KO (2)通过GX Developer 来进行清除操作

QJ71MB91支持哪些帧格式?

MODBUS模块QJ71MB91支持哪些帧格式?有何不同?

QJ71MB91支持RTU格式和ASCII格式。前者以二进制码发送或接收,后者用ASCII码。

楼主:
PLC的操作温度要求。

Q系列PLC对操作温度是否有要求?操作温度和保存温度分别为多少?

Q系列PLC对操作或保存的环境温度有要求,操作温度要求为PLC的电源ON后在使用状态时周围的温度是0~55℃,保存温度为PLC的电源ON后在使用状态时周围的温度是-25~75℃。(个别模块除外)

串行模块如何指定为固定长度接收数据?

Q系列串行通讯模块作无顺序通讯时,如何指定为固定长度接收数据?

指定为固定长度接收数据时需通过GX Configurator-SC设定/监控软件或通过可对缓存存储区设定指令的程序,将接收完成码改为FFFFH,然后指定固定接收的长度。

楼主:
作偏置增益调节时模拟量范围有何限制?

Q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在设定偏置/增益时,模拟量范围有何限制?

模拟量输入模块Q64AD,Q68ADV和Q68ADI在设定偏置/增益时,增益值与偏置值的差有限制:在普通分辨率模式下应满足:电压输入差值{(增益)-(偏置)}>1.5V,电流差值{(增益)-(偏置)}>5.5mA;在高分辨率模式下应满足:电压差值{(增益)-(偏置)}>4V,电流差值{(增益)-(偏置)}>16mA。

高速计数模块有哪些脉冲输入形式?

高速计数模块QD62有哪几种脉冲输入形式?

QD62高速计数模块有6种不同的脉冲输入形式,为:单相1的倍数、单相2的倍数、CW/CCW、2相1的倍数、2相2的倍数和2相4的倍数。

楼主:
高速计数模块支持的编码器类型。

高速计数模块支持哪些类型的编码器?

高速计数模块QD62和QD62E支持开路集电极输出型编码器及CMOS 电平电压输出型编码器(信号电平:5/12/24VDC 2~5mA);QD62D支持线路驱动器输出型的编码器(信号电平:EIA 标准RS-422-A 差分线路驱动器电平)。QD62(E/D)都不支持TTL 电平电压输出型编码器。

程序文件的构成。

QCPU中的程序文件是如何构成的?

QCPU中的程序文件是由文件起始、执行的程序和运行中写入预留容量三部分组成的。其中文件起始为34步;运行中写入预留容量默认值为500步,但可以通过GX Developer([ 在线] [ 可编程控制器写入] 的<< 程序>> 制表) 中变更。

楼主:
Q01CPU的串口通讯功能规格

Q01CPU编程口的串行通讯功能的传输规格和传输协议是什么?

Q01CPU的串行通讯功能的通讯协议只能是MC协议中的3C帧(形式4,ASC码方式)或4C帧(形式4,ASC码方式;形式5,2进制方式);其通讯格式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1位起始位,奇校验;波特率可以在5.6K/19.2K/38.4K/57.6K/115.2Kbps之中选择。是否有和校验、RUN中的写入允许/禁止、发送等待时间可以在PLC参数中设定。

多CPU的I/O地址分配。

在多CPU系统中,CPU模块的I/O地址如何分配?

在多CPU系统中,每个CPU都会分配I/O地址,以便指定安装的CPU模块。每个CPU模块的I/O地址被固定到相应的插槽,不能在PLC参数修改。I/O地址依次为CPU插槽:3E00H、插槽0:3E10H、插槽1:3E20H、插槽2:3E30H。

楼主:
Q64RD能否接收电压信号?

Q64RD能否测量电压信号?能够测量的温度输入范围是多少?

Q64RD为铂电阻温度输入模块,用于测量铂电阻传感器的温度信号,不用于测量电压信号。当使用PT100型铂电阻时测温范围为-200℃~850℃;当使用JPT100型铂电阻时测温范围为-180℃~600℃。

高速计数模块的当前值清零。

高速计数模块的当前值如何清零?

高速计数模块中存储当前值的缓冲区是只读的,不能通过程序向其赋值,可以使用模块预设功能,将当前值赋值为零。预设功能可参考高速计数模块用户手册(详细篇)。

楼主:
QY42P能否直接接电磁阀负载?

晶体管型输出模块如QY42P能否直接接电磁阀负载?

需根据电磁阀的消耗电流大小决定,应小于输出模块的最大负载电流。QY42P的最大负载电流为0.1A/点,2A/1公共端。

PLC在发生瞬时掉电时,会作怎样的处理?

PLC的电源模块发生瞬时掉电时,PLC会作怎样的处理?

可编程控制器在发生瞬时掉电的情况下会进行以下操作:1. 当掉电时间不超过20ms时,CPU操作处理被终止,保留输出;恢复正常状态时操作处理重新开始;在操作被停止时WDT仍继续进行计时。2. 当超过瞬间掉电允许时间时,可编程控制器CPU被复位为初始启动状态。

楼主:
QPLC如何与FXPLC通过CC-link网络连接?

QPLC如何与FXPLC通过CC-link网络连接?如何配置?

需要在Q系列PLC侧连接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N和在FXPLC侧连接FX2N-32CCL从站模块,然后配置网络参数及程序,才能建立连接

QD62环形计数时,修改最大、最小值后不起作用,什么原因?

QD62高速计数模块在作环形计数时,修改了环形计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但模块没有根据新的最大、最小值来计数,什么原因?

环形计数中,当计数允许命令(CH1:Yn4,CH2:YnC )为ON时,即使修改环形计数器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缓冲存储器的设定值也不会改变。所以应首先使计数允许命令变为OFF,再更改最大值和最小值。

楼主:
QCPU出错时输出模式的设定。

QCPU出错时停止时,能否使对应输出模块或智能模块等保持输出?如何设定?

CPU出错停止时可以保持相应输出模块和智能模块的输出。在PLC参数的I/O分配选项里设定。具体设置如下:1)进行I/O分配设定;2)进入“详细设定”选项,在相应模块插槽的“出错时输出模式”的设定中选择“保持”。

QCPU的电池使用寿命。

QCPU的电池使用寿命是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

CPU电池的寿命由所用CPU型号、CPU通电时间比率共同决定。同时环境温度对其也有一定影响。PLC的通电时间比率越小,耗电量越大,寿命越短。具体电池使用寿命需参考QCPU用户手册硬件篇的11.3.1章节。

楼主:
什么是自整定功能?

Q62HLC等智能模块具有自整定功能,其作用是什么?

自整定功能是可以自动设置最佳的PID常数而设计的一种功能。在自整定中,根据测定值与设置值之间反复超高过调及超低过调时发生的振荡周期和振幅计算PID 常数。

QD62的最大计数速度是多少?

QD62高速计数模块的计数速度规格有哪些?最大计数速度是多少?

QD62高速计数模块的计数速度(最高)规格有200kPPS、100kPPS和10kPPS,最大计数速度为200kPPS。当使用QD62D差分输入型高速计数模块时,最大计数速度可以达到500kPPS。

楼主: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偏置值和增益值的定义。

对于模拟量输入模块,什么是偏置值和增益值?

对于模拟量输入模块,偏置值是指数字输出值为0时的模拟输入值(电压或者电流)。增益值是指数字输出值为 4000 (普通分辨率模式) 12000(高分辨率模式下选择0~5V、1~5V、4~20mA、0~20mA、用户范围设置时) 16000(高分辨率模式下选择-10~10V、0~10V 时) 时的模拟输入值(电压或者电流)。

如何在线更换模块?

过程CPU支持在线更换模块,具体如何进行操作?

将要被在线模块更换的输出置OFF,然后在GX软件中进入在线更换模式,选择所要更换的模块。切断给模块供电的外部电源,卸载模块并更换新模块,恢复模块的外部供电,再次执行“在线更换模块”,完成即可。(可以在线更换的模块型号请参考相关手册)

楼主:
Q系列CPU的存储卡有哪些?

Q系列的高性能CPU支持的存储卡类型有哪些?有何不同?

Q系列的高性能CPU支持存储卡有三种:SRAM卡、FLASH卡和ATA卡。三种存储卡容量不同,能存储的数据类型不同。

Q64TD如何进行断线检测?

如何对温度输入模块Q64TD进行断线检测?

温度输入模块Q64TD的49号缓冲区为断线检测标志区,当检测出热电偶、补偿导线或微电压信号线断线时,断线检测信号(XC)将变为ON。另外,需注意:只有被设置为转换允许的通道才进行断线检测。

楼主:
如何复位多CPU系统?

在多CPU系统中,如何复位整个系统?

可以通过复位1号CPU来复位整个多CPU系统。当1号CPU被复位后,其他的CPU及模块都将被复位。不允许复位1号CPU以外的其他CPU来复位系统,否则会引起整个系统错误。

高速计数模块在布线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为了避免噪声干扰,高速计数模块在布线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高速计数模块QD62(E/D)在外部布线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根据所输入信号的电压,准备相应的连接端子。如果连接了不合适的电压规格的端子,有可能导致误动作及设备故障。 (2) 单相输入时必须在A 相上进行脉冲输入布线。 (3) 如果对QD62(E/D)输入了脉冲状态的噪声,有可能导致错误计数。 (4) 对于高速脉冲输入应采取相应的防噪声措施。

楼主:
如何在PID程序运行时,修改PID运行参数?

基本型的QCPU如何在PID程序运行时,修改PID运行参数?

可以使用PID参数修改指令PIDPRMW(完全微分)或S.PIDPRMW来修改PID参数。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此指令时,所修改的环路号应在可使用的范围内(基本型1~8,高性能1~32),同时确保在执行PIDPRMW或S.PIDPRMW指令之前执行过PIDINIT或S.PIDINIT指令。

如何将程序写入标准ROM?

在QCPU中,如何将程序和参数写入CPU的标准ROM中?

可以在GX Developer软件的“在线”菜单下的“可编程控制器写入(快闪卡)”中选择“程序内存的ROM化”或选择“可编程控制器写入(快闪卡)”。

楼主:
多CPU系统中,如何指定相应模块的控制CPU?

在多CPU系统中,如何指定I/O模块和智能模块的控制CPU?即哪个CPU控制哪些模块?

在多CPU系统中,可以在PLC参数中指定相应模块的控制CPU,具体操作步骤为:[PLC参数]--[I/O分配]--[详细设置],然后“控制CPU”选项中指定每个模块的控制CPU。

如何确认CPU的存储容量?

如何确认QCPU当前的存储容量及可用的剩余容量?

QCPU的存储容量可以通过GX Developer软件确认。通过[在线]--[PLC读取],读取当前PLC工程,然后在[工具]菜单下选择[确认工程内存容量]。指定相应驱动器后执行确认,在弹出的画面中可以显示当前存储容量及可用的剩余容量。

楼主:
QY40和QY40P有何区别?

某些数字量输出模块的型号中的“P”是什么意思?如QY40P,与QY40有何区别?

数字量输出模块型号中的“P”表示保护的意思,这些模块具有过载保护和热保护的功能。QY40P与QY40的性能相同。

如何防止未使用的通道的数字值输出?

在使用Q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时,为未使用的通道会输出不定的数字值,如何防止?

为防止不使用的通道的数字值输出,可以作以下操作:1.将未使用的通道的A/D转换“允许/禁止”标志设置为“禁止”。 2.将未使用的通道的输入端子(V+和V-)进行短接。 3.将A.G端子与外部设备的GND端子相连接。

楼主:
输入模块的响应时间如何设定?

在使用Q系列数字量输入模块时,如QX40,如何设置模块的响应时间?

数字量输入模块的响应时间可以在”PLC参数“中的“I/O分配”选项中设定。1) 对PLC进行I/O分配。 2)选择“详细设定”按钮。 3)在相应输入模块的详细设定画面里设置模块的相应时间。

如何确认PLC的I/O分配情况?

在Q系列PLC中,如何确认PLC当前的I/O分配情况,查看具体模块的起始I/O地址?

通过GX Developer软件可以确认PLC的I/O分配情况:[诊断]--[系统监视],在联机的情况下可以确认PLC的I/O分配情况及每个模块的起始I/O地址。

楼主:
完全微分与不完全微分的区别?

PID控制的功能中,完全微分与不完全微分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PID控制中,不完全微分是指,在微分项的输入中加入了一个一次延迟过滤器的PID控制,S.PIDCONT指令是不完全微分PID 控制指令。完全微分是指使用微分项输入的PID 控制。PIDCONT指令是完全微分PID 控制指令。

文件寄存器里的数据如何清除?

在Q系列PLC中,如何清除文件寄存器里的数据?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清除文件寄存器的数据:1.利用顺控程序进行清除,如FMOV指令批量清零。2.通过清除PLC内存来清除:[在线]--[PLC内存清除]--选择“文件寄存器全清空”。

楼主:
如何对外部I/O强制ON/OFF?

在Q系列PLC中,如何对外部I/O 进行强制ON/OFF操作?

可以对指定软元件进行强制ON/OFF登录。具体操作如下:[在线]--[调试] --[ 强制I/O登录/解除], 在[强制I/O登录/解除] 的设定画面中设定软元件后,通过选择[强制ON登录]/[强制OFF登录],可以对指定的软元件进行强制ON或强制OFF的操作。

看门狗定时器的设定。

Q系列PLC如何对看门狗定时器的时间进行设定和复位?

看门狗定时器的设定时间可以通过[PLC参数]--[PLC RAS]选项中进行设定。看门狗定时器可以在10-2000ms的范围内进行变更。CPU模块在执行END处理的过程中进行看门狗定时器的复位。

楼主:
温度输入模块Q64RD的缓冲区地址0BH至0EH和36H至3DH有何区别?

温度输入模块Q64RD的缓冲区地址0BH至0EH和36H至3DH都是存储温度测量值的,两者有什么区别?

两个缓冲区范围都是存储温度测量值的,但0BH至0EH的缓冲地址是将测量的温度的第一个小数点位置的值乘以10,并且结果以16位带符号的二进制存储进缓冲存储器。36H至3DH的缓冲存储区是将测量温度的第三个小数点位置的值乘以1000,并且结果以32位带符号的二进制存储进缓冲区。

Q64TCTT两个不同的缓冲区范围存储的MV值有何不同?

温度调节模块Q64TCTT的两个缓冲区范围DH~10H和B1H~B4H所存储的MV值有什么区别?

缓冲区地址DH~10H存储在从温度传感器输入温度值的基础上进行的PID运算的结果,存储范围在-50~1050(-5.0%~105.0%);而B1H~B4H存储在缓冲存储器地址(DH~10H)处要输出到数模转换模块的操作值,存储的值在范围0至16000中。

楼主:
H网中的低速循环传送功能是指什么?

MELSECNET/H网中的低速循环传送功能是指什么?如何使用?

MELSECNET/H网中的低速循环传送功能是指把不需用成批模式以高速传送的传送的数据发送到其他站时使用的一种功能。它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激活:1.一次扫描中一个站的传送数据(默认方式)。 2.定期循环间隔设置。 3.系统时间激活。

Q62HLC没有连接外部设备,模块的ALM灯在闪烁,什么原因?

回路控制模块Q62HLC没有连接外部设备,模块的ALM灯在闪烁,什么原因?应如何解决?

Q62HLC停止模式的默认值(初始值)为“1”(监视)。因此,未连接温度传感器的通道将被判断为传感器输入断线,“ALM”LED将闪烁。对于未连接温度传感器的通道,应在未用通道设置(缓冲存储器地址:61、93)中设置 “1”(不使用)。

楼主:
两线制传感器如何连接Q系列模拟量模块?

两线制传感器如何连接Q系列模拟量模块?

Q62AD-DGH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连接两线制传感器。

为何传感器、负荷及外部操作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但却频繁发生回路断线报警?

在使用回路控制模块Q62HLC时,为何传感器、负荷及外部操作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但却频繁发生回路断线报警?
需进行以下处理:1.确认负荷(加热器)及外部操作设备(冷风机等)的性能是否不足。如果性能不足,则应将回路断线检测判断时间(缓冲存储器地址:59、91)的设定值设置为长于操作值100%时变化2℃或0.2%所需的时间。2. 如果用于加热控制,应确认设置值是否低于环境温度。如果低于环境温度,则应设置回路断线检测死区(缓冲存储器地址:60、92),避免在环境温度附近发生报警。

楼主:
高速定时器如何指定?

在使用Q系列PLC时,如何指定高速定时器和低速定时器?

低速定时器与高速定时器为同一软元件,通过定时器的指定(指令的写法)可成为低速定时器或高速定时器。例如,指定为OUT T0时将成为低速定时器,而指定为OUTH T0时则成为高速定时器。

定时器的计测单位如何设置?

在使用Q系列PLC时,如何设置高速定时器和低速定时器的计测单位?

低速定时器的计测单位的默认值为100ms;高速定时器的计测单位的默认值为10ms,可以在“PLC参数”中的“PLC系统”中设定。低速定时器可以设定的范围是1~1000ms;高速定时器可以设定的范围是0.1~100ms。

楼主:
文件的大小单位如何确定?

在QCPU中,什么是文件的大小单位?如何确定文件的大小单位?

在QCPU中,将文件写入存储区域时,根据写入的CPU模块与存储区域其存储容量的单位会有不同。这个单位称作文件大小单位。如基本型CPU,文件大小单位为1步/4字节。对于其他CPU可参考QCPU用户手册(功能解说/程序基础篇)的5.4.4章节。

QCPU的远程PAUSE功能。

在QCPU中,什么是远程PAUSE功能?如何操作?

远程PAUSE是指,将CPU模块的RUN/STOP开关置于RUN的位置并通过外部使CPU模块进入PAUSE状态的操作。在PAUSE状态时PLC保持整个输出(Y)原有的ON/OFF状态不变并停止CPU模块运算。远程PAUSE可以通过“PAUSE触点”以及通过“GX Developer、使用MC协议的外部设备”这两种方法来实现。

楼主:
模块在基板上的安装位置是否有要求?

I/O模块、智能功能模块在基板上的安装位置是否有要求?

论是I/O模块还是智能功能模块,在基板上的安装位置都没有限制。但对模块的安装数量有一定要求,需根据CPU及相应模块的性能决定。

什么是中断定时器?

什么是中断计数器?如何设定?

中断计数器是指对中断因子的发生次数进行计数的软元件。使用中断计数器时,需在“PLC参数”中的“PLC系统”选项中设定中断计数器的起始号码。

楼主:
如何读/写远程I/O站上智能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

在MELSECNET/H网络中,如何对远程I/O站上的智能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

需使用专用链接指令REMFR/REMTO来访问。REMFR指令从安装到远程I/O站的智能功能模块缓冲存储器读数据。 REMTO指令把数据写入安装到远程I/O站的智能功能模块缓冲存储器。

在FB编程中使用保持定时器时,程序编译出错,什么原因?

在FB编程中定义保持定时器变量,程序编译时出错,错误提示保持定时器分配区域不足,什么原因?应如何解决?

在PLC软元件分配中,保持定时器的默认点数为0点。需首先在“PLC软元件”中对保持定时器分配相应点数,然后在FB工程的“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中设置保持定时器的点数。这样才能在FB功能块中使用保持定时器。

楼主:
Q312B上可以安装多少个模块?

主基板Q312B上可以安装多少个模块?

在主基板上除去电源模块和CPU模块,可以安装12个模块。

恒定周期执行类型程序无法执行,什么原因?

QCPU执行多程序时,恒定周期执行类型的程序无法执行,什么原因?

执行恒定周期执行类型程序时,应在初始执行类型程序或扫描执行类型程序中,通过EI指令置于中断允许状态。

楼主:
宕机的控制站的出错纠正后能否返回网络?

在MELSECNET/H网中,宕机的控制站的出错纠正后能否返回网络中?返回后可以作为哪些类型的站?

可以返回网络。系统具有控制站返回控制功能,通过纠正宕机的控制站的出错,使宕机的控制站重新返回网络中。在MELSECNET/H网的参数设置中可以选择“返回作为控制站”或选择“返回作为正常站”。

MELSECNET/H的网络范围分配(LX/LY 设置)。

MELSECNET/H的网络范围分配中,LX/LY设置(1)和LX/LY设置(2)有何区别?

LX/LY设置(1)和LX/LY设置(2)没有区别,只是划分成两个区域,均用来设定各个站的发送范围。LX/LY设置(1)和LX/LY设置(2)可以对应不同的I/O主站,但两者不能分配重复的链接软元件范围。

楼主:
QI60能否作为数字量输入模块使用?

QI60能否作为数字量输入模块使用?

QI60为中断模块,执行中断时需配合中断指针I0~I15,不能作为数字量输入模块使用。

输入信号不变为OFF。

数字量输入模块QX40的输入信号在开关断开后不变为OFF,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是由于输入开关(如带LED指示的开关)的泄漏电流引起的。可以在模块的公共端和输入端之间并入合适的电阻,使流过输入模块的电流小于OFF电流。

楼主:
QPLC的编程语言。

QPLC支持的编程语言有哪些?

QPLC支持的编程语言有梯形图(Ladder)、SFC(基本型QCPU的序列号前5位需为04122及以后)、功能块(FB)和结构化文本(ST)。

QD62不计数。

Q系列高速计数模块不计数,如何检查?

高速计数模块QD62(E/D)不计数时可以进行以下检查:(1)检查PLC的CPU是否报错(2)检查φA和φB的外部接线是否正常,当电压直接加到φA和φB脉冲输入端时,φA和φB的LED是否点亮(3)计数允许信号{Yn4(YnC)}是否为ON (4)脉冲输入方式是否与模块智能开关里设置的一致(5)当使用计数器功能时,检查计数器功能选择起动信号{Yn6(YnE)}是否为ON或是否有电压加到功能起动输入端(6)检查模块是否正在发生溢出错误

楼主:
计数器的功能。

Q系列高速计数模块的计数功能有哪些?

有4种计数功能:禁止计数功能、锁存计数器功能、采样计数器功能、周期性脉冲计数器功能。

QX40和QX40-S1的区别。

数字量输入模块QX40和QX40-S1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输入响应时间不同,QX40-S1的输入响应时间更快,最快可以达到0.05ms。数字量输入模块的输入响应时间可以在GX Developer软件的[PLC参数]—[I/O分配]—[详细设置]中设定。

楼主:
CPU模块与智能功能模块的通讯。

Q系列CPU模块是如何访问智能功能模块的?

CPU模块可通过以下方法与智能功能模块进行通讯。(1)利用GX Configurator进行初始设置设定、自动刷新设置设定。(2)利用软元件初始值进行初始设置设定。(3)FROM/TO指令。(4)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Un\Gn。(5)智能功能模块专用指令,如OUTPUT指令等。

串行通讯模块支持哪些通讯方式?

Q系列串行通讯模块支持哪些通讯方式?

串行通讯模块支持3种通讯方式:无顺序协议通讯、MC通信协议通讯和双向协议通讯。

楼主:
非被动和完全被动的区别。

在以太网模块的网络参数的“打开设置”中,“非被动打开”和“完全被动打开”有何区别?

“非被动打开”和“完全被动打开”都是在TCP连接上执行被动开放处理,但是“非被动打开”是等待所有连接到网络上的设备的连接请求;而“完全被动打开”是等待指定的设备的连接请求。

PV的变化量超过限定值时,系统如何处理?

QCPU作PID运算时,当PV的变化量超过其变化量限定值时,系统如何处理?

当PV变化量超过其限定值时,报警用软元件的位0(b0)将变为1,但不限制PV的变化量。(即使PV变化量超过了限定值,也将其作为执行PID运算的PV变化量保持不变。)

楼主:
同时连接Q6□B和QA1S6□B,该怎样安排其先后顺序?

同时连接Q6□B和QA1S6□B的扩展基板时,该怎样安排其先后顺序?

当同时使用Q5□B/Q6□B和QA1S6□B/QA6□B型号的扩展基板时,靠近主基板的一端应首先连接Q5□B/Q6□B型号的扩展基板,然后连接QA1S6□B/QA6□B型号的扩展基板。设置扩展级号码时,也应从Q5□B/Q6□B开始顺序设置。

MELSECNET/H网终端电阻型号。

MELSECNET/H网同轴总线系统中使用的终端电阻型号是什么?

终端电阻型号为A6RCON-R75,其阻值是75欧姆。

楼主:
低速END处理的内容。

低速执行类型程序中,低速END处理的内容有哪些?

CPU执行完所有的低速执行类型程序后将进行低速END处理。在低速END处理中执行以下处理: · 低速程序用特殊继电器/ 特殊寄存器的设置 · 低速执行程序的RUN中写入 · 低速扫描时间的测量 · 低速执行类型程序的看门狗定时器的复位低速END处理结束后,将再度执行起始的低速执行类型程序。

能够存放文件寄存器的存储器有哪些?

对于高性能QnCPU,能够存放文件寄存器的存储器有哪些??

高性能QnCPU可以存放文件寄存器的存储器有:(1)CPU内置的标准RAM (2)SRAM存储卡 (3)Flash存储卡(通过顺控程序只能进行读出,不能进行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