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常见问题

楼主(2010-10-03):
高速比较后MOV更改值不变动。

使用高速计数器比较,即使使用MOV指令更改现在值也无法设定输出接点。

输出接点是在输入计数的同时,根据现在值寄存器的变化而动作的。所以即使使用MOV指令更改,在下一个计数输入之前是不被设定的。

N:N网络中使用FX1S、FX0N PLC时的注意事项。

在N:N网络中,FX1S、FX0N可编程控制器的M503~M511,D201~D255可以仍然用作普通的软元件吗?

在N:N网络中,FX1S、FX0N可编程控制器的M503~M511,D201~D255为N:N网络专用的软元件,不是普通的软元件。请勿通过用户程序或者显示器、编程工具执行ON/OFF。如执行了ON/OFF,则N:N网络的运行可能会出现异常,请引起注意。

楼主:
N:N网络中的出错显示问题

在N:N网络中,某个站出错,该站自己可以识别吗?

在N:N网络中,本站的出错自己是无法识别的。

中文版GX-DEVELOPER软元件列表中的ERR。

中文版GX-DEVELOPER软元件列表中,有ERR的标志是为什么?

由于中文软件,这个不是错误的意思,是源处和目的不成对出现。

楼主:
使用环计数功能对32位计数器没作用。

FX2N-1HC在使用环计数功能时,对环长进行设定,但是其对32位计数器不起作用?

环计数功能是针对16位计数器设定的,只对16位计数器起作用,32位计数器不需要设定,即使设定也不起作用。

文件寄存器与普通寄存器。

请教文件寄存器和普通寄存器的区别。

文件寄存器是作为存放事先决定的数值(比如 产品检查的规格值)时很方便的。普通的寄存器是除了保持区域外,PLC的电源OFF时,所有内容都被清除。所以一般作为临时存放区域使用。

楼主:
如何通过LED显示确认N:N网络通信状态?

正常地执行N:N网络时,LED显示灯如何显示?

正常地执行N:N网络时,RD和SD显示灯都应该清晰地闪烁。

端子反复烧掉。

电磁阀接在PLC上后,反复的烧掉,这是为什么?

电磁阀带感性负载,关断的时候由于自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积累在触点上,触点两端电压过高会击穿,若为直流电磁阀,可以加一个续流二极管,若为交流电磁阀,可以加一个浪涌保护器。

楼主:
模拟量精度计算

模拟量输入,数字量输出的精度如何计算?

例:分辨率为2.5mV(10V/4000),2的12次方=4096>4000才可以满足,故其精度为12位

2位改公历4位

如何修改时间继电器,将2位改为公历4位?

在时钟写入的时候,在年份加上2000既可改为公历形式。

楼主:
哪些指令不能和N:N网络功能一起使用?

1. VRRD、VRSC指令的使用
1) FX3G、FX3U、FX3UC以外使用时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VRRD、VRSC指令。
使用的情况下,请删除指令后,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2) FX3G使用时
- 14点、24点型的场合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VRRD、VRSC指令。
使用的情况下,请删除指令后,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 40点、60点型的场合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VRRD、VRSC指令。
在程序中使用VRRD、VRSC指令时,不能使用通道2。
请使用通道1,或删除VRRD、VRSC指令。
请在删除VRRD、VRSC指令后,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2. RS指令的使用(FX3G、FX3U、FX3UC以外)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RS指令。
使用的情况下,请删除指令后,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3. RS,RS2指令的使用(使用FX3G、FX3U、FX3UC时)
请确认是否在同一通道中使用了RS,RS2指令。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的情况下,请删除指令后,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4. EXTR指令的使用(使用FX2N、FX2NC时)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EXTR指令。
使用的情况下,请删除指令后,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5. IVCK、IVDR、IVRD、IVWR、IVBWR*1
指令的使用(FX3G、FX3U、FX3UC使用时)
请确认是否在同一通道中使用了IVCK、IVDR、IVRD、IVWR、IVBWR指令。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的情况下,请删除指令后,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1. 仅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对应IVBWR指令。

楼主:
FX2N和FX2NC的存储盒是否一样?

不一样,FX2NC-EEPROM-16是FX2NC,FX-EEPROM-16是FX2N的

N:N网络中哪些数据寄存器保存出错代码?

N:N网络中保存数据传送出错代码用的数据寄存器有哪些?

FX0N、FX1S中:主站的数据传送出错代码保存在D211,从站的数据传送出错代码分别保存在D212~D218。FX1N、FX2N、FX3G、FX3U、FX1NC、FX2NC、FX3UC中:主站的数据传送出错代码保存在D8211,从站的数据传送出错代码分别保存在D8212~D8218。

二进制浮点数做三角函数运算。

使用二进制浮点数做三角函数运算的时候,输入36.3°但是输出的结果不正确。

二进制浮点数COS运算,使用的是弧度值,而非角度值。

楼主:
FX2N-20GM中DRVZ返回机械零点指令,执行联动回零,两轴联动时,表面如何显示?

FX2N-20GM中DRVZ返回机械零点指令,零点回归时,如果是两轴联动的话,表面的灯应该会怎么显示?

两轴联动时,X与Y的灯会同时都闪烁,如果是独立的话,只会对应闪烁X或者Y

PLC内置电位器。

PLC(FX1S/FX1N/FX3G)内置的模拟量旋钮的使用方法?

在特殊数据寄存器中相对刻度位置设定从0 ~ 255的数值数据。作为数值的设定值,指定为计时器接制定值,可以做成旋钮式的模拟量计时器。?VR1→D8030(0 ~ 255的整数) ?VR2→D8031(0 ~ 255的整数)

楼主:
停电保持一般使用。

停电保持的软元件(补助继电器 状态 )作为一般用时的使用方法?

当PLC RUN時侯,使用初始化脉冲通过ZRST命令清除必要的区域。需要清除所用的停电保持区域时,请使用M8032。

N:N网络的链接扫描时间的显示。

有什么特殊软元件可以显示N:N网络的链接扫描时间吗?

FX0N、FX1S中:D201是当前链接扫描时间,D202是最大链接扫描时间;FX1N、FX2N、FX3G、FX3U、FX1NC、FX2NC、FX3UC中:D8201是当前链接扫描时间,D8202是最大链接扫描时间。

楼主:
存储盒需要电池?

使用存储器盒时,需要电池吗?

RAM以外的存储器盒不需电池.但在使用时钟功能、辅助继电器、数据寄存器等中的保持软元件时需要电池维持.另外还有在使用特殊数据寄存器、特殊辅助继电器等时,也是需要电池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编程手册.

PLC电源灯。

PLC在运行中,电源LED发生灯灭或是闪烁.

拆除[24+](工作电源)端子的接线确认是否恢复正常.如恢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负载的短接或是过大的负载电流而造成工作电源容量超载从而启动了保护功能.如不能恢复正常的话,请联系三菱电机售后服务部门.

楼主:
FX1S模拟电位器问题

FX1S自带的模拟电位器所对应的寄存器是?

FX1S 可编程控制器内置电位器2 点 VR1:D8030 VR2:D8031

GX developer程序自增的软件问题

GX developer软件编写程序时,会有修改完,对应程序未取消,反而多了一步程序。此时光标显示为紫色?

插入模式/改写模式的切换可以通过Insert 键进行。插入模式时光标为紫色;改写模式时光标为蓝色。

楼主:
GX developer软件问题

GX developer软件无法编译程序?

点击工具=>选项=>运行时写入设置(变换后,不写入PLC;变换后设定写入PC后,每次变换都会实行PC写入。)。

浮点数计算及其监控问题

进行浮点数计算时,当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时,在监控模式下看到的数值,与计算的理论值有误差?

FX PLC CPU浮点数运算是单精度的,存在微小偏差。使用的CPU不同,运算的结果会有一些差别。

楼主:
D8126的作用

用FX2N与变频器通讯,指令MOV H20 D8126有什么作用?

D8126是做内部运算的特殊寄存器,没有记载的未定义软元件,在程序中不要对它做驱动或写入数据。

N:N网络数据传送序列出错次数的显示。

有什么特殊软元件可以显示N:N网络数据传送序列出错的次数吗?

FX0N、FX1S中:D203是主站数据传送序列出错的计数值,D204~D210分别是各从站数据传送序列出错的计数值;FX1N、FX2N、FX3G、FX3U、FX1NC、FX2NC、FX3UC中:D8203是主站数据传送序列出错的计数值,D8204~D8210分别是各从站数据传送序列出错的计数值。

楼主:
FX PLC时钟功能

FX PLC是否有时钟功能?

FX1S、FX1N、FX1NC、FX2N、FX3U、FX3UC、FX3G内置有时钟功能;FX2NC可安装具有时钟功能的选件卡。

PLC断电后的程序保存问题。

PLC断电后,程序是否会丢失?

FX1S、FX1N、FX1NC、FX3G程序由EEPROM保存,断电后程序不会丢失;FX2N、FX2NC、FX3U、FX3UC程序由电池支持,更换时若电池电量低报警,程序会丢失;无电池电量低报警,不会丢失。

楼主:
PLC更换电池时的注意事项。

PLC更换电池时,程序是否会丢失?

在电池插座拔出20秒内,插入新电池的插座,程序不会丢失。电池LED点灯后,长时间被放置的情况下,交换前电池的电压有可能比规定值要低。这种情况下,PLC的电源切断时,程序会消失。

FX PLC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FX PLC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当前FX3U、FX3UC加FX3U-485ADP-MB或者FX3U-232ADP-MB可以支持MODBUS协议。

楼主:
FX PLC是否支持浮点运算?

FX1S、FX1N、FX1NC、不支持浮点数运算;FX2N、FX2NC、FX3U、FX3UC、FX3G支持浮点数运算,但是FX2N、FX2NC、FX3G仅支持部分FX3U支持的浮点数指令。

FX PLC都有N:N网络功能吗?

FX1S、FX1N、FX1NC、FX2NC、FX3U、FX3UC、FX3G都有。FX2N硬件版本需要在V2.00以上,自1997年10月起生产的产品(制造编号为7X****以后)。PLC之间的最大连接台数是8台。

楼主:
FX PLC内置有几轴脉冲输出?

基本单元都需要是晶体管输出型。FX1S、FX1N、FX1NC、FX2N、FX2NC内置有独立2轴脉冲输出,但是FX2N和FX2NC除了V3.0以上对应[D]ABS指令外,不支持定位指令;FX3U、FX3UC内置有独立3轴脉冲输出;FX3G:40/60点I/O型内置有独立3轴脉冲输出,14/24点I/O型内置有独立2轴脉冲输出。

用GX Developer怎么把一个工程的注释复制到另一个工程?

点击菜单栏里的“工程”→“复制”,点击浏览找到工程,然后可以选择复制程序、软元件注释、参数或软元件内存。或者直接将程序文件夹中“Resource”→“Others”下的COMMENT.wcd直接复制到对应文件夹中。还可以使用合并方式复制。

楼主:
FX-USB-AW的驱动文件在哪里有?

FX-USB-AW的驱动文件在GX Developer安装目录下,“Easysocket”文件夹里的“USBDrivers”文件夹里。如果是GX DeveloperVer8.72A以上的版本,MELSEC文件夹→Easysocket文件夹→FXOptionDrivers文件夹中有。

N:N网络功能的链接软元件点数是多少?

模式0:位软元件(M)0点,字软元件(D)各站4点。模式1:位软元件(M)各站32点,字软元件(D)各站4点。模式2:位软元件(M)64点,字软元件(D)各站8点。

楼主:
可以用输入端子来控制PLC的RUN/STOP吗?

可以。在GX Developer里的工程列表里点击“参数”→“PLC参数”→“PLC系统(1)”。在“运行端子输入”下面可以选择X0到X17来作为RUN/STOP的输入。或者在FXGP软件里的菜单栏点击“选项”→“PLC类型设置”,在“由输入控制运行”选项选择“是”,然后在“运行端子的输入号”输入X0到X17来作为RUN/STOP的输入。用GX Developer的参数指定RUN的端子输入为X0~X17。(小数点基本模块的情况下,X0~X7,X0~X14)。

FX PLC都有并联链接功能吗?

FX1S、FX1N、FX1NC、FX2NC、FX3U、FX3UC、FX3G都有。FX 2N硬件版本需要在V1.04以上。

楼主:
PLC设定了关键字以后,带程序传送功能的存储盒的程序传送功能还能使用吗?

FX-PLC设定了关键字以后,带程序传送功能的存储盒的程序传送功能就不能使用了。

N:N网络中设定重试次数的作用。

在N:N网络中,重试次数的设定(D8179)有什么作用?在所有站都需要这个设定吗?

当已经重试了设定的次数后仍无响应时,则其他站判断该站中有数据传送序列出错。只有在主站需要设定重试次数,在从站中不需要这个设定。

楼主:
FX系列PLC都支持表格设定定位(DTBL)吗?

只有Ver.2.20以上的FX3U和FX3UC, Ver.1.00以上的FX3G支持表格设定定位(DTBL)。

FX系列PLC内置程序容量是多少?

FX1S:2000步;FX1N、FX1NC、FX2N、FX2NC:8000步;FX3U、FX3UC:64000步;FX3G:32000步。

楼主:
FX系列PLC正常运行的环境温度是多少摄氏度?

FX系列PLC正常运行的环境温度是0~55℃。

FX系列PLC保存的环境温度是多少摄氏度?

FX1S、FX1N、FX1NC、FX2N、FX2NC:-20~70℃;FX3U、FX3UC、FX3G:-25~75℃。

FX系列PLC正常运行的环境相对湿度是多少?

FX1S、FX1N、FX1NC、FX2N、FX2NC:35~85%RH(无凝露);FX3U、FX3UC、FX3G:5~95%RH(无凝露)。

FX系列PLC使用RS-485通信设备的总长度是多少?

FX系列PLC使用RS-485通信板卡时的总长度为50米,使用RS-485通信适配器时的总长度为500米。

楼主:
FX系列PLC使用RS-232C通信设备的最长距离是多少?

FX系列PLC使用RS-232C通信设备的最长距离是15米

FX PLC可以安装几个功能扩展板?

FX1NC、FX2NC不能安装功能扩展板;FX1S、FX1N、FX2N、FX3U可以安装1个功能扩展板;FX 3G:40/60点I/O型可以安装2个功能扩展板,14/24点I/O型可以安装1个功能扩展板;FX3UC中只有FX3UC-32MT-LT和FX3UC-32MT-LT-2可以安装1个功能扩展板,FX3UC其他机型不能安装功能扩展板。

GX Developer里对X强制ON不动作。

GX Developer里对X强制置ON,通过每扫描确认实际输入状态。因此X仅执行一个上升沿脉冲动作。

有没有模拟PLC的仿真软件?

有。GX Simulator(LLT)。特点: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FX、Q、QnA、A系列的顺控程序。仿真是针对计算机中虚拟PLC(GX Simulator)执行监控和调试。没有实际的机械设备,也可以进行调试,因此适用于事先进行动作确认或者编程的培训等。

楼主:
安装GX Developer之后,“创建新工程”选项呈灰色,不能创建新工程,只能够打开工程。

在GX Developer安装过程中勾选了“监视用GX Developer”选项,则不能创建新工程,只能够做监视用。因此需要重新安装GX Developer,注意在安装过程中不要勾选“监视用GX Developer”选项。

GX developer软件问题

GX developer软件中LD M8000之后,所并联的输出线圈个数,最多几个?

LD M8000之后,所并联的输出线圈个数,最多为24个。

FXGP/WIN软件问题

FXGP/WIN软件中LD M8000之后,所并联的输出线圈个数,最多几个?

LD M8000之后,所并联的输出线圈个数,最多为50个。

楼主:
5V供电的问题

FX系列PLC主单元5V供电的具体电流电量是多少?

5V供电:FX1NC-16MT 500mA,FX1NC-32MT 400mA;FX2N 290mA;FX2NC-16M_ 600mA,FX2NC-32MT 560mA,FX2NC-64MT 480mA,FX2NC-96MT 400mA;FX3U 500mA;FX3UC-16MT 600mA,FX3UC-32MT 560mA,FX3UC-64MT 480mA,FX3UC-96MT 400mA,FX3UC-32MT-LT(-2) 350mA。如果主单元的5V供电电量不足够,可以通过连接扩展单元分担基本单元的5V供电。另外,FX3U、FX3UC、FX3G可以通过连接扩展电源模块分担基本单元的5V供电。

特殊功能模块问题

FX1S 、FX1N 、FX1NC、FX2N、FX2NC、FX3U、FX3UC、FX3G其各自连接的特殊功能数目,以及其模块号的设定?

FX1S 无法连接特殊功能模块;FX1N 、FX2N、FX3U、FX3UC和FX3G能连接最多八个特殊功能模块(模块号k0-k7);FX2NC能连接最多四个特殊功能模块(模块号k0-k3);FX3UC-32MT-LT能连接最多七个特殊功能模块(模块号k1-k7)。FX1NC中使用FX2NC-CNV-IF,最多可连接2台例如FX0N-3A,FX2N-16CCL-M等特殊功能模块。

通讯问题

FX PLC用RS232接口做程序上下载等编程通讯,需要注意什么?

FX PLC用RS232接口做编程通讯,PLC系统(2)里面不能有参数设置,同时D8120里通讯参数也不能有设置;一旦有通讯参数设置,通讯就会断开,且无法再恢复通讯。

楼主:
口令登记设置问题

按照手册的设置要求,进行口令登记,却不能设置?

设置口令时需要把RUN/STOP开关扳倒STOP。

扩展问题

FX系列PLC模块扩展用的连接电缆的型号?

连接扩展单元时,只需要FX0N-30EC(30cm用电缆)或FX0N-65EC(65cm用电缆);连接其他扩展设备时,还需要加上FX2N-CNV-BC连接转换适配器。

楼主:
实时时钟保持问题

FX系列PLC实时时钟停电后,是否能够继续运行?

FX1S、FX1N、FX3G的实时时钟用电容保持,在上电30分钟后可以保持10天左右。FX1N可以通过添加FX1N-BAT电池模块,进行电池保持。FX3G可以通过添加电池,进行电池保持;FX2N、FX2NC、FX3U、FX3UC内置有电池,可以通过电池保持。电容保持的10天内和电池有效寿命内,即使PLC断电,实时时钟依然能正常工作。

高速计数问题

FX1S 、FX1N 、FX1NC、FX2N、FX2NC、FX3U、FX3UC、FX3G各个基本单元对应不同的高速输入,最多各自可以记录几路的高速输入?

FX1S 、FX1N 、FX1NC、FX2N、FX2NC单相单计数(C235-C245):最多6路;单相双计数(C246-C250):最多2路;双相双计数(C251-C255):最多2路;、FX3U、FX3UC、FX3G单相单计数(C235-C245):最多8路;单相双计数(C246-C250):最多2路;双相双计数(C251-C255):最多2路

楼主:
FX系列PLC支持手动脉冲发生器输入的定位运行模式吗?

只有FX2N-10PG、FX3U-20SSC-H、FX2N-10GM和FX2N-20GM支持手动脉冲发生器输入的定位运行模式。

AC电源型FX系列PLC电源规格的额定频率是多少?

AC电源型FX系列PLC电源规格的额定频率是50/60HZ。

FX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支持ABS当前值读取吗?

FX1S、FX1N、FX1NC、FX3U、FX3UC、FX3G支持ABS当前值读取(DABS);FX2N、FX2NC版本在V3.00以上支持ABS当前值读取(DABS)。

楼主:
FX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的脉冲输出形式是什么?

FX1S、FX1N、FX1NC、FX3U、FX3UC、FX3G内置定位功能的脉冲输出形式都是脉冲+方向。另外,FX3U可以安装高速输出适配器FX3U-2HSY-ADP,脉冲输出形式是正转脉冲·反转脉冲、或者脉冲+方向。

FX系列PLC基本单元的脉冲输出方式是什么?

FX系列PLC基本单元的脉冲输出方式都是开集电极方式。另外,FX3U可以安装高速输出适配器FX3U-2HSY-ADP,脉冲输出为差动方式。

注释容量是怎么计算的?

对一个软元件编写的注释就是一点。注释容量设置一块是50点,占500步。

楼主:
FX系列PLC最大输入输出点数是多少?

1S:30点(可通过功能扩展板扩展少量点数);FX1N、FX1NC:128点;FX2N、FX2NC:256点;FX3U:384点(基本单元、扩展设备的I/O点数最大256点,CC-LINK远程I/O点数最大224点);FX3UC:384点(基本单元、扩展设备的I/O点数最大256点,CC-LINK远程I/O点数最大224点),系统版本为Ver2.20以下时为256点;FX3G:256点(基本单元、扩展设备的I/O点数最大128点,CC-LINK远程I/O点数最大128点)

FX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型号是什么?

FX1S、FX1N、FX1NC、FX2N、FX2NC、FX3U、FX3UC、FX3G的编程电缆都是FX-USB-AW。

楼主:
FX系列PLC内置脉冲输出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FX1S、FX1N:100KHZ;FX1NC:10KHZ;FX2N、FX2NC:20KHZ;FX3U、FX3UC、FX3G:100KHZ。另外,FX3U可以安装高速输出适配器FX3U-2HSY-ADP,最大频率为200KHZ。

FX系列PLC和编程软件通信需要做哪些设置?

需要设置对应的COM口和传输速率。设置方法如下:使用GX Developer时,点击菜单栏中的“在线”→“传输设置”,然后双击“串行”,设置对应的COM口和传输速率。使用FXGP/WIN时,点击菜单栏中的“PLC”→“端口设置”,设置对应的COM口和传输速率。

楼主:
FX系列PLC和编程软件通信的最大传输速率是多少?

FX1S:9.6kbps;FX1N、FX1NC、FX2N、FX2NC:19.2kbps;FX3U、FX3UC、FX3G:使用内置422编程口最大传输速率为115.2kbps,使用内置USB口最大传输速率为12Mbps

用VB或者C++怎么编写监控PLC的组态软件?

可以安装MX Component软件,之后VB、C++就会有相应的PLC通信控件。另外,也可以通过计算机链接功能实现。有关计算机链接功能,详见《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通信篇)》

N:N网络中设定监视时间的作用。

在N:N网络中,监视时间的设定(D8180)有什么作用?在所有站都需要这个设定吗?

监视时间就是指,当主站和从站之间的数据传送所需时间超出该时间,会判断主站或是从站为异常的时间。只有在主站需要设定监视时间,在从站中不需要这个设定

楼主:
GX developer软件问题

GX Developer安装后,创建新工程时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怎样解决?

GX Developer安装后一般不会出现这一情况,一旦出现,则卸载软件。然后删除相关注册表,操作步骤如下:点击Windows的“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点开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删除SWnD5-GPPW文件夹。之后重启电脑,重新安装软件。如果无效,则建议安装英文版软件,或者重新安装计算机操作系统。

时钟频率周期振荡功能

 10ms时钟:M8011(ON:5ms,OFF:5ms);100ms时钟:M8012(ON:50ms,OFF:50ms);1s时钟:M8013(ON:500ms,OFF:500ms);1min时钟:M8014(ON:30s,OFF:30s)。

楼主:
并联链接的链接时间问题。

在并联链接功能中,并联链接的链接时间是多少?

普通并联链接模式:FX3U、FX3UC、FX3G是15ms+主站的运算周期(ms)+从站的运算周期(ms);FX1S、FX1N、FX2N、FX1NC、FXN2NC是70ms+主站的运算周期(ms)+从站的运算周期(ms)。高速并联链接模式:FX3U、FX3UC、FX3G是5ms+主站的运算周期(ms)+从站的运算周期(ms);FX1S、FX1N、FX2N、FX1NC、FXN2NC是20ms+主站的运算周期(ms)+从站的运算周期(ms)。

并联链接的链接软元件的点数问题。

在并联链接功能中,并联链接的链接软元件的点数是多少?

普通并联链接模式:FX1S各站50点位软元件(M)和10点字软元件(D);FX1N、FX2N、FX3U、FX3G、FX1NC、FX2NC、FX3UC各站100点位软元件(M)和10点字软元件(D)。高速并联链接模式:各站2点字软元件(D)。

楼主:
并联链接主站和从站的设定。

在并联链接功能中,怎样将可编程控制器设定为并列链接主站或并联链接从站?

请通过M8000,在希望作为主站使用的FX可编程控制器中设定M8070一直为ON。请通过M8000,在希望作为从站使用的FX可编程中设定M8071一直为ON。

为什么程序写不进存储盒?

原因:1)可能未开保护开关  2)在PLC参数设置中未设置正确的容量

CC-LINK网络问题

CC-LINK网络专用的电缆型号?

专用 CC-Link 电缆:FANC-SB,CSFV-SLAB, 100ZCLK-SB-20AWGX3C(终端电阻110欧姆);专用高性能CC-Link 电缆: FANC-SBH(终端电阻130欧姆)。同时,Ver.1.00电缆要注意不同型号的电缆不能混合使用,只能连接相同产家的相同型号的电缆。Ver.1.10电缆时,不同产家产品可以混合使用。除上述以外CC-Link协会认证的电缆也可以使用。(CC-Link协会的网站:http://www.cc-link.org.cn/)

楼主:
FX系列PLC的耐冲击性能

符合JISC 60068-2-27(147m/s^2、作用时间11ms、正弦半波脉冲X、Y、Z方向各3次)

FX系列PLC的耐噪音性能

采用噪音电压1000Vp-p,噪音幅度1微秒,上升沿1纳秒,周期30~100HZ的噪音模拟器。

FX系列PLC的耐电压性

FX1S、FX1N、FX2N、FX3U、FX1NC、FX2NC、FX3UC:AC电源型:AC 1500V 1分钟,DC电源型:AC 500V 1分钟(符合JEM-1021,所有端子一起和接地端子间);

FX系列PLC对使用环境空气的要求

无腐蚀性、可燃性气体、导电性尘埃(粉尘)不严重。

楼主:
FX系列PLC的输入回路隔离规格

FX系列PLC的输入回路隔离规格是光耦隔离。

FX系列PLC的输出回路隔离规格

FX系列PLC的输出回路隔离规格继电器输出型是机械隔离,晶体管输出型是光耦隔离,可控硅输出型是光控晶闸管隔离。

FX系列PLC输出规格中的开路漏电流

可控硅输出型是1mA以下/AC100V 2mA以下/AC200V;晶体管输出型是:0.1mA以下/DC30V。

FX系列PLC输出规格中的最小负载

FX系列PLC输出规格中的最小负载:继电器输出型是DC5V 2mA(参考值),可控硅输出型是0.4VA/AC100V 1.6VA/AC200V。

楼主:
FX系列PLC的输入ON电流和输入OFF电流

FX1S、FX1N、FX2N、FX1NC、FX2NC AC电源DC24V输入型、DC电源DC24V输入型:输入ON电流4.5mA以上(X010以后为3.5mA/DC24V),OFF电流1.5mA以下,AC电源AC输入型:输入ON电流3.8mA以上,输入OFF电流1.7mA以下;FX3U、FX3UC:输入ON电流 X000~X005为3.5mA以上,X006、X007为4.5mA以上,X010以上为3.5mA以上,输入OFF电流1.5mA以下。

FX系列PLC的输入响应时间

FX1S、FX1N、FX2N、FX1NC、FX2NC AC电源DC24V输入型、DC电源DC24V输入型:约10ms X000~X017可通过数字滤波器变更,AC电源AC输入型:约25~30ms 不可以高速读取;FX3U、FX3UC:约10ms(X0~17可以通过数字滤波器改变,但是FX3U-16M为X000~X007)。

楼主:
FX系列PLC输出规格中的外部电源

FX1S、FX1N、FX2N、FX1NC、FX2NC:继电器输出AC250V DC30V以下,可控硅输出AC85~242V,晶体管输出DC5~30V;FX3U:继电器输出DC30V以下、AC250V以下(对应CE、UL/cUL规格时AC240V以下),晶体管输出DC5~30V;FX3UC:晶体管输出DC5~30V。

FX1S 、FX1N 、FX1NC、FX2N、FX2NC、FX3U、FX3UC的并联连接时间

用FX3U、FX3UC时:{普通模式:15ms+主站的运算周期(ms)+从站的运算周期(ms);高速模式:5ms+主站的运算周期(ms)+从站的运算周期(ms)。} 用FX1S 、FX1N 、FX1NC、FX2N、FX2NC时: {普通模式:70ms+主站的运算周期(ms)+从站的运算周期(ms);高速模式:20ms+主站的运算周期(ms)+从站的运算周期(ms)。}

楼主:
MX component软件的应用

MX component软件与FX PLC通讯,通过PLC侧的什么口?

422编程口和485通讯口。

MX sheet软件的功能

1、日志功能;2、监视功能;3、写入功能;4、注释显示功能;5报警功能;6、自动保存功能;7、自动打印功能

MX sheet软件日志功能的最快刷新时间

0.1ms

MX sheet软件同时通信的PLC台数

MX sheet软件最多同时可以与几台FX PLC通讯?

16台。

楼主:
MX sheet软件最大的设置区域

当加入日期和时间数据时: 255 列 65536 行;当不加入日期和时间数据时: 256 列 65536 行。

停产机型对应的推荐替代机型

停产机型F1、F1J、FX2、FX1、FX2c、FX0、FX、FX0s、FX0N所对应的推荐机型?

停产机型所对应的推荐机型:F1→FX1S、F1J→FX1s或FX1N、FX2→FX2N、FX1→FX1N、FX2c→FX2nc、FX0→FX1s、FX→FX2N、FX0s→FX1s、FX0N→FX1N。

FX系列PLC的内部时钟功能

FX系列PLC使用内部时钟功能时,需要注意什么?

需要在PLC每次运行时,注意公历四位模式的切换(PLC默认为公历二位)。

FX系列PLC输入输出继电器的动作时序

FX系列PLC输入输出继电器的动作时序是怎样的?

1、【输入处理】输入映像存储区读入(成批获取输入端子的on/off)→2、【程序处理】读取输入映像区,根据程序进行运算,将执行结果的软元件状态存入输出映像存储区→3、【输出处理】将输出映像存储区软元件状态刷新输出,驱动输出软元件→1(刷新方式)

楼主:
高速计数器用指令最多同时驱动几条?

FX1S、FX1N、FX1NC、FX2N、FX2NC、FX3G:DHSCS,DHSCR,DHSZ同一运算周期内最多可以同时驱动6条;FX3U、FX3UC:DHSCS,DHSCR,DHSZ,包括DHSCT(DHSCT指令只可使用一次)同一运算周期内最多可以同时驱动32条。

PLC输出回路中需要加入保险丝吗?

当输出端子上连接的负载短路时,有可能会烧坏印刷线路板。因此,请务必在输出中加入起保护作用的保险丝。

FX系列PLC电源规格的额定电压是多少?

FX系列PLC电源规格的额定电压——AC电源型:AC100~240V;DC电源型:DC24V。

楼主:
FX系列PLC默认的允许瞬时停电时间是多少?

FX1S、FX1N、FX3G、FX2N、FX3U AC电源型对于10ms以下的瞬时停电,继续动作,DC电源型对于5ms以下的瞬时停电,继续动作;FX1NC、FX2NC、FX3UC对于5ms以下的瞬时停电,继续动作。(FX2N、FX2NC、FX3U、FX3UC可以使用特殊软元件改变瞬时停电时间,停电检测中标志位:M8008、停电检测时间寄存器:D8008)

FX系列PLC对接地有什么要求?

D类接地(100欧姆以下),接地请采取专用接地或者共同接地(不可与强电系统共同接地)。

FX系列PLC的输入信号形式是什么?

FX1S、FX1N、FX2N、FX1NC、FX2NC AC电源DC24V输入型、DC电源DC24V输入型:触电输入、或者NPN开集电极晶体管,AC电源AC输入型:触电输入;FX3U、FX3G:触电输入、或者漏型输入时:NPN开集电极晶体管、或者源型输入时:PNP开集电极晶体管;FX3UC:触电输入、或者NPN开集电极晶体管。

楼主:
FX系列PLC用于高速计数输入的端子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FX1S 、FX1N 、FX1NC、FX2N、FX2NC:用于高数计数的输入端子的响应时间,会自动变成20μs (X000, X001),和50μs (X002~X007)(原本为10ms); FX3U、FX3UC、FX3G用于高数计数的输入端子的响应时间,会自动变成5μs (X000~X005),和50μs (X006、X007)(原本为10ms)。

MX Sheet软件的应用

MX Sheet软件在“Cell Settings”→“Access Data”中的“Zoom”单元格是什么功能?

“Zoom”单元格的功能是乘法倍率;在监控时,单元框中数据为对应软元件数值×倍率;在写入数据时,软元件数值为单元框中的数据×倍率。“Zoom”设置的范围0.001至1000。

楼主:
FX系列PLC的N:N网络功能最多可以连接几台PLC?

FX系列PLC的N:N网络功能最多可以连接8台PLC。

FX系列PLC的并联链接功能最多可以连接几台PLC?

FX系列PLC的并联链接功能最多可以连接2台同一系列的FX可编程控制器。

楼主:
将输入X0~X7分配为DSZR指令的零点信号或者DVIT指令的中断输入时,输入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X0~X5为5μs,X6,X7为50μs。

FX系列定位功能的加减速处理是怎样的?

内置定位功能[基本单元(晶体管输出)、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FX3U-2HSY-ADP)]、FX2N-1PG(-E)、FX2N-10GM、FX2N-20GM:自动梯形加减速;FX2N-10PG、FX3U-20SSC-H:自动梯形加减速、近似S形加减速。

定位功能中的加减速时间具体指的是什么时间?

从基底速度达到最高速度的时间为加速时间,从最高速度达到基底速度的时间为减速时间。

楼主:
在可变速脉冲输出(PLSV)指令中,加减速时间是否有效?

在可变速脉冲输出(PLSV)指令中,只有Ver.2.20以上的FX3U·FX3UC,或者FX3G,当加减速动作(M8338=ON)时,加减速时间才有效。

FX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中的基底速度的设定范围是多少?

FX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中的基底速度的设定范围是最高速度的1/10以下,如果为该值以上时,取最高速度的1/10。

FX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中的加减速时间的设定范围是多少?

FX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中的加减速时间的设定范围是50~5,000(ms)。设定为49ms以下时,以50ms运行;设定5,001ms以上时,以5,000ms运行。

楼主:
FX系列PLC的计算机链接功能的最大总延长距离是多少?

RS485时的最大总延长距离是500米(FX**-485-BD混合存在时为50米);RS232C时的最大总延长距离是15米

FX系列PLC的无协议通信功能的最大总延长距离是多少?

RS485时的最大总延长距离是500米(FX**-485-BD混合存在时为50米);RS232C时的最大总延长距离是15米。

FX系列PLC都支持远程维护功能吗?

FX1S、FX1N、FX1NC、FX2N、FX2NC、FX3U、FX3UC、FX3G都支持远程维护功能。

FX系列PLC的N:N网络功能使用的终端电阻规格是怎样的?

终端电阻使用2个100欧姆1/2W。使用FX3U-485-BD、FX3U-485ADP、FX3G-485-BD的情况下,请用终端电阻切换开关设定。

楼主:
FX2N-4AD中偏置和增益的定义是什么?

偏置(截距):当数字输出为0时的模拟量输入值;增益(斜率):当数字输出为+1000时模拟输入值。

FX2N-2AD是否可以将一个通道作为电压输入,而另一个通道作为电流输入?

FX2N-2AD中,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入不能对两通道同时使用。

FX PLC通信设定的方法

1)使用顺控编程软件指定参数:作为参数登录,然后传送至可编程控制器中,重新上电。2)在顺控程序中指定:在顺控程序中,对通信格式、站号的设定、判断为超时的时间进行数值设定,编写这样的程序,然后传送到可编程控制器中。

楼主:
FX PLC通信设定的2种方法的区别。

FX可编程控制器通信设定的两种方法:使用顺控编程软件指定参数和在顺控程序中指定,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无论采用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方法,可编程控制器的动作都是相同的,但是同时设定的情况下使用顺控编程软件指定参数的方法优先。

FX PLC中D8120、D8400、D8420的区别。

FX PLC中设定通信格式的特殊寄存器D8120、D8400、D8420有什么区别?

D8120适用于所有FX系列PLC,D8400\D8420适用于FX3U\FX3G;D8120适用于通道1的计算机链接、RS指令、变频器通信、程序通信;D8400适用于通道1的RS2指令;D8420适用于通道2的计算机链接、RS2指令、变频器通信、程序通信。

FX PLC通信设定有效的时序

FX可编程控制器通信设定何时生效?

1)使用顺控编程软件指定参数:当可编程控制器上电时,已经完成画面设定的参数内容会自动传送,从那时开始生效。2)在顺控程序中指定:将可编程控制器从STOP切换到RUN,写入数据后,当电源从OFF变为ON时开始生效

楼主:
FX PLC采用参数方法进行通信设定的步骤

FX PLC采用参数方式进行通信设定的操作步骤是什么?

1)在GX Developer的工程数据列表中双击“参数”→“PLC参数”,未显示工程数据列表时,选中(在左边打钩)菜单栏中的“显示”→“工程数据列表”。2)点击对话框中的“PLC系统(2)”页面进行通信参数设定。3)在菜单栏“在线”→“PLC写入”中选中参数后,点击执行。

FX PLC哪些通信功能需要进行通信设定?

使用计算机链接功能、变频器通信功能、无协议通信(RS/RS2指令)功能时,需要进行通信设定。

FX PLC哪些通信功能不需要进行通信设定?

使用编程通信、并联链接、N:N网络、远程维护功能时,请勿进行通信设定。

FX PLC通信通道号的区分。

FX3G 40/60点I/O型和FX3U系列PLC上连接2个通道的通信口,怎样区分通道号?

使用了通信功能扩展板和通信特殊适配器时,通信功能扩展板为通道1,通信特殊适配器为通道2;使用2台通信特殊适配器时,从离开基本单元最近的通信特殊适配器开始依次为通道1、通道2。

网友A(2012-05-14):
培训项目:
  《三菱PLC标准班+触摸屏班+伺服电机班+变频器班》综合培训    费用:3500元

一.   课程目标: 主要参加目前工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师必备的五门技术的修炼,即:三菱可编程控制器(PLC),触摸屏(人机界面HMI),三菱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三菱变频器等。每人一台电脑一台PLC实验箱及相应实验器材,边讲边做实验.
二.   实验设备:三菱FX系列PLC:FX1S-30MT、FX2N-16MT,三菱触摸屏:F930GOT-BWD-C,步进电机,三菱MR-J2S系列伺服电机,三菱S500系列变频器等。
三 .   学习的内容为: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1. PLC 的硬件结构、工作原理。
2. FX1S/FX1N/FX2N系列PLC的选型、电源接线,按钮、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磁力开关等输入接线,指示灯、继电器、电磁阀等输出接线。
3.GPPW编程软件的使用和仿真软件的应用。
4. 输入、输出、定时器、计数器、内部辅助继电器、数据寄存器、步进继电器等软元件的应用。
5.基本指令:常开、常闭、线圈、上升沿、下降沿、置位、复位等用法及技巧。
* 数据传送、移位及比较指令在工程中的灵活应用。
* 程序分支结构、子程序及中断程序。
* 步进梯形图指令及应用、整数运数指令。
*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应用及浮点数运算。
* PLC与触摸屏的接线及应用。
* PLC与步进电机接线及编程。
* 工程案例,设计编程及调试方法。
* 编程实例与技巧详解。
* 实际操作。
2、《三菱触摸屏培训班》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 触摸屏系列产品介绍和选型。
* 触摸屏编程软件的操作使用。
* 人机界面与PLC通讯。
* 画面制作。
* 按钮和指示灯制作。
* 数据的显示和设定。
* 动画制作。
* 报警和事件信息显示。
* 数据配方。
* 画面的上传 下载及参数设定。
* 安全密码设置。
* 实际操作,案例分析。
3、《三菱伺服电机培训班》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 伺服系统概述。
* 伺服电机原理,伺服驱动器原理,编码器原理。
* 三菱伺服电机选型。
* 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的原理及接线。
* 伺服系统信号连接。
* 寻找原点的方式。
* 脉冲指令的方式及比较。
* 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 FX1S PLC脉冲输出指令及标准程序讲解。
* FX2N-10GM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 FX-VPS编程软件的应用。
* FX2N-10GM定位模块参数设置。
* FX2N-10GM定位模块编程。
* FX2NPLC控制FX2N-10GM定位模块程序详解。
* 实际操作,具体案例分析。
4、《三菱变频器培训班》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 变频器原理概述及选型。
* 变频器实际控制及外部连线方法讲解。
* 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 PLC控制变频器标准程序讲解。
* 实际操作,具体案例分析。
四.上课时间:
在本中心学习时间灵活,可以参加脱产班、晚班或周末班。
脱产班:周一到周五    9:30----5:00
周末班:周六周日     9:30----5:00
晚班:周一到周五     19:00-----21:00
五。报名方式: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8楼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旁海正电脑城8楼
报名联系: 0755-29127550
           陈老师 13267152530

网友A:
专职代写非标设备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年,专职代写非标设备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改造等。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工业网络,组态软件,VB编程等。
1》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2》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多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多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3》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4》承接PLC控制箱,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客户要求编程。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13267152530 (7*24小时)
                      13612831585 (7*24小时)
              在线QQ:   574275831

网友B:
好东西需要顶起!!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