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头熔焊的原因?

楼主(2011-01-09):
分析:

A5:(1)接触器负载相相或相地之间发生短路,或接触器本身相间短路,短路电流通过触头,导致触头熔焊
• 没有短路保护元件
• 短路保护元件只按1类配合配置
• 短路保护元件按2类配合配置
(2)星-三角起动电动机时,星型连接与三角型连接之间没有足够的时间间隔,虽然星形接触器触头已打开,但是星形接触器触头间的电弧熄灭需要时间,如果星形接触器触头间电弧没有熄灭,而此时三角接触器立即合上,就会形成短路, 短路就会引起触头熔焊.
(3)控制电源的电压偏低或线圈控制线偏长引起线圈两端的电压偏低,如果此电压正好处于抖动区,铁芯产生的磁吸力一会儿大于弹簧的反力, 一会儿小于弹簧的反力,动铁芯来回运动带动触头来回抖动,触头时分时合,引起触头间不断燃弧,导致触头熔焊.
(4)工作环境恶劣,粉尘太大,由于接触器的防护等级一般为IP00或IP20,粉尘会进入到触头的接触面,粉尘会增加触头局部的接触电阻,而没有粉尘的部分,其电流密度会增大,最终温度升高导致触头熔焊.
(5)设计选型不当,接触器的容量不够,接触器的寿命很快终结,触头熔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