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接触器的触头不能分开的原因?

楼主(2011-01-09):
分析:

(1)线圈的控制线过长,由于导线电容的影响,剩余电压过高,足以维持铁芯处于闭合状态,最终导致触头不能分开.
(2)接触器的线圈已经烧坏,变形的线圈骨架卡住动铁芯使之无法运动,最终导致触头不能分开.
(3)触头已被熔焊.
(4)接触器有自锁功能,且该功能正常.

网友A:
顶,顶,日常工作过程中出现这种现象较多

网友B(2012-06-09):
接触器线圈断电后触点难分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动静触点面融粘一起!起因是接触器(国产民营产的接触器触头含银量低=流野!)进口品牌的银合金触头质量好些,少有粘合。

网友C:
顶起,楼主好样的!

网友D(2012-09-11):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楼上的原因总有一个是,我学习了

网友E(2015-02-08):
接触器主触头粘连得原因如下:

1、接触器主触头通过了大电流过热使得动静出头烧坏熔焊在一起;

2、接触器机构卡死;

3、线圈铁芯端面有油污加大了吸力,反作用弹簧在线圈断电后不能推开动触头;

4、采用无声运行的含电容的回路有维持吸合的可能性。

网友F:
类似的电器设备要用热像仪www.horiz.cn定期做预测性维护

网友G:
还有一种是铁芯接触面有油,油很粘。

网友H:
分析得很好,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