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接触器的触头不能闭合的可能原因?

楼主(2011-01-09):
分析:

(1)线圈供电线路断路
(2)线圈断路
(3)线圈控制电压偏低
(4)接触器的线圈已经烧坏,线圈骨架热变形导致动铁芯无法吸合到位,最终导致触头不能闭合.
(5)主触头粘连
(6)衔铁中有异物,麻点
(7)主触点错位(多见于大接触器,桥式触点)
(8)辅助接点安装不好.

网友A(2011-07-08):
 从实际的工业维修上来说,接触器只要线圈端加额定电压不能吸合或者某触点接触不可靠,均应该换新而不是维修,比如一台90年左右的德国罗兰600印刷机,整机继电器接触器大大小小不少于500个,连接线更不少于3000条,对于这样的设备接触不良故障造成停机一小时最少损失200块吧,根本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B:
深圳英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英国ABI集成电路测试仪华南地区总代理,凭借先进的仪器和长期的技术积累,以为客户节省成本,提高设备稳定运行为己任开展变频器,伺服器,PLC,人机界面,工控机,各种工业电路板维修业务。我司为西门子优秀合作伙伴,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优质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高效稳定、价格合理的自动化设备及工程方案,同时开展设备改造业务。公司成立以来和很多著名的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欢迎有意向合作公司和个人来我司考察,洽谈合作事宜。

联系人:郭生    电话:

网友C(2011-12-03):
接触器坏了一般都换,即使修好了也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D(2012-03-07):
接触器容易坏。。

网友E:
专注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解决方案:http://www.caiyadianzi.com,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网友F(2015-02-08):
原因分析可分为以下2种情况:

一是新安装的情况可能原因是回路接错。这种情况首先对照原理图,看原理图能否运行性,如果原理图没问题要检查回路是否与原理图一致。

二是已经运行的回路出现故障致使接触器不吸合的情况,原因如下:

1、控制回路电源是否正常;

2、接触器线圈是否烧坏;

3、控制回路是否断线(包括不吸合;不自保等);

4、接触器机构是否卡死;

5、保护是否动作或者误动;

6、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