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烧毁或损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1-01-09):
分析:

(1)控制电源的电压偏低,导致线圈接线端子上的控制电压偏低,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铁芯就不能吸合,此时线圈中的电流是正常维持电流的几倍(电流大小取决于电压的大小),时间一长,线圈就会因过度发热而烧坏.
(2)线圈控制线偏长,尽管控制电源是正常的,但是由于线路压降的影响,导致线圈接线端子上的控制电压偏低,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铁芯就不能吸合,此时线圈中的电流是维持电流的几倍(电流大小取决于电压的大小),时间一长,线圈就会因过度发热而烧坏.
(3)线圈接线端子上的控制电压偏高(> 1.1 x Us),导致线圈过度发热而烧坏.例如:将380V电压施加于220V线圈,大约15分钟左右就会烧坏,电压越高,线圈烧坏所需的时间越短.
(4)在线圈制造,运输和安装过程中,碰撞或产品跌落造成漆包线与接线端子的连接处机械损伤,工作一段时间后,损伤处烧断.

网友A(2025-11-05):
我觉得主要是由于进了粉尘,铁心吸合不到位,这样最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