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网络问题解答

楼主(2011-01-07):
SIMATIC.NET连接PLC 300
何时需要选择unspecified连接,何时需要向plc下载组态好的PC STATION,这两种类型有什么区别?另外向opc server下载时要选择 pc internal,向PLC下载组态好的PC STATION要选择合适的网卡?若unspecified连接后,OPC SCOUT 监控不到PLC DB块 可能的原因?

答:1. 当S7-300组态和PC Station组态不在同一个STEP7项目中时,需要在PC Station的NetPRO一侧建立针对Unspecified的S7连接。如果二者在同一项目中,就直接选择S7-300的CPU建立S7连接。
2. PC Station是下载到本地或远程的计算机上的,不需要也不能下载到PLC上。注意最好在NetPRO中下载,这样会把硬件组态和连接一同下载到计算机的Station Configration Editor中。
3. 一般来说,向PLC下载组态和程序时需要在Set PG/PC interface中将S7Online(STEP7)指向普通网卡,而向PC下载组态和连接需要在Set PG/PC interface中将S7Online(STEP7)指向PC internal。
4. 如果OPC连接建立,在测试客户端OPC Scout中是可以监控I/O,M以及DB区域的数据的。如果监控不到DB,也不能监控M,则证明连接没有建立;如果监控不到DB,但能监控M,则证明DB在PLC中不存在,也有可能是SIMATIC NET本身有问题,可以把M区域的变量地址修改为DB区域的,在做测试。

楼主:
X208的环网设置
请问大家哪位能发一份西门子X208系列关于环网冗余的设置的资料啊,谢谢谢谢!!!

答:1.SCALANCE X 工业网络的“冗余机制” 演示系统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zh&objid=29034438&caller=view
2.工业以太网交换机-SCALANCE X200 环网组态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382.pdf
3.西门子交换机SCALANCE X 冗余环网快速入门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124.pdf

楼主:
simatic.net连接simense 300
按照A0030操作外,硬件配置时直接或交叉连线的区别?另外通过SIMATIC.NET可以连接同一网络内的两套PLC吗,如何操作?请详细说明

答:DTE 类设备:PC、路由器、交换机uplink口、HUB级联口
DCE 类设备:交换机普通口、HUB普通口
同类设备间相连使用交叉线方式;异类设备间相连使用直通线方式。

说明:
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是数据终端设备,也就是具有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以及发送和接收数据能力的设备。大家知道,大多数的数字数据处理设备的数据传输能力是很有限的。直接将相隔很远的两个数据处理设备连接起来,是不能进行通信的。必须在数据处理设备和传输线路之间,加上一个中间设备。这个中间设备就是数据电路端设备DCE(Data Circuit-terminating Equipment)。DCE的作用就是在DTE和传输线路之间提供信号变换和编码的功能,并且负责建立、保持和释放数据链路的连接。DTE可以是一台计算机或一个终端,也可以是各种的I/O设备。典型的DCE则是一个与模拟电话线路相连接的调制解调器。DCE虽然处于通信环境内,但它和DTE均属于用户设施。用户环境只包括DTE。

例如:

PC PC 交叉线
PC HUB 直通线
HUB普通口 HUB普通口 交叉线
HUB普通口 HUB级联口 直通线
PC 路由器 交叉线
路由器 路由器 交叉线
PC 交换机 直通线
路由器 交换机 直通线
交换机普通口 交换机uplink口 直通线
交换机普通口 交换机普通口 交叉线
交换机uplink口 交换机uplink口 交叉线

电缆内有8根电线,分为4对,每一对就是一对双绞线,依次为:(橙白,橙);(绿白,绿);(蓝白,蓝);(棕白,棕)

  568A的排线顺序从左到右依次为: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568B则为: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其中1、2用于发送数据,3、6用于接收数据,4、5用于传输语音,7、8用于传输电源。

  所谓的交叉线是指:一端是568A标准,另一端是568B标准的双绞线。

  直连线则指:两端都是568A或都是568B标准的双绞线。

  顺便说一下,许多朋友在做RJ45头的时候,只是保证线两端的顺序一一对应,却并未按照568A/568B的排线标准去做。这样虽能连通网络,但这种线的抗干扰性非常差,经常出现诸如传输速度慢、网络时好时坏的情况。希望大家在做网线的时候一定按照标准去做,并且根据实际的工程经验网线长度最好不小于1.5米,这对提高网络的稳定性是非常必要的!

  当以下设备互联时,需使用直连线:
  1. 将交换机或HUB与路由器连接;

  2. 计算机(包括服务器和工作站)与交换机或HUB连接;

  3. 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通过UPLINKS口连接。

  而这些设备互联时,则需使用交叉线:
  1. 计算机与路由器连接;
  2. 交换机与交换机连接;
  3. HUB与HUB之间连接;
  4. 两台PC直接相连;
  5. 路由器接口与其它路由器接口的连接;
  6. Ethernet接口的ADSL Modem连接到PC机的网卡接口。

  总之,同一层设备相连用交叉线;不同一层设备相连用直连线

如何通过ETHERNET建立SIMATIC NET OPC 服务器与2个PLC 的S7连接:只要在opc sever 下再建一个连接——如“s7_connection2”双击这个连接,在属性中把地2个PLC地址输入既可。
注:如果是MPI或PROFIBUS通信的话你的电脑还必须加装CP5611类等网卡.
1、 打开STEP 7 V5.2,新建一个空工程,此例中工程命名为OPCTest0819。

在空工程中加入一个PC STATION。

为PC STATION重新命名为“OPC”。

双击右边的Configuration图标进行PC STATION的硬件组态。

2、在左边的设备树内选择 SIMATIC PC STATION -> User Application -> OPC Server,选中V6.1 版最新的构件,将其添加到右边的1号插槽中。

然后将CP5611卡对应的构件添加到4号槽中。

在添加CP5611卡时,会弹出下面的窗口,要求选择CP5611卡的Profibus地址和新建DP子网。

单击 new 进入如下界面,如下图选择正确的波特率和Profile选项。点 OK 确认。

DP子网配置完成,点 OK 确认。

保存并编译组态结果。

下一步进入Configure Network

进入 Configure Network后打开NetPro对通讯网络进行配置。

双击后出现下图对话框。按图示红色框中选择相应选项。

在下图中填入CPU314C-2 DP的PROFIBUS地址 2,然后单击Address Details… 按钮。

在下图中红框处填入CPU314C-2 DP的槽号 2。

然后连续确认保存配置。得到下图的界面。

保存并编译配置结果。

在弹出的检查对话框里选择Compile and Check every thing,并确认。

正常情况下,检查结果应该没有错误。然后双击任务拦红色框中的 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 图标。

先单击 Station Name…,将PC站名称改为“OPC”(必须和STEP7 中建立的PC站名称相同)。

改完PC站名称后,在1号槽中添加OPC服务端,并确认。

接着在4号槽中添加CP5611卡。

单击 OK 后弹出下面的对话框。在其中选择CP5611卡的PROFIBUS地址 1,波特率选1.5Mbps,Bus profile&: 选择 Standard,然后点 OK 确认。

以上配置完成后确认如下图所示,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 的工作状态处于 RUN_P 方式。

进入到SET PG/PC INTERFACE程序设置通讯界面如下:

设置完成后,再次回到NetPro程序下载PC Station网络配置。

点击 Yes 按钮。

点 OK。

配置信息下载完毕后打开 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 ,可以看到1号槽和4号槽状态图标变成下图的“黄色铅笔”图标,125号槽 Stationmanager 的状态图标也变成“黄色铅笔”图标。

如果看到所有已配置槽的状态图标都已经变成“黄色铅笔”,则说明配置信息已经成功下载到Station Config

楼主:
Editor。下一步就应该用西门子自带的OPC客户端测试程序Scout测试西门子OPC服务器是否正常工作(此时PLC的DP口应该和上位机CP5611卡正确连接,PLC已经上电正常工作)。

打开Scout程序后,首先连接到 OPC Simatic.net OPC服务器。

连接OPC服务器OPC Simatic.net成功后会弹出如下对话框,要求你填写新建Group名称。

双击建立好的TESTOPC组图标。

弹出OPC浏览器对话框,可以在此界面下添加与各个PLC寄存器区对应的变量(Item)。

如下图所示,展开 \S7: à S7 connection_1 à objects 目录树,其下列出的M、I、Q、DB等子项对应PLC不同的寄存器区,M对应M区,I对应I区,Q对应Q区,DB对应V区DB块的访问。

下面举一个例子对M区地址M 0.0 、M 0.1 的访问。展开M子项,双击 [New Definition]。

在弹出的Item添加界面中按下图添加。Datatype项选择X,其含义是选择BOOL类型的变量,Address项填写0,其含义是对应M寄存器区字节地址0位置开始,Bit No填写0代表是地址0开始的字节中的第0个位(一个字节中的8个位分别是第0位到第7位)。

添加完Item后将出现在程序中间列表中的项目加入到右边的列表中就可以了。

如下图所示,变量列表栏 Quality 栏显示 good 则说明通讯正常(也可以从左边组名前的闪电图标的颜色来判断通讯是否处于连接状态,绿色为连通、红色为断线)。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西门子OPC服务器支持的常见数据类型:

Datatype 含义

B 字节,BYTE

CHAR 单个ASCII字符

W WORD,16位单字

INT 16位整数

DWORD 32位双字

DINT 32位整数

X BOOL值,BIT,位

REAL 实数,32位浮点数

用西门子自带OPC客户端测试程序Scout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请教:simatic net和数据库的关系
现场设备为S7-300,工控机中使用Simatic NET软件,PLC与工控机之间走的以太网; 目前合作方想使用高级语言读写PLC中数据,使用的语言是PB,我查看西门子提供的有关高级语言读写PLC的文献主要为C#和C++;看样子合作方无法实现PB和C#间的转换,开始跟我们要一个中间数据库!但是参考别的公司的项目,的确可以通过Simatic net作为OPC媒介实现高级语言读写PLC,
请问:通过Simati Net 软件,是否满足合作方提出的所谓中间数据库的要求呢?最好能连带讲些相关知识!

答:1.PowerBuilder,这个不需要C语言基础,主要用来开发数据库应用的,优点是开发的程序可以在各类数据库下工作,另外提供专业的数据库设计工具。
先从网上下载OPCDA20.EXE安装起来,然后从网上找个OPC控件包(有DACLTSDK.dll,DACLTSDK_ActiveX.ocx,OPC_AEPS.DLL,opccomn_ps.dll,opchda_ps.dll,OPCPROXY.DLL,OpcRcw.Comn.dll)拷贝到%WINDIR%\System32文件夹下,然后执行命令注册:

REGSVR32  /s %WINDIR%\System32\opccomn_ps.dll
REGSVR32  /s %WINDIR%\System32\opcproxy.dll
REGSVR32  /s %WINDIR%\System32\opc_aeps.dll
REGSVR32  /s %WINDIR%\System32\opchda_ps.dll
REGSVR32  /s %WINDIR%\System32\OpcRcw.Comn.dll
regsvr32  /s %WINDIR%\System32\DACLTSDK_ActiveX.ocx
%WINDIR%\Opcenum /RegServer

    在PB中创建一个opc控件,名字为ole_1,初始化

TRY
 if ole_1.object.Connect(host,serverid) then
  try
  if ole_1.object.Addgroup("GROUP",updateRate) then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end if
  CATCH ( runtimeerror erAddgroup)
     return false
  END TRY

 else
  return false
 end if
CATCH (runtimeerror  erConnect)
  return false
END TRY
然后加标签

TRY
IHandle=ole_1.object.AddItem(itemname)
if IHandle>0 then
 return IHandle
else
 return 0
end if

取值

Value=ole_1.object.readItem(IHandle)

楼主:
软件中硬件狗是什么?是一种授权吗?还是一个软件或硬件?如果不是硬件,为什么叫硬件狗?

答:加密狗"是一种插在计算机并行口上的软硬件结合的加密产品。一般都有几十或几百字节的非易失性存储空间可供读写,现在较新的狗内部还包含了单片机。软件开发者可以通过接口函数和软件狗进行数据交换(即对软件狗进行读写),来检查软件狗是否插在并行口上;或者直接用软件狗附带的工具加密自己EXE文件(俗称"包壳")。这样,软件开发者可以在软件中设置多处软件锁,利用软件狗做为钥匙来打开这些锁;如果没插软件狗或软件狗不对应,软件将不能正常执行. 加密狗是为软件开发商提供的一种智能型的软件保护工具,它包含一个安装在计算机并行口或 USB 口上的硬件,及一套适用于各种语言的接口软件和工具软件。加密狗基于硬件保护技术,其目的是通过对软件与数据的保护防止知识产权被非法使用。

楼主:
PROFIBUS Terminator有什么用途?什么时候使用?
问题补充:我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一般的DP连接的口,而是专门的终端器,编码是:6ES7 972-0DA00-0AA0。
根据大家的说明以及现场的情况,应该是这个profibus总线上没有DP分站,仅仅是转成了485,为了信号的激活,使用了终端器。

答:终端电阻有两个作用:
1、保持大概1.1V空闲电位。
2、保证终端阻抗与线路阻抗一致避免信号反射的产生。
当总线终端的站掉电后产生的影响:
1、两个390欧姆的电阻失去作用导致总线空闲电位下降至5×110/390+220+390=0.62V左右,这种情况下总线及易受到干扰。
2、终端阻抗与线路阻抗不一致,线路阻抗150欧姆而终端阻抗只有110欧姆,理论上可以产生极性相反强度为大概0.15倍入射波的反射波。
在PROFIBUS DP 网络的末端应加终端电阻,与普通电阻一样,不过是3个电阻串联,分别为390Ω  220Ω  390Ω,DP总线接在220Ω两侧,其他两端接电源,依次接DP的5,3,8,6 ,5、6为5V电源,220Ω两端约1V左右。

终端电阻拨码的位置是两端的设备(就是只有进线的设备)打到“ON”的位置,中间的设备打到“OFF”的位置

楼主:
wincc能否同时和MPI与DP两个网络通信?
硬件上如何连接?

 答:可以尝试通过通讯卡联接DP网络,通过编程电缆联接MPI网络

楼主:
工业以太网IP地址设置问题
想组态一个以太网,使用一个交换机,一台上位机配以太网卡,一台CPU319,一台CPU315,DCS系统能访问上位机的数据,请问网络参数怎么设置?

答:首先要清楚你有使用的网络器件的种类和数量。比如交换机的型号和数量。
第二,根据网络负荷合理划分VLAN,Route等等,已达到优化网络的目的。
这里你所使用的网络器件有配以太网卡的上位机、两台PLC,DCS系统和工业交换机。你的西门子交换机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没有使用SCALANCE X300或X400,那么所设定的IP地址就使用同一个网段吧。如CPU319是192.168.1.10;CPU315是192.168.1.11;DCS是192.168.1.12;上位机是192.168.1.13;
根据你的设备的数量来选择A,B,C类IP地址是最为简单和不易出错的。然后可以规划IP地址。根据规划的IP地址给CP和SCALANCE工业交换机来设定。如果使用SCALANCE X300或X400那么情况就千差万别了。可以根据交换机的特点来构建和优化网络。

楼主:
上位机通过MODBUS协议与S7300通信
S7300的地址与MODBUS的地址怎么对应起来?硬件方面需要什么

答:硬件需要CP341,CP341有一个通信接口,接口类型是可选 的,支持主站或从站。还需要通过配套软件加载MODBUS RTU格式通信协议。两种传输模式:1.ASCII传输模式:当控制器设为在MODBUS网络上以ASC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传输模式通信,在消息中的每修理 字节都作为两个ASCII字符发送。这种方式优点主要是字符发送的时间间隔可达1s而不产生错误。2.RTU传输模式:当控制器设为在MODBUS网络上以RTU(远程终端单元)模式,在消息中的每个字节包含两个4bit十六进制字符。这种方式的优点主要是在同样的波特下,可比ASCII传输模式传送更多的数据。
CP341通信模块的安装和参数配置: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SC/manual/1117397.pdf
CP340/341/440/441通讯及编程(更新版)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081.zip

楼主:
PLC的CPU上SF灯总是亮
请问我下载了一个SIMATIC NET安装后,S7-300的程序下载到PLC后,PLC的CPU上SF灯总是亮了,没有装之前是不会的,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问题补充:我在复制粘贴这个SIMATIC 300站点时,提示说:在复‘PDIAG-Container'类型对象‘PDIAG’时出现问题。该对象在新的环境中可能无法使用,或者可能不完整或不正确。

答:应该是组态和实际配置不一致造成的吧,仔细检查硬件组态中的版本是否和实际硬件配置一样

楼主:
simatic net 与大量S7-200 300PLC通讯的问题
单位有一个可能要上的项目,要对上百个泵站进行远程监控(每个泵站30多个数字量10来个模拟量),泵站主要采用S7-200和300 构建,网络准备用以太网加GPRS(做备用)。在以前的类似项目里用的是组态王进行数据采集,但是稳定性和实施性很差(延迟大)。现在我初步想用 OPC与各子站通讯,用VB.NET做监控页面(主要为了加入MAPXTREME做的GIS系统)。我想问下,像怎么大的数据量,用SIMATIC 通过以太网 可以么?延迟会很大么?(因为要实施控制的,不光是监测,所以实时性要求比较强)
问题补充:我是用vb.net VS2008做。主要是里边还要加GIS 地理信息系统。所以才想到 OPC 加.NET做。谢谢 各位的提示 WINAC 我看看资料先

答:用以太网没有问题。
用vb,项目点数这么多,恐怕会很大。
即使项目点数少,vb也是比较慢的。
推荐用vc,c的执行速度相对比较快。

楼主:
Modbus TCP/IP通讯问题
各位学长,有个项目要求两台上位机,对一个modbus从站设备读写操作,如何实现呢?MOdbus Tcp/ip协议支持多主站吗?这个从站设备目前只有一个RS485接口,如何扩展呢?自己想到了TCP协议,不知道行不行,谢谢。

答:相关资料:
《如何建立 SIMATIC S7 的开放式 MODBUS/TCP 通讯,如何查找相关信息?》下载: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faq/22660304.pdf
见《基于S7-300,400 CPU集成PN 接口 Modbus TCP通讯快速入门》下载: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401.zip
见《基于S7-300,400以太网通讯模块CP Modbus TCP通讯快速入门》下载: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394.zip

楼主:
如何对CP5611和ET200S所组的网络进行测试问题
我的老师让我用CP5611和ET200S组一个网络,现我已经做好,PC站和OPC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也正常,但是我不知道对这个网络进行测试,因为ET200S不带CPU,无法编程,opc Scout也只能检测主从站是否连接正确,我要怎样测试这个网络呢?简言之,我不知道如何给信号,请高手指教

答:要怎样测试这个网络呢?简言之,我不知道如何给信号 ?
1.你的PC没有像WINCC组态软件,也没有用VB所编的应用程序,只能用CP5611硬件的自检测试功能。详见:
《如何使用PC Adaptor CP5611 CP5511 CP5512建立Step7与PLC通讯》:下载: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028.pdf

楼主:
CP5611卡与ET200S组网络的问题
现CP5611卡作为主站,ET200S作为从站,组网络,利用STEP7和simatic net软件,我现在只能组一个一对一的网络,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多对多的网络,还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答:1、带CPU的IM151+CP5611,原理过程与S7-300类似;
2、cp5611/5613+SIMATIC NET,原理过程与连EM277类似。通过COM_PROFIBUS将CP5611/5613定义成一类主站,并组态相应从站,从而实现对从站数据的读写。如果有逻辑的话,需借助脚本语言。

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多对多的网络?
与一对一的网络组态一个从站一样,可再组态另一个或多个从站,只不过是从站的地址不同。

楼主:
CP243-1的通讯问题
各位学长,我看说明书上写道CP243-1支持TCP和S7两种协议,在使用时怎么选择?这个TCP是标准的ISO/TCP协议吗?如果我将RJ45线直接连接到普通网卡上,可以实现通讯吗?

答:CP243-1和CP243-1 IT都支持S7和TCP协议,但主要实用的都还是S7协议。例如,S7-200通过CP243-1或CP243-1 IT和编程电脑、S7-300/400以及OPC Server通信,使用的都是S7协议,不是标准的TCP协议;标准的TCP连接是需要指定相应的端口号的,而在S7连接中是指定TASP地址的。
1. 其实CP243-1的TCP协议仅体现在以太网看门狗、通过预设的MAC地址分配IP地址以及响应DHCP服务器等方面。
2. 而对于CP243-1 IT来说,功能就变得很丰富,CP243-1 IT支持HTTP、SMTP和FTP,可以实现网页浏览、发送Email,和作为文件服务器等功能。HTTP、SMTP和FTP都是基于TCP协议的。
所以一般来说CP243-1用于工业现场通信时,使用的都是S7协议;只有在需要部分IT功能时才使用TCP协议。而该TCP也不是ISO或ISO-on-TCP协议。
CP243-1可以和普通网卡通信(通过OPC,PC Access或SIMATIC NET),使用的也是S7协议,因为西门子软件也会为普通网卡加载了S7驱动。

楼主:
CP5611与USB/MPI适配器的本质区别
请教各位学长,CP5611与300编程的USB/MPI适配器有哪些区别?拨打西门子热线,只是说CP5611具有诊断功能,是不是太简单了,我个人认为CP5611是一个网关设备,可以在S7里硬件组态,而适配器只是个电平转换器,不具备数据存储处理的功能,就像前几天使用适配器连接EM277对CPU200进行下载编程,试了N次都是不行,换成官方的配置,CP5611+EM277就可以,哎,能不能不花这个钱啊
问题补充:各位学长,可以说说硬件、软件、功能、使用、注意点上的区别!让我们这些新人学习学习,先谢!

答:EM277上用USB Adapter没问题。CP5611可以用于站组态,而适配器不行。
CP5611是在台式电脑上面使用的,一般使用WINCC的上位机和PLC通信采用的是CP5611而不采用USB/MPI适配器,在使用上,通常CP5611是用于电脑与PLC长时间通信的,而USB/MPI适配器一般都是作为电脑与PLC进行程序调试,上传下载用的,属于短时间通信使用,应该说USB/MPI适配器的功能CP5611都有,而CP5611具有硬件诊断功能,这是USB/MPI适配器所没有的,通过CP5611的诊断功能可以判断DP网络中哪些接点有问题,而USB/MPI适配器没有这样的功能,所以CP5611要比USB/MPI适配器贵得多。在笔记本上使用的是CP5612,与CP5611功能相同,要更贵。

楼主:
PC Adapter USB电缆连接EM277问题
该适配器为用于S7-300/400编程的(PC-Adapter-USB,6ES7 972-0CB20-0XA0),现在想通过连接EM277向CPU222下载程序调试,各种模式试了很多次都搜索不到CPU,请有此实际连接通讯经历的学长帮帮忙,是不是这种方式不行,还是需要更换为用于200编程的USB-PPI电缆连接EM277,求教!补充:安装了USB2.0驱动后查询了帮助手册,USB/MPI电缆支持DP协议啊,EM277也支持,那为什么不通呢?(适配器MPI灯不闪,USB灯只在刚搜索连接时闪几下,EM277电源灯亮,其他灯都不亮)
问题补充:此电缆直接连接CPU编程口,选择PC Adapter PPI下载成功;但问题就是电缆连接EM277的DP口后,无法搜索到CPU,唯一主站也勾选了;另外如何判断EM277是否损坏?目前只是电源灯亮,各位学长帮帮忙!

答:在PG/PC属性里设置好通讯参数
 并勾选在总线上的唯一主站
 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5&a_id=672431&s_id=0&num=10#anch

补充:
EM277的地址是不是和PG/PC冲突了,应该不容易坏吧

如果你有CP5611这类可诊断的通讯卡可在线诊断一下,能不能找到站点
或者有S7-300的PLC组态一下系统实测一下

楼主:
如何将现有的总线网络改造成环形网络?
一般的配置情况为300Cpu引出一根MPI线,接到第一个站上,第一个站再引出一条出线到第二个I/o站点,如此下去到最后一个站为只有一根进线,CPU为主站,I/o站为从站。但现在害怕一个站出现问题后整个站都瘫痪了,想连接成环网用于冗余,一个站出线问题不会影响到别的站,也就是将最后一个站引出一条出线到CPU上,但这样的接法没有试过,想问问大家这样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啊

答:1.一般的配置情况为300Cpu引出一根MPI线,接到第一个站上,第一个站再引出一条出线到第二个I/o站点,如此下去到最后一个站为只有一根进线,CPU为主站,I/o站为从站。--------------------一个站出现问题后整个站不会都瘫了。
2.将最后一个站引出一条出线到CPU上,但这样的接法没有试过---------这是可行的,没问题。

楼主:
所有编程电缆都不支持热插拔吗?
假如有隔离的和不隔离的编程电缆,两者当我下载完程序后是否应关闭PLC的输入电源才能进行插拔?两种都要关闭PLC电源吗?如果要的话,请问调试电脑的电源也要关闭吗?是否同时关闭电脑及PLC电源再进行插拔是符合要求?

答:假如有隔离的和不隔离的编程电缆,两者当我下载完程序后是否应关闭PLC的输入电源才能进行插拔?--------------------应该这样操作.
两种都要关闭PLC电源吗?--------------------需要.
如果要的话,请问调试电脑的电源也要关闭吗?---------编程电缆由PLC供电,所以不需要.

楼主:
一300主站,五200从站,如何相互传输数据,指令格式是什么样的,地址是怎么定义的?

答:一300主站,五200从站(带EM277),组建成ProfiBus-DP 网络。设置好主站,从站的DP地址。 通过V交换区交换数据。

可以使用PROFIBUS或以太网通信。详情可参考 dcy提供的链接:

:《S7-200与S7-300之间的通讯(更新版(2008.02.21)     》下载: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A0148

楼主:
一类主站和二类主站的区别是什么?
我看到好多相关的网页,都说带DP的CPU是一类主站,而工控机、编程器、触摸屏都是二类主站。这个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啊?一类主站可以控制二类主站吗?还是一类主站相当于工程师站,然后二类主站相当于操作站,不知这样的理解对么?请指教。
问题补充:补充一下:我们公司这里有个系统只有一个上位机和一个S7-300的PLC,这个上位机可以监控与对程序进行修改,请问我这个上位机是否就是一个工程师站?

答:一类/二类主站的定义楼上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个人认为PROFIBUS DP的一类主站可以是PLC(带DP接口的CPU或CP),但如果没有PLC的话,也可以使用PC(带DP接口的CP)。而二类主站主要是采用非循环的方式读取从站的输入输出和诊断信息,其实一般情况下西门子的WinCC和触摸屏都是与PLC(一类主站)直接通信的,之间使用的是S7(OP)协议,没有使用PROFIBUS DP协议,所以也无所谓是不是二类主站了。
一类主站不能控制二类主站,而且二类主站也不需要在一类主站中组态。
拿一类/二类主站来类比工程师/操作员站不太合适,因为一般在PROFIBUS DP网络中,一类主站必须存在且运行,二类主站可有可无;而上位机系统中,工程师站并不一定存在或运行,而操作员站则是一定要有的。

楼主:
在PG/PC接口中有这么几个选项不知是什么?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ISO Ind. Ethernet -> Microsoft TV/Vi是什么?
TCP/IP -> Microsoft TV/Video Con...是什么?
TCP/IP -> NdisWanIp又是什么?
ISO与TCP/IP 之间有何区别呢?

答:ISO Ind. Ethernet -> Microsoft TV/Vi...是指MS网卡的ISO协议,基于MAC地址,而TCP/IP -> Microsoft TV/Video Con...是指MS网卡的TCP/IP协议(实际上是ISO-on-TCP协议),是基于IP地址的。
TCP/IP -> NdisWanIp一般情况下很少出现,在没有其它TCP/IP->网卡存在的情况下会出现。

楼主:
两个300的CPU之间交换数据
两个300的CPU用以太网通讯如何访问它们之间的数据,调用开关量。
能否将掉用的功能块详细说明!

答:如何在两个S7-300 PN CPU之间建立一个open TCP 通讯连接,以及如何进行数据交换?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FAQ/23579083.zip
如何编写 PROFINET IO 设备通讯块 FC11 和 FC12: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Html/download.aspx?DownloadID=3007&TreeID=14&URL=/download/Upload/SC/faq/31764614.zip
《通过CP343-1实现S7-300之间的以太网通讯》下载: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Html/download.aspx?DownloadID=1233&TreeID=3&URL=%2fDownload%2fUpload%2fAS%2fapplication%2fA0020.pd
《西门子工业网络指南 》下册,电子版下载地址:http://search.gongkong.com/SearchDatum.aspx?orderby=0&hidden=&resultsearc=&query=%ce%f7%c3%c5%d7%d3%b9%a4%d2%b5%cd%f8%c2%e7%d6%b8%c4%cf&pager.offse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