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解答

楼主(2010-12-17):
S7-200以太网通信?
我通过交换机做了个S7-200的以太网通信,一台电脑控制两台S7-200。可是有的时候断电后两个以太网模块就没信号了,无法通信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答:
程序第一段  每次系统启动用SM0.1 调用 ETH0_CTRL

LD     SM0.1
CALL   ETH0_CTRL:SBR1, Q0.0, MW0, MW2

200程序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
最近编好的S7-200的程序,在文件中双击显示“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有好几个程序都是这个问题,但是原来以前的老程序还是可能双击打开的,最后是先是打开软件,然后在文件--打开,这样可以打开双击打不开的程序,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答:主要是硬盘上的项目程序子目录太多级了。建议你打开后另存一下到根目录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楼主:
S7-200中的TCP/IP模块的区别?
S7-200中的TCP/IP模块有以太网扩展模块(CP243--1)或互联网扩展模块(CP243--1 IT),两者有何区别?以太网与互联网有何区别?

答:CP 243-1 :以太网模块
CP 243-1 IT :因特网模块
具体功能、应用可以下载产品手册学习。觉得学习这两个模块前首先该弄个明白以太网与互联网有何区别?
以太网:以太网最早由Xerox(施乐)公司创建,在1980年,DEC、lntel和Xerox三家公司联合开发成为一个标准,以太网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局域网,包括标准的以太网(10Mbit/s)、快速以太网(100Mbit/s)和10G(10Gbit/s)以太网,采用的是CSMA/CD访问控制法,它们都符合IEEE802.3
因特网: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INTERNET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Internet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

楼主:
解释一下s7200中定时器的不同及如何使用?
S7-200指令提供了下述三种类型的定时器。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用于单一间隔的定时
有记忆的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用于累计许多时间间隔
断开延时定时器(TOF): 用于关断或者故障事件后的延时
定时器对时间间隔计数。定时器的分辨率(时基)决定了每个时间间隔的长短。

 定时器号决定了定时器的分辨率(时基)。

SIMATIC定时器有三种分辨率:1ms、10ms和100ms。

S7-200提供了256个可供使用的定时器,即用户可用的定时器号为T0-T255,一旦用户选择了定时器号,就意味着定时器的分辨率(时基)已经确定了。定时器号的分辨率(时基)及最大计时时间,如下表:

表1. 定时器号和分辨率
定时器类型 分辨率 最大定时值 定时器值
TONR
(可保持) 1 ms  32.767s (0.546min.) T0, T64
10 ms  327.67s (5.46min.)  T1-T4, T65-T68
100 ms  3276.7s (54.6min.) T5-T31, T69-T95
TON,TOF
(不保持)
 1 ms  32.767s (0.546min.) T32, T96
10 ms  327.67s (5.46min.)  T33-T36, T97-T100
100 ms  3276.7s (54.6min.) T37-T63, T101-T255

不同分辨率的定时器按以下规律刷新:

1ms:1ms分辨率的定时器,定时器位和当前值的更新不与扫描周期同步。对于大于1ms的程序扫描周期,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刷新多次。
10ms:10ms分辨率的定时器,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每个程序扫描周期的开始刷新。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整个扫描周期过程中为常数。在每个扫描周期的开始会将一个扫描累计的时间间隔加到定时器的当前值上。
100ms:100ms分辨率的定时器,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指令执行时刷新。因此为了保证正确的定时值,要确保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中,只执行一次100ms定时器指令。
 注意:不能将同一个定时器号同时用作TOF和TON。例如,不能既有TON T32又有TOF T32。也不能重复使用同一定时器号定时。

不同定时器的功能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 当使能输入接通时,定时器开始计时,在当前值(TXXX)与预置值(PT)相等时,定时器位接通。使能输入断开后,定时器当前值清零。在定时器到达预置值后,它会继续计时直到计到最大值32767才停止。
有记忆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 当使能输入接通时,定时器开始计时;在当前值(TXXX)大于等于预置值时,定时器位接通。当使能输入断开时,定时器当前值保留。若要将定时器当前值清零,必须执行复位命令。在定时器到达预置值后,它会继续计时直到计到最大值32767才停止。
断开延时定时器(TOF): 在输入端接通时,定时器位立即接通,当前值置为零;当输入端由接通转为断开时,定时器开始计时,直到预置时间。当定时器到达预置时间时,则定时器位断开,定时器当前值停止计时。当输入断开的时间小于预设值时,定时器位保持接通。下一次输入断开后,定时器从零开始重新计时直到达到预置值。

定时器在子程序中的表现
在条件调用子程序的主程序中,当停止子程序调用时,如果定时器已经激活正在计时,停止调用这个子程序会造成定时器的失控。不管此时定时器前面的激活条件如何变化,定时器(1ms、10ms 时基的)会一直走到最大值,定时器输出也会在达到设定值时接通;(100ms 时基的定时器会在上述情况下停止计时,但在逻辑上处于失控状态)。

 如果用 SM0.0 调用子程序;或者在控制逻辑的时序上做到能够保证定时功能完整执行,定时器会正常运行。使用条件调用含有定时器的子程序时,一定要注意时序逻辑,以免造成程序运行错误。

常问问题
 使用定时器加自复位做一个不断重复的计时,调用其他功能或子程序时,为何看起来工作不规律?

请注意《S7-200系统手册》中,或者前文关于三种定时器刷新规律的描述。

按这种方法使用定时器时,定时器的置位、复位可能与程序扫描周期不配合,存在造成上述问题的机制。

定时比较短的定时任务应使用“定时中断”功能,这样更为可靠。

 编了一个利用定时器的程序,在编译时已经通过,为何下载到CPU中时提示出错?

这种情况往往是调用的定时器号与定时器类型不配合造成的。参见上面的表格,如T7只能用作TONR,而不能用于TON或TOF。

详见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
Beta Version 0.93
下载地址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136.chm

1.定时器指令的应用
S7-200系列PLC按时基脉冲分为1ms、10ms、100ms三种,按工作方式分为延时通定时器(TON)和保持型延时通定时器(TONR)两大类。
对于积算型定时器T3,则当输入IN为1时,定时器计时(基脉冲数);当IN为0时,其当前值保持(不像TON一样复位);下次IN再为1时,T3当前值从原保持值开始再往上加,并将当前值与设定值PT作比较,当前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T3状态bit置1,驱动Q0.0有输出;以后即使IN再为0也不会使T3复位,要令T3复位必须用复位指令。

注意:S7-200系列PLC的定时器中1ms、10ms、100ms的定时器的刷新方式是不同的。
(1)1ms定时器  由系统每隔1ms刷新一次,与扫描周期及程序处理无关。所以当扫描周期较长时,在一个周期内可能被多次刷新,其当前值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不一定保持一致。
(2)10ms定时器  由系统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自动刷新。由于是每个扫描周期只刷新一次,就在每次程序处理期间,其当前值为常数。
(3)100ms定时器  在该定时器指令执行时被刷新。因而要留意,如果该定时器线圈被激励而该定时器指令并不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的话,那么该定时器不能及时刷新,丢失时基脉冲,造成计时失准。若同一个100ms定时器指令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多次被执行,则该定时器就会数多了时基脉冲,相当于时钟走快了。

 2.计数器指令的应用
S7-200系列PLC有两种计数器:加计数器(CTU)和加/减计数器(CTUD)。

每个计数器有一个16位的当前值寄存器及一个状态位。CU为加计数脉冲输入端,CD为减计数脉冲输入端,R为复位端 ,PV为设定值。当R端为0时,计数脉冲有效;当CU端(CD端)有上升沿输入时,计数器当前值加1(减1)。当计数器当前值大于或等于设定值时,状态位也清零。计数范围为-32768-32767,当达到最大值32767时,再来一个加计数脉冲,则当前值转为-32768。同样,当达到最小值-32768时,再来一个减计数脉冲,则当前值转为最大值32767。

相关资料:
见《S7-200系列PLC的定时器指令的使用》下载:
http://plc.zjwchc.com/file/discuss1.doc

见《S7-200系列PLC的定时器指令》连接:
http://www.dkxxw.com/xuexi/siemens/biancheng/dingshiqizhiling.htm

《西门子S7-200编程视频-第28集:定时器举例》连接:
http://

楼主:
接上面,由于没有出现链接

http://www.gotogk.com/shipin/200911187099.shtml

楼主:
s7-200的通讯口是否要隔离?
S7-200控制箱,CPU224XP的通讯口1个做modbus主站用于控制设备,另1个做modbus从站接收上位机命令,请问224XP的通讯口要加485隔离器吗?请推荐隔离器的型号?如果通讯距离大于50米,是否要加485中继器?

答:由于S7-200的RS485通讯口不是隔离的,按照西门子的规范,通讯距离大于50米,就要增加中继器。但是经常有在现场没有加中继器,可以通讯100米左右的,但是再增加距离就没有人实验过了。
建议在通信距离超过50m时尽量使用RS485中继器,因为超过50m的通信距离如不加中继器容易出现通信不稳定,经常掉站的现象。

楼主:
S7-200做DP从站?
S7-200通过EM277做DP从站,怎么设置数据交换区,V区怎么分配?如果我的待传送的数据是双字或浮点型的在S7-200中需要怎么处理,还有开关量的位怎么处理。接收区的地址是不是也要预留出来,接收区的地址怎么分配 。如果数据量超过32字入/32字出,怎么办?

答:详见《西门子S7-200与S7-300进行PROFIBUS通信图解》连接:
http://www.gongkong001.com/News/4934.html

http://www.cublog.cn/u2/66807/showart_2129301.html
上述文档可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我的待传送的数据是双字或浮点型的在S7-200中需要怎么处理,还有开关量的位怎么处理?
任何数据只考虑所占用的单元数,与其类型无关。

.接收区的地址是不是也要预留出来,接收区的地址怎么分配
上述文档中有介绍。
相关资料:
《西门子S7-200与S7-300之间的通讯》下载:
http://space.cechina.cn/infosharedownload.aspx?id=366

楼主:
S7-200可以扩容吗?
S7-200可以增加程序存储容量吗
问题补充:MC 291,32K x 8 EEPROM 存储器盒  6ES7 291-8GE20-0XA0
存储卡,64Kbytes                 6ES7 291-8GF23-0XA0
存储卡,256Kbytes                6ES7 291-8GH23-0XA0
这三个是不是用来扩容的

答:1、200的程序存储器是不能扩展的,
2、存储卡是用来存储用户程序、数据、配方用的,这里的存储用户程序是备份的意思,而不是扩展PLC的程序存储器。

楼主:
关于顺序停止方法 子程序的循环的问题?
PLC用的CPU226
1..顺序停止:
我做了顺序启动的程序,希望整个系统能按照相反的顺序停止,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只能再单独做个停止的程序段?
2..子程序:
<1>我吧故障信息单独做了一个子程序,子程序最终的输出M0.0为综合故障,我在主程序里调用完这个子程序后,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用M0.0了?调用这个故障子程序之前的程序段能用M0.0吗?
<2>我觉得移位循环指令ROL、ROR很好,但操作数只能是Byte,现在我想给一个驱动后,六个电磁阀间隔相同的时间,依次循环驱动,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指令?如果不用这个指令,这个循环最合理的设计是怎么样的?
<3>再问个菜菜的问题,子程序里做了循环,主程序调用这个子程序的时候不会一直循环不出来了吧???(就是6个电磁阀依次驱动的 循环)

答:对于只涉及时间的循环驱动,通常可以用1个定时器搞定。

定时器可以字寻址的啊,只要比较就行了。
如t37大于1秒的,点亮q0.0
如t37大于2秒的,点亮q0.1
如t37大于3秒的,点亮q0.2
如t37大于4秒的,点亮q0.4
如t37大于5秒的,点亮q0.5,
如t37大于6秒的,复位t37。。。。。

楼主:
8通道EM231?
请问8通道EM231(6ES7 231-0HF22-0XA0)能用在CN系列CPU下吗?8通道的地址如何确定?用AIW还是VW?谢谢!

答:1、没有问题,我就是这样用的;
2、S7-200地址分配原则(由系统指定):
S7-200扩展模块上的I/O地址按照离CPU的距离递增排列。离CPU越近,地址号越小。
在模块之间,数字量信号的地址总是以8位(1个字节)为单位递增。如果CPU上的物理输入点没有完全占据一个字节,其中剩余未用的位也不能分配给后续模块的同类信号。
模拟量输出模块总是要占据两个通道的输出地址。即便有些模块(EM235)只有一个实际输出通道,它也要占用两个通道的地址。
在编程计算机和CPU实际联机时,使用Micro/WIN的菜单命令“PLC > Information”,可以查看CPU和扩展模块的实际I/O地址分配。
3、用AIW

楼主:
S7-200的电流电压信号?
CPU224XP模拟量输入,接线时要不要区分电压,电流接法的,软件里有没有什么设置的地方

答:1.CPU 224 XP本体上没有电流信号模拟量输入
 只有电压输入 ±10 V
 输出有电压0 - 10 V 和电流 0 - 20 mA
 2.CPU 224 XP是两路模拟量入,一路模拟量出,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0和AIW2;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0.
 3.M,I,V是模拟量输出端子,电流输出时接M,I;电压输出时接M,V。
M,A+,B+是模拟量输入端子,第一路信号接M,A+;第二路信号接M,B+。M是公共端。
接线图如下: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as/s7_200/cpu/cpu224XP.asp
 4.相关资料如下:
 《西门子 S7-200•LOGO!•SITOP 参考》V0.92版(更新版)(2008.02.15)     下载: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A0136
 <S7-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下载: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manual/1017[2].pdf
参考资料: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Q_id=48965&cid=1028

楼主:
要不要网卡?
大家好,本人菜鸟,问个问题,一个S7200的PLC,一个研华的工控机,走以太网连接,我知道S7200需要CP 243-1模块,那么研华工控机上要不要加什么东西?是不是它本身带的网卡就可以?为什么我看网上还有说CP1613的,有点不理解,还有连接的时候要用到什么电缆?

答:cp1613是西门子的以太网卡,你用工控机自带的网卡也可以没问题,连接是时候需要网线,如果距离太长可以考虑用光纤。

楼主:
格雷码如何转换成实际的速度信号?
格雷码如何转换成实际的速度信号,这中间都要经过哪些环节啊?是不是还要增加A/D模块和D/A模块啊?请详细解释

答:1、不需要增加A/D模块和D/A模块。
2、隔离码信号---你用的是多线绝对值编码器。需要在程序中转换一下。
3、具体参考:
编码器采用9个输入点编程: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Q_id=39064&cid=1029
多圈编码器如何控制距离的: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Q_id=39099&cid=1029
算出编码器码值之后如何控制距离: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Q_id=39122&cid=1029

楼主:
在PLC中 vw是看成整数还是字?怎么区分整数和字?比如说vw变量看成一个整数还是一个字?aiw看成整数还是字?mw看成整数还是一个字?
答:1.整数是数值,可以参与数学计算,最高位为符号位;字是16位逻辑组合,只能进行逻辑运算或比较,不能参与数学计算,没有符号位。如果只是按位取状态进行逻辑判断,整形和字没有本质区别,可以通用。
2.字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整数是1个字的长度,而实数是2个字长度。
 整数表示的是一种数据类型,在不同的系统中,操作系统对数据的识别是基于数据类型来识别的,比如110001111,如果定义它是整数,那么系统将按照整数格式来读取,如果定义为实数,那么按照实数格式来读取,如果定义为时间,那么就按照时间格式来读取,所以同一个“数值”如果采用不同的数据类型,那么系统就认为是不同的数值。但存储它们的长度都是字或者双字。

vw变量看成一个整数还是一个字?aiw看成整数还是字?mw看成整数还是一个字?
字是从存储方式(存储的单位的标识)来看:8个二进制位为一个字节,16个二进制位为一个字(即两个字节),其表示一种存储的单位。
整数是从数制(存储的内容的标识)来看:一个字可以存储一个整数,也可作为16个二进制位的组合(例如MW0,即M0.0,M0.1,......M0.7,M1.0,M1.1,......M1.7).

楼主:
文本显示器PPI/MPI接口的24V电源可以用电缆供给?
S7-200 226CPU连接的电缆可以向文本显示器TD400供24V电源?PLC的port口内有24V电源?我们编程PPI/MPI电缆可以供这个24V电源吗?
我记得我们使用的MPI/PPI都是RS485的接口,只有两根线,是不是这两根线可以供24VDC?

答:S7-200 226CPU连接的电缆可以向文本显示器TD400供24V电源?可以。
PLC的port口内有24V电源?有,2、7脚。
我们编程PPI/MPI电缆可以供这个24V电源吗?不是、是PLC供给编程电缆中间的转换器的。
我记得我们使用的MPI/PPI都是RS485的接口,只有两根线,是不是这两根线可以供24VDC?不是,PPI电缆至少要4根线,2、7脚是电源;3、8脚是信号线。MPI电缆的2根线是接PLC的3、8脚,是信号线。

楼主:
模拟量输入类型中单端输入是指什么?

答:模拟量输入为何分单端和差分?
来自现场的信号总会存在各种干扰成份,尤其是共模干扰。模拟量的差分输入正是采用差分放大器的形式来消除模拟量的共模干扰。如果信号源比较干净,可以采用单端输入的方式。两个单端可以组成一个差分输入,因此,单端输入容量是双端的一倍。

楼主:
关于EM231与热电偶距离问题
请问EM231模块至热电偶传感器距离是不是有长度限制,是多少,如果距离超过的话,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答:个人认为回路阻抗和干扰情况是决定传输距离的决定因素,理论上到变送器的距离为100米,是在回路阻抗小于100欧,干扰不严重的场合。

热电偶距离无法满足要求的话,先增加变送器,4~20mA信号足以满足你的距离要求了,再不行就将200与现场靠近些

楼主:
系统时钟会复位么?
将S7-200CPU完全拆开,将里面的3块线路板完全分离,是不是系统时钟就会复位了呢?因为看到所有的电容都是安装在最底层的电源处理线路板上。

答:是不是系统时钟就会复位了呢?
是的。
如将CPU内置超级电容完全分离(拆开),如同缓冲电源放电完毕的效果,即时钟将停止在缺省值。
S7-200CPU实时时钟保持机制:
CPU靠内置超级电容(+外插电池卡)在失去供电后为实时时钟提供电源缓冲;缓冲电源放电完毕后,再次上电后时钟将停止在缺省值,并不开始走动。
要设置日期、时间值,使之开始走动,可以:
用编程软件(Micro/WIN)的菜单命令PLC > Time of Day Clock...,通过与CPU的在线连接设置,完成后时钟开始走动
编用户程序使用Set_RTC(设置时钟)指令设置 。

网友A:
S7-200/300等系列PROFIBUS-DP总线转光纤--OLM国产替代品首选

深圳讯记www.comark.cn,  可为您提供自控行业主流总线光纤中继模块.

ControlNet,Profibus-DP,ModbusPlus,S908 RIO,DeviceNet,CAN,CC-Link,DH+,DH485,PPI,CS31...

电话:0755-26055466,5499 Ext:603  手机:13066988513

网友A:
Cj-mf61系列4~20mA\0~10V高精度、现场免调校模拟量光纤转换器。

http://www.comark.cn/cn/productview.asp?id=134

深圳讯记www.comark.cn,  可为您提供自控行业主流总线光纤中继模块.ControlNet,Profibus-DP,ModbusPlus,S908 RIO,DeviceNet,CAN,CC-Link,DH+,DH485,PPI,CS31...

电话:0755-26055466,5499 Ext:603  手机:13066988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