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可编程控制器(PLC) 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0-10-16):
使用FPWIN GR软件通过USB电缆或者编程电缆向PLC中下载程序时,FPWIN GR软件中显示“MEWNET设备打开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当使用FPWIN GR下载程序时,显示“MEWNET设备打开错误”,这表明软件无法打开设定的端口,可能的情况如下:
    1.网络类型选择错误
    如果使用编程电缆连接电脑与PLC,请选择网络类型:C-NET(RS232C);如果使用USB电缆连接松下GT32型触摸屏,GT32触摸屏再连接PLC,请选择网络类型为:USB
    2.驱动安装出现问题
    如果驱动安装没有成功或者安装成功了但因为某些杀毒软件导致端口驱动出现了问题,这时需要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安装驱动程序的步骤请参考用户手册“USB驱动程序的安装”相关章节。

使用FP-X C40T型PLC控制三台伺服电机,同时使用TC2进行温度控制,可以实现吗?

可以实现.FP-X C40T可以同时进行4通道的位置控制.而使用TC2进行温度控制对此没有影响.通常使用的PID指令也没有回路数量的限制.

图像处理装置PV500最多能储存多少个品种?

PV500最多能储存25600个品种,其中每个品种最多能容纳1000个检查项。

楼主:
FP-X C40T系列PLC脉冲输出在执行原点返回时必须要近原点信号吗?

不必须使用近原点信号.可以根据需要设定近原点信号有效或无效.但是多数情况下,使用近原点信号控制减速,可以减小设备的冲击,提高原点定位精度.

使用FP-XC40T型PLC执行脉冲输出指令时设定的输出速度超过某通道的最高速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这种情况数据参数超出范围,PLC在运行时会产生运算错误E45。

FP-X C30T加通信插卡情况下,使用MODBUS RTU方式通信,程序报45号运算错误,为什么?

1.首先将使用的通信端口设置为[MODBUS RTU]方式,并且通信参数设置应与下位机仪表一致。
2.参考用户手册中F145指令的使用方法,初始化相应的参数。
3.参考对方仪表的手册,查找通信时需要的MODBUS上的地址,通过参考FP-X用户手册7-71地址对应表,将该地址对应到FP-X中。
4.执行F145指令。

楼主:
运算错误E45的产生原因和处理方法?

发生运算错误E45时,表示PLC的程序中有超出范围的参数导致某个高级指令无法正常执行.例如:除法运算指令中的除数为0,位置控制指令中的控制代码不合规定等. 可以通过点击PLC状态对话框中的[运算错误]按钮显示产生运算错误的程序地址,然后再进行相应的处理.

替换FP1-C56型PLC使用哪一个型号?

推荐用户使用FP-X C60替代。FP-X系列是FP1系列的后续机型.

FP-X位置控制指令的原点信号如何设置

在使用晶体管输出型的FP-X时,需要根据使用的通道,将X4~7设置为原点输入.设置步骤:主菜单 -> [选项] -> [系统寄存器] -> [主单元输入设置2(HSC/PLS] -> [CH4 X4:脉冲输出CH0的原点输入](或其他通道).

楼主:
FP0R在使用高速计数功能是否会影响到脉冲输出速度

FP0R每轴最高输出频率可达到50K,即使四轴脉冲同时使用时也不会受到影响。在使用高速计数功能时其脉冲输出频率不受影响。

FPX-L型\FPX-C38AT\FPX-C40RT0A区别?

FPX-L型不可扩展经济型,FPX-C38AT内置模拟量4进2出型,FPX-C40RT0A是低端可扩展晶体管、继电器混合型。

AFPX是否能进行PROFIBUS DP通讯?

FPX没有对应的PROFIBUS扩展模块,不过可采用市售的MODBUS协议转PROFIBUS协议适配器,将FPX接入Profibus网络。

楼主:
AFPOR系列PLC的脉冲速度

AFP0R系列PLC本体自带4轴脉冲输出,每轴最高可达50K。

  AFPX-C60T+FPX-E16X配置,扩展模块面板指示灯有反应,但是软件里相应地址信号没反应

  松下FPX系列扩展IO模块时,终端模块需要对终端设定DIP开关均置ON。

AFPX 第三,四通道脉冲经过值地址多少

DT90356  D90360 以告诉公司手册下载地址。请下载最新手册

楼主:
FP-X-C14T+EFP0+FP0-A80通道模拟量地址分配

针对以上配置,FP0-A80地址为WX30\WX31,通过字地址WX31高两位来分辨采集8通道的模拟量数据

FP0-C32T-F其中T代表什么,F代表什么?

T说明是晶体管,F代表产地上海

AFPX与变频器的通信连接

  想用2个FPX与32台变频器连接,推荐客户用VF100,用MODBUS方式通信组网

楼主:
FPX和FPΣ的COM1和COM2是否均可设置成Modbus主站和从站

可以。作为从站时,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作为主站时,可使用F145/F146便利指令变成那个实现与支持MODBUS协议的外部设备通讯。

FP2SH母板能否空槽安装,地址上需要做如何调整?

未安装单元的模块(插槽)上也分配I/O 编号。执行I/O 实际安装分配后,空插槽中一律分配16 点;也可分配任意的I/O 点数,实现具有计划性的扩展。

FPOR的停电保持功能

FP0RC32T掉电保持数据区;DT32450-DT32764

楼主:
AFPX的PID设置,控制周期的设定单位

设定单位=10ms

AFPX-C30T如何显示系统时间

除了安装电池还要安装AFPX-MRTC功能插卡才具有日历时钟功能

FP2连接斯奈德的变频器,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如何实现

选用了FP2-DA4模块,0~20mA对应0~50Hz,根据线性关系转换即可

楼主:
FPOR-C32T的位置控制指令使用时的设置要求

需要在系统寄存器的[主单元输出设置(PLS/PWM)中将相应的通道设置为[高速脉冲输出]

选型要求:输入/输出各170点,32路温控模块,与变频器之间实现485通信,如何选型?

通常可以选择松下FP2系列,由电源单元、CPU单元、输入输出单元、模拟量单元、MCU(通信单元)及底板构成。如果考虑到分散控制或进一步降低成本,可以考虑采用多台FP-X+温度单元(RTD6或TC8)+RS485插件构成,FP-X之间通过PC-link方式简便地构成整体。(其中需要选择带有2个RS485通道的插件-COM6)

"①能否通过编程口与RS232C进行通信?  ②能否用FPWIN GR Ver.1.1编写FP-e程序?  ③需要使用多大电流?"

"①编程口是程序专用接口,只能连接支持MEWTOCOL的设备,不能进行通用通信。通用通信应当使用COM接口。  ②需要Ver.2.2以上的版本。请购买版本升级产品AFPS10120R。  ③使用电源:0.2A DC24V。"

楼主:
两台FPO之间如何进行通信

两台FP0型PLC之间可以通过通信端口(RS232C)进行通信.如果3台或更多台,可以采用带有RS485端口的型号,如FP-X,FP0R。

FPOR的脉冲输出通道数及最高频率

最高同时4轴, 每轴最高50kHz.

FP-X C14R系列中的定时器的数量

默认值为T0~T1007共1008个.根据需要,可以在系统寄存器的[保持/非保持1]的No.5项中设置为其他数量.

FP3系列中的程序导入FP2系列中是否可以?

可以.但是在某些使用了FP3专用指令的情况下,需要人工进行对应修改.

楼主:
12路温控(TC输入)可采用什么PLC实现

建议使用FP0R+TC扩展模块实现

上位计算机如何通过FP-X以太网插件对其进行控制

首先需要对FP-X以太网插件(AFPX-COM5)进行设置,所用的工具软件Configurator WD可以从松下电工网站下载.然后需要在FP-X的系统寄存器中对所用通信端口(COM1)进行响应的设置.建议使用[计算机链接]模式,这样,上位计算机使用松下MEWTOCOL协议即可简便实现控制.

FPO-C14是否带日历时钟功能

不带日历时钟功能. 建议采用其他可以支持日历时钟功能的型号,如FP-X等.如果现以采用带时钟功能的松下GT系列触摸屏,则也可以将GT中的时钟数据自动写入FP0-C14中加以利用.

楼主:
如何进行程序密码解除?

Panasonic电工不为用户进行解密服务。用户利用编程工具软件FPWIN进行强制密码清除后,原存放在其中的程序也将同时清除,而PLC可以正常重新使用.

FP-X以PWM脉冲输出方式控制VF0变频器频率时的接线方法?

变频器3脚接PLC 输出回路的外部供给电源“-”,变频器9脚接PLC的PWM输出信号。

FP1-C40系列运行时开机运行灯不亮,编程灯总亮,报警灯常亮

当PLC中出现程序错误或运算错误时,在缺省设置下,PLC将自动切换回PROG.(编程)模式,同时报警灯亮.对于已经运行多年的FP1,应该考虑是电池不足导致程序丢失.建议客户检查并更换电池。

楼主:
有没上位机软件直接采集PLC内部数据

如果需要进行实时采集,可以使用Panasonic电工的数据采集软件PCWAY。如果是一次性地集中采集,可以使用FPWIN GR软件配套的工具软件“数据编辑器”。(该软件自动与FPWIN GR同时安装。)

FP-X C40T的脉冲是几个通道?

共计4通道。其中,高速2通道,可达100kHz。中速2通道,可达20kHz。可以同时独立输出,也可以实现2组直线插补功能。

FP-X温度模块的种类

目前,FP-X系列的温度插件有RTD2和TC2两种(最多可以同时使用2个),每个插件都可以检测2个通道的温度.通过EFP0适配器和可以连接FP0-RTD6(6通道)、FP0-TC4(4通道)和FP0-TC8(8通道)模块.如果需要使用比较多的测温通道,建议使用FP2系列的PLC.

楼主:
多台FP0连接成网络,并与电脑通讯,询问松下有何方案

FP0带RS232C型 可以通过C-NET S2型适配器转换成RS485,连接多台PLC,并通过C-NET转换成9针串口与电脑连接。

FP-X是否支持MODBUS 协议

支持MODBUS RTU,但不支持ASCII

FPX USB口除编程以外,能否挪住它用

不行,我们PLC USB口只能用于编程,无法转换成其他接口,进行通信功能。

楼主:
FPX-C40R增加一两通道插件,通信口变成4个,是不是通信口最多4个?

不是,最多是3个通信口,本体的USB口与通信卡的COM2口同时只能选其一使用。

用户在使用FP-XC40R编程,将16bit整数转换为浮点数,PLC报运算错误,询问:FP-X是不是不支持浮点数运算?

首先告诉用户,使用松下FPWIN GR软件编程时,如果输入的指令编号机型不支持那么该指令是无法输入的;用户需要的功能FP-X是支持的,只是因为用户在操作的过程中未清除原来的运算错误,因此导致始终报错。

FPX的技术问题:FPX控制雷赛步进电机,在Y1方向ON时,总少走两个脉冲的位移

方向信号由其他输出点预置,再启动脉冲输出,就正常

楼主:
询问FP-X编程电缆型号?

FPX圆口编程线日本进口型号是AFC8521/AFC8523,SMAC生产型号是SH8513。

客户使用我们FPX输出PWM来控制变频器,询问如何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值?

FPX需要编写PWM脉冲输出程序,程序中有一项叫占空比,当接线和设置无问题时,通过占空比的改变即可对变频器调速。

FP0C14的密码设定成8位数

FP0无法设置8位密码,建议使用FPX

楼主:
FPX 脉冲输出频率40K HZ,步进马达噪声很大,询问解决方案。

步进马达必须低速启动,再加速到最高速度,而客户一启动频率太高,减小启动时的脉冲频率,增加加速时间,即可解决

FP2能扩展的最多模拟量通道数

采用H型模板时,最多32个模块,256个模拟通道

我们公司一直在使用松下FP2系列的PLC。我们的机器上面使用了一个伺服马达带动机械凸轮旋转带动装盘工作。由于成本太高,所以我们在寻找一种电子凸轮控制器来取代机械凸轮。我想请问松下PLC是否有类似于西门子的FM352电子凸轮控制模块?

松下没有专门的电子凸轮模块,最新一PLC FPOR 新出一高级指令--凸轮指令,请客户参阅FP系列编程手册F165 能否满足用户要求。

楼主:
FPX插卡AFPX-MRTC有同种功能?

2种,一种是主存储器;另一种是实时时钟功能.两种功能的切换时,需要正确设定主机背后的切换开关.

FP-XC30编程时,输入计数器编号时,下面显示提示为“设备或指令编号超范围”,这时为什么?编号范围需要事先设定吗?哪些指令编号需要设定?如何设定?

这是由于在系统寄存器中没有设置。在我们的系统寄存器设置中,找到定时器和计数器的选项,可以调整。默认情况下为1008开始为计数器,之前的为定时器。

FPX-L型\FPX-C38AT\FPX-C40RT0A区别

L型FPX机型不可扩展经济型,FPX-C38AT内置模拟量4进2出型,FPX-C40RT0A是低端可扩展晶体管、继电器混合型

楼主:
需要-双相高速计数器,三单相高速计数器,FP0系列能满足吗

此情况建议客户选用FP0R,该系列PLC具有单相6点的高速计数器,频率更高

关于FP2位置控制单元(AFP2432)的P点控制动作有以下问题:  ①目标速度相同时,加减速时间如何设定?  ②因为在最终段位置指令值较少,在未充分减速前就移动到了目标处,此时会有什么动作?  ③有时会在进行动作时写入下次动作的数据,如果剩余的时间短于一次扫描的时间,此时会有什么动作?

"①加减速时间使用K0值,也可以使用其它数值。  ②只要达到位置指令值,即使正在减速,也会立即停止。  ③如果剩余时间短于一次扫描时间,则动作立即停止。需要重新起动。

使用FPWIN GR软件的注意事项

只可以清除错误代码43以上的错误报警.

楼主:
FP0-C32的掉电保存区

计数器:16点,C128~C143。
内部继电器:128点(8个字), R550~R62F。
数据寄存器:32字,DT6112~DT6143。
※另外还可通过F12,P13命令在EEPROM中保存和读出,但应注意EEPROM的写入次数限制(一般为1万次左右)

当FPX的COM2口设置为通信插卡时,用USB线能不能通信?

不能,COM2口已经被通信插卡占用,必须用圆口通信线把COM2口重新设置成内置USB

FP2-C2T09这款PLC是否只能下载程序不能上载程序。

是的

楼主:
能否通过一次指令,就将DT0~DT100的数据寄存器数据读取到计算机中?

可以,但可能会多帧显示。如果是FPΣ,可以在起始标识符上使用扩展字符”<”,此时1帧可以接收2048字节的数据,能够1帧显示。如果是通常标识符号”%”,只要超过118字节,就有会多帧显示

R911C控制标志位作为输入条件在同一程序中多次使用为什么有时状态会不同?

此种现象正常,因为程序可能较长,在同一扫描周期内可能存在不同状态.可以在程序的开头置换为内部继电器.

FPX-C14T主机通过扩展,可实现几路高速计数?

FPX-Tr型PLC不可扩展脉冲输入/输出插件,所以只有主机本体的8路高速计数可供使用。

楼主:
Function和Function Block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是Function带历史数据,没有的内存空间.
而Function Block带历史数据,有内存空间.

PLC不使用电池对应用的影响

不使用电池对数据不能掉电保持和没有日历时钟

FP∑如何强制脉冲输出,同时强制两通道的脉冲输出可以吗?

强制脉冲输出在工业控制过程中使用很多.使用松下PLC可根据机型的不同而选择对不同的控制字进行操作.例如:FP0/FP-e(DT9052),FP-X/FP2/FP∑(DT90052).对于FP∑,可以采用F0(MV)指令对DT90052进行赋值.

楼主:
当FPG扩展COM1时,采用三线接法时,RS(发送要求)和CS(可发送)应如何连接?

采用三线式连接时,RS和CS应短接,如果不短接的话,则无法发送.

FPX使用电池时,有的DT数据不能被保持?

请在编程软件中,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菜单中关于数据『保持/非保持』部分进行设置。

FP2A/D变换单元(8ch型)能否混合使用±10V输入和4~20mA输入?

FP2A/D变换单元(8ch型)能否混合使用±10V输入和4~20mA输入?

楼主:
FP0能否进行2ch的RS232C普通串行通信?

FP0只能使用1ch进行通用串行通信。可以使用FP0R或在同尺寸的FP∑上安装RS232Ch通信插件。(虽然通过FP0的通信接口,也可以进行2ch通信,但是此时的编程口只能用于使用专用协议的计算机通信功能,不能用于通用串行通信。)

想中途停止FP0的梯形定位控制,应如何操作?有没有梯形控制结束确认标识?

执行取消脉冲输出控制命令。方法:将脉冲输出停止代码H8写入高速计数器控制标识区DT9052(T32CT是DT90052)。如果需要同时停止ch0、ch1,就写入H8。如果在输入H8或H88后,立刻写入H0,则系统开始准备进行下一次定位动作。梯形控制结束确认标识:通过关闭ch0的R903A、ch1的R903B中的特殊内部继电器来判断梯形控制是否结束。

FP-e连接热电偶时,怎样读取数据?

ch0读取WX1、ch1读取WX2。数据形式是10进制,例如,-30℃是K300、25℃是K250、200℃是K2000。FP-e只能连接K型热电偶。

楼主:
请说明一下FP0模拟I/O元件的隔离情况?

输入电源部分、CPU电源部分、模拟输入部分、模拟输出部分等之间全部隔离。(使用光电耦合器、隔离变压器)

FPΣ和FP0可以进行PC-link混合连接吗?

因为PC-link连接功能是FPΣ具有、FP0不具备的功能,所以不能混合连接。但是,可以利用MEWTOCOL主站通信指令实现两者的数据连接。

请问FP0继电器的输出接点接触电阻为多少。

使用的是PA继电器。初期值在30mΩ以下(DC6V1A电压降法测定)。

楼主:
FP2的输入/输出单元带有附加的连接器吗?

FP2的输入/输出单元带有附加的连接器。松下PLC的各种单元都配备了相应的连接器端子。(连接导线需要用户自备)

问询需要安排哪些PLC的外部安全电ᄋᆵ?

一般来说有以下三种安全电路:  1)互锁电路:可在PLC外部提供互锁电路以控制相反的操作。(如电机正,反转)。  2)紧急停车电路:可在PLC外部提供电路以切断输出设备的电源。  3)顺序供电:可设计一个系统使得在PLC上电之前先给外部设备和电机上电。如,在电源接通之后,将PLC设定为"RUN"方式。用定时器延迟启动PLC。

在制造化工行业的辅助仪表和电气控制系统中可以使用我们的什么产品?

可以使用松下的FP系列PLC和GT系列触摸屏。  简单实例如下:如需开发一种化工污水处理系统的辅助控制系统——自动加氨控制系统。系统中可以使用FP0-C10CRS+FP0-A21+GT10。用A21的模拟输入采集水的PH数值,根据设定的PH数值,采用PID控制,调节变频器速度,从而调节所加氨水的量。

楼主:
所购买的笔记本电脑只有USB接口。怎样才能用FPWIN GR编写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USB接口与可编程控制器能否连接?

可以通过普通USB-RS232C变换数据线、或适配器进行通信。需要注意的是,注册USB-RS232C变换设备以后,计算机会为USB分配新的COM接口,请事先确认此接口的编号。确认方法:Windows98・Me时,开始按钮→设定→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打开接口,确认COM编号。WindowsXP时,开始按钮→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接口,确认COM编号。例如被分配在COM4,起动FPWINGR,菜单栏选择→通信设定,将接口No.变更为COM4。这样设定后即可进行通信。

FP0和GT10设置在硬盘内部,所以需要修正时无法安装编程器数据线。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可以使用延长数据线AFC8532。这个数据线可以在硬盘表面安装端口。

连接控制器FP0和触摸屏GT01时,DC5V电源如何使用才好?

从FP0的工具端口进行供给。专用数据线请使用AIGT8142。

楼主:
FP1的备份用电池可以用多长时间?

标准型可以用53000小时。C型(带RS232C接口)可以用27000小时。

FP2高速计数单元使用4点中断输入。如果同时输入中断命令,则命令将怎样被执行?

因为从中断程序编号(INT No.)小的程序开始执行,在优先执行的中断程序执行完毕后执行次优先的中断程序,这样依次执行,所以不能同时执行中断命令。

FP0-T32T内置充电电池,当电池用尽时能否发出警报?

因为此电池只起辅助作用,所以不具备发送电池用尽警报的功能。最好用P13命令将重要数据写入F-ROM

FP1-C40的电池用尽时有何提示?

错误指示LED点亮。因为内部特殊继电器R9005和R9006处于常开状态,所以可以将错误信息通过此继电器输出到外部的指示灯或蜂鸣器等设备。但是如果系统寄存器设定中没有设定电池异常报告功能,则出现错误时错误指示LED不点亮。

网友A(2011-01-27):
我用2个COM1将2台FP-X C40T控制器连接起来控制8台步进电机,它的I/O输入输出点该怎样定义?

网友B(2011-07-10):
FP0R PLC用EZPID指令进行多段温度控制,如何实现?请问有没有EZPID指令的程序应用实例?谢谢

网友C:
苏州荣凯自动化科技是一家专业的变频器维修有限公司

公司修理以下变频器

东芝变频器维修:东元变频器维修:松下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维修等系列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维修:富士变频器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
ABB
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维修: AB变频器维修:台达变频器维修精修变频器德、松下、LGABABB、三星、 现代、富士、丹佛斯、CT SEW TE 西门子、 伦茨、芬兰Vacon、科比、欧姆龙、东川佳灵、森兰、安邦信、康沃、英威腾、海利普、科姆龙、阿尔法、依托、森海、惠丰

网友D(2011-09-16):
请问我用松下PLC,它里面的计数器出现很怪的现象。

它计数器怎么显示5001。22492这些数字呢,比我预设的还高。

请问谁能帮我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