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HMI常见问题

楼主(2010-10-04):
A975GOT可以使用哪些PC卡?

可以使用的存储卡如下所示: A975GOT-TB□-B: ? 市售产品 SRAM PC 卡〈JEIDA Ver4.2标准(PCMCIA2.1标准)〉? 可以使用 ? 三菱产闪存 PC 卡〈型号:A9GTMEM-□MF〉? 可以使用。但是,硬件版本:A 以上以及 ROM_BIOS 版本:F 以上的 ? 市售产品小型闪存 PC 卡〈 Compact Flash TM标准 〉? 可以使用。但是,功能版本:A 以上并且另需小型闪存 ? TypeⅡ转换适配器。 A975GOT-TB□: ? 市售产品 SRAM PC 卡〈 JEIDA Ver4.2标准(PCMCIA2.1标准)〉? 可以使用 ? 三菱产闪存 PC 卡〈型号:A9GTMEM-□MF〉? 可以使用。 但是,硬件版本:E 以上以及ROM_BIOS 版本:F 以上的 ? 市售产品小型闪存 PC 卡〈 Compact Flash TM标准 〉 ? 可以使用。但是,功能版本:A以上并且另需小型闪存 ? TypeⅡ转换适配器。 <注意> 已确认动作的PC卡型号等可以在 MELFANSweb 中的“List of valid devices applicable for GOT900 series”一文中查阅到。

GOT 内部配方数据大小的计算方法

使用配方功能时,配方数据作为画面数据的一部分被保存在GOT中。此时的配方数据大小可根据保存地点用以下方法计算。 ① 当保存在 GOT 内置存储器时 计算公式为:8+108×[配方文件数]+4×[所有配方文件的软元件点数的合计] (例如) 配方文件数:100 所有配方文件的软元件点数的合计:3000点 则有 8+108×100+4×3000=22808(字节);② 当保存在 PC 卡中时 计算公式为: 89×[配方文件数]+6×[每个配方文件的16位软元件点数的合计]+13×[每个配方文件的32位软元件点数的合计] (例如) 配方文件数:100 每个配方文件的16位软元件点数的合计:2000 每个配方文件的32位软元件点数的合计:1000 则有 89×100+6×2000+13×1000=33900(字节) ※ 在 PC 卡中保存软元件值时,软元件值以 CSV 文件形式保存。因此,保存在 PC卡中的数据要比保存在 GOT 内置存储器中的大

楼主:
总线连接时可否使用GOT占用的I/O?

GOT 占用的 I/O 区域(X/Y)由于系统正在使用,故用户不能使用。 <与 QCPU(Q 模式)总线连接时> 作为 I/O 点数16点的智能模块来识别。 <与 QCPU(Q 模式)以外的本公司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总线连接时> 作为 I/O点数32点的特殊功能模块来识别

GOT断电后启动,内部软远件如何变化

将GOT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OT内部软元件的内容会怎样?

GOT 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D的值全部变为“0(零)”,GB全部变为“OFF”

CPU直接连接和计算机链接连接的速度差异

计算机链接连接与 CPU 直接连接相比,其响应速度稍慢。CPU 直接连接为二进制数据交换,而计算机链接连接则是ASCⅡ数据交换,所以计算机链接的数据量稍大。此外,计算机链接时还需在C24←→CPU之间进行数据传送,需耗费额外的时间。因此,计算机链接时的速度比CPU直接连接稍慢。 GOT-A900 系列的参考值如下所示:条件 指示灯显示为16点 监控软元件为连续软元件 CPU 直接连接 0.25秒 计算机链接连接 0.3秒

楼主:
GT15可使用哪些CF卡?

GT15除了可以使用三菱电机生产的CF卡(GT05-MEM-16MC/ GT05-MEM-32MC/ GT05-MEM-64MC/ GT05-MEM-128MC/ GT05-MEM-256MC)以外,还可以使用以下通过检测的CF卡:SanDisk公司的SDCFB-64-□,SDCFB-128-□,SDCFB-256-□,SDCFB-512-□,SDCFB-1024-□或SDCFH-1024-□,SDCFB-2048-□或SDCFH-002G-□。其他CF卡建议客户事先测试确认。备注:“□”表示因销售区域不同而不同,详细请咨询SanDisk公司

GT15的日志功能可以保存在CF卡中的数据是多少?

理论上是根据CF卡的容量决定可以保存的日志数据的大小,经实验可使用SanDisk公司2G的CF卡

如何在GOT1000中向PLC输入浮点数?

首先确定PLC要支持浮点数,然后在GT Designer2中选择数值输入,并设定如下: (1) 数据长度为32位。 (2) 显示数据类型为实数。 (3) 打勾选项对话框,在对话框中的数据类型中选择“实数”。

楼主:
GOT1000系列能否直接连接温度调节器等FA设备?

三菱的触摸屏GOT1000系列能否直接连接温度调节器/指示调节计、变频器、伺服放大器、CNC等FA设备?

可以。三菱的触摸屏GOT1000系列中的GT11/15系列可以直接连接欧姆龙、神港技术、Chino、富士电机、山武株式会社等公司的温度调节器/指示调节计,可以直接连接三菱电机自己的变频器、伺服放大器、CNC等FA设备

GT15-FNB与GT15-QFNB有什么区别?

GT15选件GT15-FNB与GT15-QFNB有什么区别?

选件GT15-FNB用于支持A/FX梯形图监控,无扩展内存; GT15-QFNB用于支持Q/QnA/A/FX梯形图监控,无扩展内存

网友A:
还很全的

楼主(2010-11-06):
确认键自动消失

如何设置使数值输入键在数值输入时按下确认键后自动消失?

在画面属性中中的辅助设置中选择清除光标,按键窗口

选项功能板

GT15是否内置了选项功能板?

GT15硬件版本D以上内置了GT15-QFNB,不需要装选项功能板

楼主:
等级密码和系统密码的区别

等级软元件的等级密码和系统密码有什么区别?

等级密码主要用于画面或者对象(显示、操作的保护);系统密码主要用于数据传输、实用菜单启动的保护

存储器检查操作

存储器检查操作口令是什么?

口令固定为5920

楼主:
如何使GT1030-LBL-C上出现install os的安装界面

如何使GT1030-LBL-C上出现install os的安装界面?

上电长按右下角就能到安装界面了。

操作员认证需要下载哪些OS

操作员认证需要下载哪些OS?

下载操作员认证和操作日志。

楼主:
橙色/ 绿色闪烁

POWER LED的显示状态橙色/ 绿色闪烁,是为什么?背光灯断线。

用 M0 的点动开关设定了报警记录的删除触发,却不能删除报警记录

A975GOT,虽然用 M0 的点动开关设定了报警记录的删除触发,却不能删除报警记录。其主要原因是什么?监视周期设定为1分钟

由于报警记录删除触发的监测周期与监视周期相同。这时,由于把监视周期设定为1分钟,如果不把 M0 闭合1分钟以上,再断开1分钟以上,GOT 将不会作为记录删除触发来识别。因此,请设置 M0为交替开关或置位开关,并设定在1分钟以上。这样,记录删除触发才会被识别,从而可以删除报警记录

楼主:
GT1175能否做FX梯形图监控

GT1175能否做FX梯形图监控?

2.79以上版本是可以的。

CF卡格式化密码

GT1575-STBA的CF卡格式化密码是什么?

格式化密码是1111

楼主:
触摸屏可以对梯形图进行监控吗?

触摸屏可以对梯形图进行监控吗?

可以,安装相应的OS以及选项功能板就可以实现对梯形图的监控.(但是GT1555-Q和GT1550-Q除外)

触摸屏是否支持flash动画显示?

目前为止还不支持,但是可以通过部件显示和部件移动功能实现动画效果.

楼主:
触摸屏可以显示PDF文件吗?

GT15和GT16系列具有文件显示功能,通过相应的软件转换后可在触摸屏上显示以下格式内容. Word文件,Excel文件,PowerPoint文件,PDF文件,图像文件(JPEG,BMP)

置了画面切换软元件,是不是每次开机都是1号画面?

画面切换软元件中存储的是画面的编号,可以通过脚本或者PLC编程的方式,在开机的时候,往软元件写入你所希望出现的画面的编号.

楼主:
对象连续复制中,增量是什么意思?

对象连续复制中,增量是软元件序号的增量.

安装BOOT OS有几种办法?

1.通过GT Designer2软件将BOOT OS内容传送到CF卡,使用CF卡安装。 2.通过GT Designer2软件直接安装。

楼主:
A900系列触摸屏扩展电池型号是什么?

A900系列GOT不需要安装电池。

怎样实现窗口画面的移动?

1.触摸窗口画面上部的标题栏,标题栏将高亮显示。2.在3 秒以内触摸想要移动的目的位置。3.窗口画面移动到需要的位置

楼主:
GT1000系列可设置的基本画面数量是多少?

GT11,GT15,GT16可设置的基本画面数量是4096个,GT10是1024个,可注册的画面编号范围是1--32767。

扩展报警中的分层显示报警是如何制作的?

需建立3个注释组,分别为上层、通用、中层注释组 进行分层显示报警

楼主:
为什么在1号画面中进行叠加窗口的显示,切换到2号画面时也有?

叠加窗口是根据软元件中的值来进行显示的,如果在相应画面中不想显示,应该在切换到相应画面的同时把叠加窗口软元件的值设置为0

什么是GOT位寄存器(GB) ?

指GOT内部的位寄存器

楼主:
什么是GOT数据寄存器(GD)?

指GOT内部的数据寄存器

什么是GOT特殊寄存器(GS)

指GOT内部的特殊寄存器,他存储了内部信息、通信状态和错误信息等内容。通过使用对象功能对GS进行监视,可以检查GOT的各种信息。

楼主:
安装BootOS时的注意事项

如果执行BootOS 的安装,中途不能中断。为了避免中途中断,不要进行以下操作? 关闭GOT 的电源? 按下GOT 的复位按钮? 拔下通讯电缆? 关闭计算机的电源.。否则有可能导致GOT故障

GOT-F900 系列掉电时保持报警数据

使用GOT-F900 系列时报警记录数据在掉电时,如何保持报警数据
使用GOT-F900系列时报警记录数据可以被保存到内置的RAM 存储器中,并通过内置的RAM 电池保持这些数据。对于F920GOT-K,使用EEPROM 存储器

楼主:
连接机器设置通道号1-9 的含义

G0T1000系列中,公共设置系统环境连接机器设置通道号指定菜单对话框:1-9分别代表了什么含义

0: 通信接口未使用时设置。1: 与连接机器(PLC和微机等) 连接时设置。( 接口中,只可以设置1 个 )8: 与条形码阅读器连接时设置。9: 与个人计算机(GT Designer2)连接时设置。(对于USB、RS-232 接口都可同时设置。但是用其中1 个进行通信时,不能使用另一个进行通信 )·不能设置为2 ~ 7、*。·对于USB 接口固定为9。

警出现后怎么自动跳转到指定画面?

当报警发生时,用脚本或者PLC编程的方式,往画面切换软元件中写入相应画面的值,实现画面自动跳转

楼主:
F900的键代码中,FF68和FF69是什么意思?

FF68是输入密码,FF69是取消密码

对象脚本功能无法实现?

要使用对象脚本必须要安装相应的OS.GT10和GT11系列无法使用此功能

楼主:
自制图形做为部件,为什么在部件显示中不能显示?

部件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有几个图形,应进行组合并且注册到部件库后通过正常调用,才能正常显示。

触摸屏支持哪些图片格式?

GT15,GT16系列支持bmp,jpeg格式;F900/A900/GT11仅支持BMP格式。

用ASCII输入的时候为什么弹不出键盘?

ASCII的输入键盘要自己制作,然后通过在画面属性中设置"使用用户自制按键窗口"来进行调用。

楼主:
POWER LED的状态显示橙色灯亮是什么含义?

GOT处于屏幕保护过程中且背光灯处于灭灯状态。

怎样通过GOT1000触摸屏设置PLC的时钟?

1.利用GT Designer 2 软件时刻通知功能;2.在GT Designer 2 软件制作相关数据输入按钮8,直接写PLC相关时钟寄存器。

GT15可以扩展多大存储容量的CF卡?

GTD2软件版本需要2.81以上,经实验可使用SanDisk公司生产的2G CF卡。

楼主:
如何来查看A900系列GOT的内存信息?

有以下两种方法查看:⑴ 利用GOT【实用菜单】-【MEMORY INFO.】;⑵ 利用 GT Designer 2 软件来查看,使用画面下载线将 GOT 与电脑连接好并上电,然后选择“通信”菜单中的“内置存储器信息”即可。

GT15-75J61BT13-Z和GT15-J61BT13有什么不同

GT15-75J61BT13-Z用在一级扩展:VER.1模式;GT15-J61BT13支持VER.2模式,可扩展。

RS-232转RS-422的转换模块(GT15-RS2T4-9P)能否用于GT155*触摸屏?

不可以,尺寸不对。

楼主:
G0T1000系列的触摸屏怎么实现浮点数显示?

1. 在属性的“基本”选卡中的数据类型选择“实数”,小数位数取大于0;2 .勾选“小数位数自动调整”;3.在“选项”选卡中的“数据类型”选择实数即可。

GOT1000是否可以连接打印机?

GT10、GT11不支持打印机扩展连接功能;GT15,GT16支持PictBridge格式打印机扩展连接,同时触摸屏必须扩展GT15-PRN连接模块。

GOT1000硬拷贝的图象如何读取

1.拔出CF卡,通过读卡器读取相应硬拷贝数据 2.直接读,通过软件读取(资料数据上载/计算机:取得详细)。

楼主:
F900的时钟数据的显示

GOT-F900系列除F920GOT-K 外,其他类型的GOT可以显示GOT内置时钟数据,时钟数据需要电池备份。

如何读取GOT安装的OS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点击[ 通讯] [ 驱动器信息] 菜单。显示跟GOT的通讯对话框( 驱动器信息选项卡)。指定想要取得驱动器信息的驱动器名。当GOT 的OS版本比GT Designer2所具有的OS 版本新时,对不能识别的OS将显示为“其它”。

时钟管理是否需要电池

如果时钟管理中选择了“时间通知”,则GOT的内置电池需要处于正常状态。

楼主:
如何确定GOT本体的BootOS 的版本

产品出厂时GOT 中安装的BootOS的版本可以在GOT背面的额定铭牌中确认

通过GOT可以格式化CF卡吗

可以,但GOT不能对未格式化过的CF卡进行格式化。未格式化的CF卡应先在个人计算机中格式化后再在GOT中使用。

通过GOT改变CF 卡的文件系统,FAT16转换为FAT32可行吗?

GOT格式化时不改变CF 卡的文件系统( 例:FAT16)。而是继承格式化前的文件系统

如何检测是否背光灯熄灭

1.GOT在检测出背光灯熄灭时POWER LED将以橙色/ 绿色交替闪烁。2.系统信号2-2的b14: 检测出背光灯熄灭后接通。

楼主:
小数位数的自动调整是什么意思?

根据设置的小数位数,显示相应的几位小数,实际在PLC中的值还是一个整数.

GOT制作画面的时候,怎么在数值输入中输入实数?

数值输入选项中数据长度选择32位,"选项"中的数据类型选择"实数".

是否现在的GT15都需要另外扩展选项功能板?

硬件版本D以上的GT15系列触摸屏内置了GT15-QFNB,不需再另外选装选项功能板。

楼主:
GT15和QPLC通过BUS连接的最长距离是多少?

最长可以扩展到37米,如果扩展大于13.2米时,必须另外使用总线连接延长连接盒。总线连接延长连接盒型号是A9GT-QCNB

GT1000系列触摸屏,如何在GT Designer2中实现ASCII输入功能?

GT Designer2软件中新建窗口画面,在新建的窗口画面中放置库中的ASCII键盘,然后在GT Designer2软件的“系统环境”菜单中,双击“按键窗口”,选择“使用用户自制按键窗口”,再将“ASCII键画面编号”定位到新建的窗口画面。库中的ASCII键盘选择方法如下:在项目管理器中,点击“库”选项,选择某个类型的ASCII键盘,比如AV,再将AV展开,选中“AV ASCII KEY”,在展开的“AV ASCII KEY”中选择自己需要的ASCII输入键,将其拖放到新建窗口画面上即可。

键代码FF68与画面切换开关做在一起,没反应

键代码FF68不能和画面切换同时动作,必须要先输入密码,再切换到指定的画面.

楼主:
GT Designer2启动不希望出现启动向导

1 选择[工程] [绘图环境]的“操作”选项卡。2 在绘图环境对话框的“操作”选项卡中,在“显示新建工程向导”的选择框内取消钩选

将GOT的初始化(返回到出厂时的状态)怎么操作?

1) 通过安装BootOS可以将GOT 返回到出厂时的状态。但是,如果安装BootOS,原来安装的OS 及工程数据将被自动删除。当需要备份工程数据时,在安装BootOS之前应将工程数据上载到计算机或存储卡(CF卡) 中。2) 只有在执行了1)步骤后GOT仍不能返回到出厂时的状态时才应安装CoreOS。( 通常不需要进行安装)

使用DU软件中设置的F1到F6的键的动作,使用GTD2软件打开后,怎么无效了?

两者不能相互转化,F1 到F6键的功能需要在GTD2中重新进行定义

楼主:
格式化CF 卡的口令是什么?

口令固定为1111

存储器检查操作口令是什么?

口令固定为5920

I/O 检查功能的作用是什么?

I/O检查是检查GOT和PLC间是否可以通讯的功能。如果本检查正常结束,可以认为通信接口、连接电缆的硬件正常。

楼主:
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安装CoreOS

CoreOS只能使用存储卡安装。无法由USB/RS-232/ 以太网安装。

GOT本体周围温度要求范围是多少?

显示部分0 ~ 50℃;其它部分0 ~ 55℃

在GT1595-X同时按压2 点,触摸部分以外将会有所反应

在GT1595-X中不要同时触摸GOT画面上的2个以上的点。如果同时触摸2点以上的点,有时触摸部分以外将会有所反应。在GT1595-X中禁止同时按压2 点以上

楼主:
进入F920系列GOT系统菜单的方法?

在GOT和PLC正常通讯的前提下,按DEV键可以进入系统菜单

如何关闭触摸屏背光灯

需要接通系统信号1的b1位,在预设背光灯关闭时间到达后关闭背光灯

GT1175-VNBA-C能叠加显示折线图与条形图或趋势图与条形图?

可以,使用GOT1000的图层功能。使用GT Designer2设计的画面图层分为前面和背面,在进行画面设计时,将其中一个对象设置在背景,将另一个对象设置在前景,通过设置透过色,即可以显示重叠放置的对象

楼主:
部件移动中最多可设置多少条部件移动路径?

部件移动中最多可设置30条部件移动路径,每条路径最多可设置100个点。

部件移动方式中“轨迹”和“移动”的区别是什么?

轨迹:不清除显示的部件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移动:清除显示的部件后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A900的时钟数据是由什么决定的,如何设置调整

A900使用PLC CPU 的时钟功能(GOT 自身没有时钟数据。),GOT 每小时校验一次PLC CPU 的时钟数据。监视对象随连接类型而定

楼主:
用户报警能否实现语言切换?

不可以,用户报警只能用基本注释,基本注释不能使用语言切换功能.

使用语言切换功能时,一个工程中最多能切换几种语言?

使用语言切换功能时,一个工程中最多能切换10种语言.

如何调整开关的有效区域

选择需要调整对象,单击右键,然后调整编辑触摸区域和边框区域。

楼主:
GOT1000可否在通过以太网连接时实现透明功能?

不可,只有在总线连接、CPU直连和串行通信模块连接时才可以实现透明功能。同时PLC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的版本在8.0以上。

GOT的背光灯熄灭时,操作相关的按钮,按钮动作仍然会执行。

GOT的背光灯熄灭后,显示屏变黑,无法看到监视画面,此时当前画面中的触摸开关仍然是有效。如操作者随意触摸显示屏达到点亮背光灯的目的,如果触摸到相关按钮开关,该按钮开关的功能会被执行。

基本注释和注释组的区别

1.基本注释就1列,注释组可以多列2.基本注释就1组,但注释组可以很多组

楼主:
关于电池的作用有哪些?

电池是用于保持时钟数据、报警历史及配方数据。需要保持时,应安装电池( 另售)。

电池的更换期限为多久?

电池的更换期限: 4 ~ 5 年,电池的寿命期限: 5年(环境温度: 25 )

GT11最多可以安装几个通讯驱动程序?

通讯驱动的安装 (最多可安装4 个OS)但是,不能同时使用多个通讯驱动程序。

楼主:
驱动器名的分配中A 驱动器是指?

标准CF卡。

驱动器名的分配中D 驱动器是指?

内置SRAM。

驱动器名的分配中C 驱动器是指?

内置闪存。

楼主:
驱动器名的分配中B 驱动器是指?

扩展存储卡。

工程数据通过标准CF 卡(A 驱动器) 启动可以吗?

工程数据只能通过内置闪存(C 驱动器) 启动。不能通过标准CF 卡(A 驱动器) 启动。

1对多连接功能需要注意哪些

在使用GT15系列的GOT,需要安装选项功能板 GT15-QFNB(*M),不能使用GT15-FNB 且不需要选项功能OS。

楼主:
在OS安装过程中由于进行断电操作导致GOT不能动作时,应按以下步骤再次安装OS:

1 关闭GOT的电源。2 安装了CF 卡时,关闭CF 卡的存取开关,卸下CF 卡。在CF卡存取LED 处于亮灯过程中不要卸下CF 卡,也不要关闭GOT的电源。在未安装CF卡的情况下,执行下一步操作。3 打开GOT的电源。4.GOT 中将显示以下信息。5 通过GT Designer2 再次安装基本OS。6 安装结束后,GOT 将自动重新启动。在上述方法中如果未显示 的画面,请与附近的三菱电机FA中心、分公司或代理商联系

F940的数值输入 HMI显示90,PLC监测值为-90

是由于使用了运算功能造成两者的数据不一致,显示由运算“(监测值×增益1/增益2)+偏移”获得的最终显示数据。

数值输入/范围设置是用来干吗的

通过分别设置显示范围和输入范围,可根据显示值变更属性,并可对超出了设置条件范围的输入加以限制。显示时可根据显示值对属性( 数值色/ 底色/ 反转显示/ 闪烁) 进行变更。

楼主:
为何不显示基本画面因在调用OMRON??PLC过程中,拔掉了A985三菱触摸屏数据线,按了屏后的RESET按钮后,无法显示基本画面了.

没有跟PLC通讯成功

怎么能使指示灯在OFF时不显示?

指示灯属性中的边框色和开关颜色都改为与背景色一样的颜色

GT11,GT15可设置的窗口画面数量是多少?

GT11,GT15可设置的窗口画面数量是1024,可登录的画面编号是1--32767。

楼主:
GT Converter2软件用来干吗的?适用于哪些系列的GOT?

将GOT800系列用工程数据转换为GTDesigner2 格式文件的软件。此外,将工程数据从GOT-900 系列转换为GOT1000 系列时,不需要使用GT Converter2。而且包括.prw和.pro的画面转换;Digital Electronics Corporation's screen editor software 是关于pro-face画面的转换

语言切换时,最多能切换几种语言

由于注释组的设置限值,最多可以切换10种语言

怎么实现GT1000系列触摸屏与带时钟功能的可编程控制器之间时钟同步?

GT Designer2软件的“系统环境”菜单中,选择“时钟功能”,可以设置时刻校准和时刻通知。(1) 时刻校准:当打开GOT的电源时,将GOT的时钟数据的时间与PLC的时钟数据的时间进行时刻校准。(2)时刻通知:在触发的时机,将PLC的时钟数据的时间与GOT的时钟数据的时间进行时刻校准。

楼主:
什么是报警历史记录记录模式

是每次发生报警时,将报警的内容添加到GOT的内置存储器中的方式。(每次发生报警时添加到历史记录中。)

GT Designer2软件版本信息的阅读方法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阅读产品信息:选择[帮助] →[版本信息]菜单。

什么是报警历史记录累计模式

将每次报警的最新报警状态与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报警次数及时间进行累计、采集。

楼主:
数值显示上可显示的数值位数

根据GOT 类型的不同,可显示的数值位数也将不同。当数值位数超过了以下限制时在信息上将不能显示。·GT SoftGOT2, A985GOT, A97*GOT, A960GOT: 35 位;·A956WGOT, A95*GOT: 23 位

用于显示用户报警开关的下移

FFB3· 当光标显示时,向下移动光标。· 当光标不显示时,移动到下一页。

用于显示用户报警开关的下移

FFB2:当光标显示时,向上移动光标。· 当光标不显示时,移动到下一页。

楼主:
在F920GOT-K中显示用户报警的注意事项

在F920GOT-K中“发生日期”和“时间”不可用。如果设置了这些项目,则将出现一个画面错误。

电池的寿命期限是几年

寿命的期限为5年,但是根据环境温度寿命有一定变化,所以应以4 ~ 5 年为更换期限。另外,电池存在自然放电现象,因此应根据需要购买。

“按键敏感度”的设置和“按键反应速度”的关系

“键灵敏度”的设置值越大,则从触摸触摸面板到GOT反应之间的时间就越短。例如,触摸1次GOT 的画面时却变为触摸2次时,应将“键灵敏度”的设置减小。(减慢反应速度。)

楼主:
关于CF 卡的作用有哪些?

CF卡用于传输OS、工程数据及保存报警履历功能的数据。

关于保护膜的作用是什么?

保护膜是用于在GOT 显示屏上操作触摸健时防止损伤及弄脏操作面。

关于支架的作用是什么?

支架是用来使GOT固定为竖立状态,以便进行工程数据的调试。

楼主:
安装BootOS时,显示禁止安装的信息怎么处理?

如果安装对象BootOS 的主版本较旧,为了防止被覆盖替换为旧版本,将显示禁止安装的信息,中止安装。( 如果版本相同或者较新,也将显示版本信息和选择是否继续安装的对话框。)。建议升级GTD2软件版本

GOT断电后,电池取出40S后,重新上电,此时D驱动器( 内置SRAM)的内容将变为不确定值。那么该如何修正?

GOT的电源OFF 后,电池取出状态持续30秒以上时,D驱动器( 内置SRAM)的内容将变为不确定值,可能导致无法写入各数据。电池取出30 秒以上后,应重新格式化D 驱动器(内置SRAM)。

存储器检查发现异常时怎么办?

如果存储器检查时发现异常,将显示含有发生异常的位置信息的对话框。如果内置SRAM 发生异常,应重新格式化内置SRAM如果内置快闪卡和格式化后的内置SRAM 发生异常,请咨询当地的三菱电机FA 中心、分公司或者代理商。

网友B(2014-12-20):
GOT1000最大可扩展多大ROM

网友B:
三菱GOT1000系列触摸屏,按上面两个角进不了系统,应该怎么样设置处理,才能再次进入系统设置。

网友C:
叶公很久没有露面啊,大家都想念你啊

网友D(2015-08-31):
深圳显控-触摸屏,26万色TFT真彩显示,更高端的配置,更实惠的价格

佛山办事处,张先生,13725108206

网友E(2015-11-10):
版主    三菱GUO2000报警显示怎么做   麻烦了

网友(2018-05-21):
有好东西,大家分享,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