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F7-11KW总显示0LC

楼主(2005-03-15):
安川变频器F7-11KW,模块蹦坏焊下后,送电显示OL2。 另一台安川F7-11KW变频器开关电源修好后送电也显示OL2。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呢? 敬请指教,深表谢意

网友A:
你先把变频器回到出厂设定,然后不带电机空转,并检查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看有没有OL2.如果三相不平衡,可能模块有问题,或者DCCT电流互感器有问题!需要维修

网友B:
是过载保护

网友A:
你这个要检查是不是参数设定问题.首先把变频器与电机脱开,把所有参数回到出厂设定,然后点动.看有没有此警报发生,并检查一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若还是有,就需要确认模块是否是好的?并检查DCCT电流互感器是否是好的?

网友C:
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D:
谢谢各位 可是变频器是在模块焊下后送电显示OL2的,我检查过电流互感器正常,牵涉的电路也正常,就是OL2,真没办法.请问还有高招吗? 谢谢

网友D:
另外请教各位:安川F7变频器电源板上的贴片件哪里有,如开关电源部分的 U1:13844; Q3:PA; ZD1:202 发光二极管旁的ZD8:622 及风扇互感器电路的Q12:L33 D35:U3 D34:F3 D31:J9; 电流互感器上的8脚贴片集成块:4570 三极管DA QQ; DA QS; DA QD; BA QM; BA QR; BA QE; (冒号前是图号,冒号后是元件标号)这些元件在哪里可以买到 另外请教这些元件的参数,请诸位工程师给以指教!深表谢意!

网友E:
检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再看三相输出是否平衡,正常。如果母线电压正常,电流互感器没问题,那问题可能还在模块上面。 jtx1688@163.com

网友D(2005-05-10):
其实是 CPU板坏了

网友F:
变频器坏了,我遇到过这事儿

网友G:
你把驱动检查一下 再把驱动电容换了,就一定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