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变频器

楼主(2005-07-06):
各位好: 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工控友人: 安川616G5-1.5KW变频器在焊下模块后送电显示SC,无法对驱动电路进行修理,请问大家怎样能消除SC.使变频器能正常运行呢,有高招敬请指教!深表谢意!

网友A:
在PC929旁边有一小光耦,把它短路即可.

网友B:
谢谢原来如此: 请问您怎么短路呢?是1~2脚短路还是3~4脚短路

网友B:
原来如此: PC929旁边有两个小光耦,您说的是紧挨着PC929的那个吗?

网友B:
原来如此您好: 您还在线上吗?您说的那个PC929旁边有两个小光耦是紧挨着PC929的那个吗?是1~2脚短路还是3~4脚短路呢?请您快来点击,赐教与我好吗?急需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小光耦的2脚和一个PC929的8脚是连在一起的.找到这个光耦后把它的3和4脚短接即可

网友B:
谢谢您原来如此,希望我们以后能多多联系.请教您更多的问题

网友C: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