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

楼主(2005-12-21):
台安N2变频器按下运行键在升速时跳OC-A,有时送电时跳OC
请问各位高手该怎样处理。

网友A:
有时是因为输出缺相引起的,查一下光耦,

网友B:
更换新的N2

网友C:
你这种是比较严重的过流现象,检查模块是否有坏,

和检测电路。模块好像是IPM模块吧。

网友D:
好象是模块坏了,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E:
发给我修。

网友F:
检查模块\电解电容

网友G:
电流传感器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H:
更换驱动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一定行!

网友I:
我有一只松下M1X554BSA也是这个情况,断电复位后一切正常,有时运行几分钟一下就跳过流,但有时一天下来也没跳!请问各位大虾何解?
谢谢!

网友J:
 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检查过,没有问题.跳OC-A是偶而的,不是总跳.有时运行起来还很正常.应该说驱动光偶没问题.
我观察一下停电时间长送电后跳OC-A,反复送几次电,就好了,就可以运行拉.请问这会什么问题?

网友K:
电解电容都检查过,没有问题 倒线换一条

网友J:
您是说哪条导线呢?

网友L:
我也有好几台台安N2是这种情况,和你说的一样的,可能是通病,我换了不少可疑零件后好了.因为它是好时坏.没有时间再换回去看是否确切是哪个部件.等我找到确切坏的零件再告诉你吧,免的你走弯路,我的信箱是HZC001@126.COM我们要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K:
内部数据线 主板和驱动板的连接线

网友M:
多大功率  0532-88629721

网友J:
ZHICHANG您好:
谢谢你我记住您的信箱了,我以前的信箱作废了,等申请了新的信箱在发给你

网友J:
ZHICHANG您好:
我的邮箱:ZFQ-Q@163.COM

网友N:
台安的好像经常发生这种问题哦!

网友O(2006-02-07):
换驱动板与CPU板之间的排线

网友P:
    我遇到这种问题是台安机线路板工艺太差,受外界潮湿环境,腐蚀气体影响。铜焊点之间漏电,铜焊点四周有明显发黑痕迹。这种机本身没有涂绝缘漆!可用天那水仔细清洗解决。注意在有些贴片IC和排线插座下也有漏电痕迹!

网友:
此为百分百的主板问题!
打电话给我13338103754
无锡WF自动化技术服务部

网友Q:
  台安N2变频器送电报OC,电容换 后报OC-S/OC-A,检视PC817输出并没有动作,信号是怎麽传递给CPU的?

网友R:
此为台安变频器通病,先将驱动板上所有电解电容换掉再说。

网友S:
通病,应该是检测的问题

网友T(2008-08-20):
这种情况太多了,大多是霍尔有问题

网友U(2009-06-28):
李工也不总结一下根本原因

网友V:
霍尔传感器坏了

网友W:
驱动电容220UF   47UF,PC929全换,肯定好!

网友X:
驱动电容220UF 47UF,PC929全换,肯定好!

换了还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