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器电源问题

楼主(2005-01-05):
诸位好: 最近一台N2台安变频器额定电流3.8A因没显示送修,检查K1317坏,换上后还没显示,测UC3844的7脚有16V不平直电压,但6脚没电压波形,刚开始送电时发光二极管还亮,后来就不亮了,测UC3844外围电路也没发现有短路或断路的,测D214两端没电压,说明开关管没工作,是6脚没有驱动电压吗?换了UC3844连7脚电位都没有了,也许是片子的批号不同?我测了两个不同批号的片子参数有差异,又找不到同批号的片子,请教下步检查方法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不亮,检查电阻,N2台安没显示检查充电电阻10欧10W   电源的启动电阻坏,发光二极管不亮说明主电源没有加到,你可能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B:
请问变频之子10欧10W电阻不经发光二极管电路呀,我测了是好的

网友C:
检查电容:电源100UF/50V电容无容量也出现无显示故障。 syydz@163.com

网友A:
10欧10W电阻是充电电阻,我对N2很熟悉,你最好打电话咨询我  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