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E520开机显示Err

楼主(2007-08-11):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E520-1.5K,现在一通电就显示Err,而且风扇也不转,按键不好用没反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如需维修qq:295327015

网友B:
检查主板15V电源正常吗?

网友C:
换主板试

网友D:
晕 没必要换主板 应该是CPU不好 不通讯

网友D:
现在做广告的那么多 我们这里都是维修的工程师 高手如云

网友E:
主板坏,或通讯电缆故障。

网友F:
通讯故障。

网友G:
我手上还有两块好的主板!13867709199

网友H:
多为主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