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制动电阻接错,烧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1-04-08):
桥抓上原来有一台AB 1336变频器,通讯不上,坏了。想换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哪知被以前的人用密码锁住了,修改不了,问了几个人都不会,晕倒。

只好换一台新的ACS800-0060的变频器,哪知制动电阻被电工接错了,接到DC+和DC-上面去了,一上电,碰的一声,火光一冒,烧掉了,拆开面板一看,驱动板左上方一块小板子明显烧坏了,旁边还有好多元件也有烧坏的痕迹,里面还不知道有没有烧坏,比如电容啊、制动单元啊等等…彻底崩溃。还是新的啊刚买的啊,怎么办?修一下能修好不?大概要多少钱啊~请各位大侠指教下呢~

网友A: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虹口区汶水东路918号信南工业园区5号楼1  www.sinodrive.com

网友B:
13711132820麦   专业维修ABB系列 欢迎来电

网友C:
我公司可以免费检测~~帮您看看是什么原因~~如有需要请加QQ1063205630  电话51945788 赵工

网友D:
如果不远的话,我们公司可以免费帮您检测。若有需要QQ422852909或13726442743

网友E:
当然能修复了,可以联系我们,专业变频器、电路板、直流调速器、触摸屏等工控设备芯片级维修。

云南兆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国贸路725号宏兴大厦A座1406-1407

电话:0871 - 7322300  7322190

网址:http://www.ynpax.com

网友F:
正负短了,要检测

网友G:
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卓-15962652789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网友H(2011-06-22):
ABB专业售后服务,有需要请加QQ:282833132

网友I:
您在哪里,我公司可以提供上门服务,010-8116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