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维修,我服了

楼主(2006-09-13):
一台MICRO MASTER,6SE3117-3DC40;原来是PCB主回路短路,电源坏;电源修复以后,P000就显示“----”四个杠,我检查了直流电压反馈,以及通到控制板上的两路电压(一路6点几伏给控制板供电,一路二十多伏供给端子),都正常。
苍天啊,这台机器修修放放已经在我这里放了一个月了,整个功率板的电路图我都画全了,还是找不到原因;我服了,求求那位高手搭救我一下~~~~

网友A:
你是整台机全部装起来了吗

网友B:
重新烧程序。

网友C:
没有运行信号时也会这样显示

网友D:
通讯故障。

网友E:
我也碰到过同样故障,当时换块主板就好了,比较俩块主板不同之处只有经过主板为底板24C02供电的电压不同,好的为5V,坏的为5.3V,检查供电回路没发现问题,重新考了程序也没用,所以一直不解,望哪位高手能帮我解答

网友E:
但那块坏的主板后来放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

网友B:
通讯故障 shi mei cuo  le

网友F(2006-10-17):
主板?程序?反馈?还不行,,呵呵,会不会是`~~~~~~~~参数模块坏了??
通讯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G:
如果没装电容也会这样显示的!这个就是低压保护!再查查检测电路吧

网友H:
如果没装电容也会这样显示的!这个就是低压保护!再查查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