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泉控制中的注意点

楼主(2005-04-14):
请问在喷泉系统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为什么变频器的维修率比较高?并且90%以上都是IGBT损坏?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放在0.1秒,相当于直接启动,频率变化快,速度调整频繁,电流波动很大,所以变频器容量选的要大,可靠性要高,另外比较要注意的是音频信号的抗干扰(如果是音乐喷泉),模拟信号的抗干扰

网友B:
我们专业做程控喷泉、音乐喷泉,变频器用了很多,但没有出现象你说的那种情况。如有兴趣,交流以下。xcp6187@sina.com

网友C(2007-12-20):
乐水音乐喷泉控制系统 http://richardzlee.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