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温度高了

楼主(2007-07-08):
我们的变频器使用有几年了,现在到了夏天,温度很高,快到报警值了,估计是由于原来的硅脂干了的原因,想重新涂一次,请问各位大虾是导热硅脂好还是导热硅胶垫好,应该涂多厚才行,哪里可以买到这种东西,方便的话留个地址或电话,限湖北地区。谢谢。

网友A:
夏天温度高很正常,建议给散热板清洁,换风机,或者外加风机
估计你还没有拆过变频器,或者没有换过模块.重涂硅脂,不是说涂就涂的,有一定风险.并且硅脂是没有那么容易干的.
买硅脂可以找电子市场,五金化工店,不行找家电维修部好了
涂的话是越薄越好.

网友B(2025-11-05):
主要还是注意变频控制箱的通风散热,还有就是变频器本身散热器风扇,是不是正常,有的变频器可以设置为一直运转,而不是只有运行时或温度高于一定温度才启动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