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施耐德变频德维修

楼主(2005-10-20):
本人现在正在维修一台施奈德变频器 故障现象,正常运行没有问题面板控制频率可以降到0Hz 用外接电位计控制时频率降到0.1Hz就在也降不下去了,我德电位计没有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怎么入手,谢谢诶

楼主:
哥们请赐教啊!能给一点指导马!

网友A:
用电位器控制频率降到0.1HZ有意义吗?

楼主:
现场的人员就这么要求的,我也没有办法,他们是用电位器控制 好好的网络通讯不用,非得用电位器 不过人家提出了,我就的修!没办法,请赐教!

网友B:
设置参数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把电位器中间点和地短接,是否能降到0.0HZ ,如果可以就换电位器.

楼主:
参数怎么设置啊!讨教一下 电位计没问题 当降到0.1H的时候我测量中线和地是相通的。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D:
看看你的LSP设置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