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急!急!关于西门子440变频奇怪现象的维修!

楼主(2005-08-03):
各位大侠现有特急技术问题请您帮助 我现在在维修一台西门子440通用变频器,开始上电用BOP调试,液晶显示“F0002”,是过电压的故障指示,可是检查所有的线路以及输入电压都正常,初始化程序也不能进行。 在今天上电检查时还是显示“F0002”过电压,同时莫名其妙的烧触发电路中的贴片电阻, 很郁闷,求教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我可以帮你啊!你有使用手册吗?发过来一份,我分析给你!   lzy0378@126.com

网友B:
是不是嵌位二极管坏了。

楼主:
我要成功老兄: 手册这里就可以下载的,我的是24V驱动电压! 谢谢ZSS,我检查一下,另外我昨天检查发现检测到的直流电压是1046V,可是我用表测量,是560V,可能这个地方和F0002报警有关,但是我现在分析不出在什么地方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C:
R0026如果显示1046V那可能是检测电路坏了,你说的烧触发电路的贴片电阻,那驱动部分可能还有短路的地方,有西门子变频器方面的问题可以相互讨论,我的电话是013575315985

楼主:
我检查了,但是没有发现元件有烧的痕迹,在板上检查也没有查到坏的,能不能与检测有关的IC出问题呢!还有感觉这台变频器的板子也很怪,触发和其他元气件用的直流怎么来的我还没看出来,板子上还有几个变压器,可是板上的交流怎么来的也没找到,感觉他的电源设计和我以往看到的不一样.

楼主:
大侠我是新手,我的型号是西门子440(55KW)的,看他的主板感觉一头雾水,主板上的交流怎么来的,关键是现在电源有点找不到头绪,而且他的驱动还用了那么多的贴片三级管(自己感觉还有电不像是) 检测电路我检查光耦的输入两端压降是0.8V,而输出两端压降是4.6V,这个值对吗,我感觉如果光耦工作的华,输出的CE节导通了CE结上的电压也应该是0.8V左右!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