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440的维修!!

楼主(2005-08-04):
各位大侠现有特急技术问题请您帮助 我现在在维修一台西门子440通用变频器,开始上电用BOP调试,液晶显示“F0002”,是过电压的故障指示,可是检查所有的线路以及输入电压都正常,初始化程序也不能进行。 在今天上电检查时还是显示“F0002”过电压,同时莫名其妙的烧触发电路中的贴片电阻, 很郁闷,求教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老兄: 我现在也和你一样修了同型号的机子,只是故障不同而已,我的是缺相,不知道你的驱动电压:是多少伏?三端的驱动电压啊!是不是30V旁边是三个电解的地方。多多联系,我们彼此都可以帮助一下对方啊

楼主:
可能坏了一路触发或IGBT坏了

网友A:
可能是电源板功率不够,检查一下电源电路

楼主:
大侠我是新手,我的型号是西门子440(55KW)的,看他的主板感觉一头雾水,主板上的交流怎么来的,关键是现在电源有点找不到头绪,而且他的驱动还用了那么多的贴片三级管(自己感觉还有电不像是)

网友A:
那我劝你还是别自己弄了,有什么问题可咨询010-89623342

网友B:
我也碰到好几台440的机子,都显示F0002和A0503。不知哪位高手能否指点迷津?

网友C:
440的所有问题,请电话我130566660695,给你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