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载分接开关运行维修导则

楼主(2006-11-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DL/T 574—95
 有载分接开关运行维修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1995-06-29批准                   1995-11-01实施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以下简称分接开关)的安装投运与运行维修 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为35~220kV电压等级的电力变压器用的国产电阻式 油浸分接开关。
1.3 电力系统各部门在进行分接开关安装调试、运行维修等方面的工作时应遵守 本标准。
1.4 进口及其它型号的分接开关应按制造厂规定,可参照本标准的有关条文。
2 引用标准
    GB10230—88 有载分接开关
    GB/T10584—89 有载分接开关应用导则
    GB1094.1—85 电力变压器 第一部分:总则
    GBJ148—9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 收规范
    GB50150—9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SD325—89 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电力技术导则(试行)
    DLT573—95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
    DLT572—95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3 名词、术语3.1 逐级分接变换
    不管指令的发出方式如何,在一个指令发出之后,都只能可靠地完成一个分 接变换。
3.2 连动
    发出一个指令,失控地连续完成一个以上分接变换。
4 现场验收
4.1 安装验收
4.1.1 安装(检修)单位应按GBJ148—9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 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和GB50150—9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 交接试验标准》中有关部分及制造厂安装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检查和调试,并 向使用部门进行技术交底。主要现场验收项目应会同修试或运行部门共同进行。
4.1.2 安装前的检查
    (1)分接开关规范应与设计要求相符,制造厂提供的各项技术资料应齐全。
    (2)分接开关及其全部附件应齐全,无锈蚀及机械损坏。
    (3)分接开关应有过压力保护装置并应符合GB10230—88《有载分接开关》 中有关规定。
    (4)分接开关的油流控制继电器可以用气体继电器替代,但必须是挡板式结 构,并经过校验,其管径尺寸应符合要求。
   (5)分接开关头盖与变压器连接部分的螺栓应紧固。密封应良好,无渗漏油现象。
    (6)检查电动机构和分接开关的分接位置指示是否相同,并在整定工作位置。
    (7)分接开关切换油室(以下简称油室)与变压器本体内的绝缘油相同,且应符 合GB50150—91《电气装置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及制造厂的要求。
    (8)对于充氮运输和存放的变压器,其油箱与分接开关油室之间有旁通管装置 的应于以拆除。
    (9)连同变压器作充氮运输的分接开关,其分接开关油室内氮气应为正压,并 符合制造厂要求。
    (10)对分接开关过压力保护装置、带电滤油装置、吸湿器及其它附件,应按制 造厂的技术要求,作相应的检查与测试。
4.1.3 分接开关的安装检查与调整
    (1)检查分接开关各部件,包括切换开关或选择开关、分接选择器、转换选择 器等有无损坏与变形。
    (2)检查分接开关各绝缘件,应无开裂、爬电及受潮现象。
    (3)检查分接开关各部位紧固件应良好紧固。
    (4)检查分接开关的触头及其连线应完整无损、接触良好、连接正确牢固,必 要时测量接触电阻及触头的接触压力、行程。检查铜编织线应无断股现象。
   (5)检查过渡电阻有无断裂、松脱现象,并测量过渡电阻值,其阻值应符合要求。
    (6)检查分接引线各部位绝缘距离。
    (7)分接引线长度应适宜,以使分接开关不受拉力。
    (8)检查分接开关与其储油柜之间阀门应开启。
    (9)分接开关密封检查。在变压器本体及其储油柜注油的情况下,将分接开关 油室中的绝缘油抽尽,检查油室内是否有渗漏油现象,最后进行整体密封检查, 包括附件和所有管道,均应无渗漏油现象。
    (10)清洗分接开关油室与芯体,注入符合本标准第4.1.2(7)条规定的绝缘油, 储油柜油位应与环境温度相适应。
    (11)在变压器抽真空时,应将分接开关油室与变压器本体连通,分接开关作真 空注油时,必须将变压器本体与分接开关油室同时抽真空。有防爆膜的分接开关 应拆除防爆膜,并换以封板。如果分接开关储油柜不能承受此真空值,应将通到 储油柜的管道拆下,关闭所有影响真空的阀门及放气栓。分接开关作常压注油 时,应留有出气口,防止将压力释放装置胀坏。
    (12)检查电动机构,包括驱动机构、电动机传动齿轮、控制机构等应固定牢 靠,操作灵活,连接位置正确,无卡滞现象。转动部分应注入符合制造厂规定的 润滑脂。刹车皮上无油迹,刹车可靠。电动机构箱内清洁,无脏污,密封性能符 合防潮、防尘、防小动物的要求。
    (13)分接开关和电动机构的联结必须做联结校验。切换开关动作切换瞬间到电 动机构动作结束之间的圈数,要求两个旋转方向的动作圈数符合产品说明书要 求。联结校验合格后,必须先手摇操作一个循环,然后电动操作。
    (14)检查分接开关本体工作位置和电动机构指示位置应一致。
    (15)油流控制继电器或气体继电器动作的油流速度应符合制造厂要求,并应校 验合格。其跳闸触点应接变压器跳闸回路,信号触点接信号回路。
    (16)手摇操作检查。手摇操作一个循环,检查传动机构是否灵活,电动机构箱 中的联锁开关、极限开关、顺序开关等动作是否正确;极限位置的机械止动及手 摇与电动闭锁是否可靠;水平轴与垂直轴安装是否正确;检查分接开关和电动机 构联结的正确性;正向操作和反向操作时,两者转动角度与手摇转动圈数是否符 合产品说明书要求,电动机构和分接开关每个分接变换位置及分接变换指示灯的 显示是否一致,计数器动作是否正确。
    (17)电动操作检查。先将分接开关手摇操作置于中间分接位置,接入操作电 源,然后进行电动操作,判别电源相序及电动机构转向。若电动机构转向与分接 开关规定的转向不相符合,应及时纠正,然后逐级分接变换一个循环,检查启动 按钮、紧急停车按钮、电气极限闭锁动作、手摇操作电动闭锁、远方控制操作均 应准确可靠。每个分接变换的远方位置指示、电动机构分接位置显示与分接开关 分接位置指示均应一致,动作计数器动作正确。
    (18)分接开关安装后的各项试验,应符合表1和制造厂技术要求。
表1 分接开关的试验项目周期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