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09-04-11):
我有台变频器,在运行中会突然停机,一分钟左右自己又重新启动。有时一天出现两三次,有时几天都没事,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苏州超群塑胶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大陆,台湾及各国进口注塑机和机械手臂之电路板,同时大量现货低价供应各品牌注塑机显示屏及触摸屏,

电话15950052622 051265981689

网友B:
我是做工控设备维修,专修伺服,直流调速器,变频器。你主要搞清停机时看变频器有没什么报警,按照报警的意思去查问题。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打电话13556083001

网友C:
可能内部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需要帮助可以打电话13524027370   专修伺服,直流调速器,变频器..等共控设备..

网友D:
有可能是电路有问题,还有你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在重新设置参数看看。

网友E:
检查风扇及控制电路you

网友E:
检查风扇及控制电路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F:
你这个问题邪门哈,暂时想不到为何,期待结果!

网友G:
停机时,是否有报警提示和故障代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