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不能进入运行状态怎么办

楼主(2005-07-02):
一台富士-7s,7.5kw变频器显示个功能正常,也能设置各项参数,但就是不能进入运行,请各位行家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你的变频器以前有修过吗?如果有的话很可能是CUP和驱动板不兼容.需要刷新软件了

网友:
如果接线正确,一运行就显示0000,应该是左上角的板子问题,上面有一16666集成块,管震荡和检测等.板号好象是W7886.有困难打电话给我.021-56711165.

楼主:
多谢两位老师指点,代我查一下。

网友:
一台富士0.75kw变频器,接通电15秒左右出现Er2,请各位行家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怎样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