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过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1-12-05):
有两台变频器在一条回路上并联使用,末端的变频器进线处的电压是400~600V,导致那台变频器烧坏,后将前一台的电源断掉,末段电压正常,难道是变频器内的电容导致变频器进线出的电压升高??

网友A(2008-06-03):
在进线侧加装吸能型过压保护器,彻底消除过电压.还有并不是所有的烧毁都是有过电压造成的,像整流变压器释放的能量如果的不到吸收,也会烧掉下接的晶体管.

AET吸能型过压保护器能量大、脉宽承受能力强,最大可做到250KJ,能承受500ms三角波的冲击,标称电压最高可达24000V,具有非线性电阻的 伏安特性,当外加电压超过其标称电压U10mA时,电阻显著减小,从而将变压器的磁能吸收,并经电阻自身以热状态散耗于周围空气。当外加电压低于标称电压 时,保护器呈高阻,只有很小的泄漏电流通过,几乎无功耗。接线简单,集限压、吸能、节能于一体。在结构设计中还特别考虑了安全问题,各种破坏性实验表明, 在其损坏时只会发生短路或变成1~100Ω线性电阻。

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
电话:021-28397704 021-29107473
传真:021-29107473手机:15900811771联系人:江涛 网址:http://www.021fmks.com
邮箱:794736287@qq.com

网友B(2012-02-20):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QQ:87404871   邮箱 :zhusutao@163.com

网址:http://www.caiyadianzi.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欢迎各行业客户朋友来电洽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