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5-11-21):
现在有一个烧过主电路的A540-22K的变频器,空载时运行正常,加上负载上电5分钟跳散热片过热,关电过15分钟再运行过会儿变频器就冒烟了,冒烟的应该是启动电阻,请教各位大哥原因?谢谢!

网友A:
充电可控硅(整流模块里)没有工作,检查其控制电路。

网友B:
可控硅没有打开。

楼主:
李老师充电可控硅是不是在整流模块里面?怎么检查其控制电路?还有电阻中间端有条小线引到控制板上的,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充电可控硅是在整流模块里面,G是触发,电阻中间端有条小线是触发用,电路包括光耦“OI11”,检查可控硅是否正常可带一个小电机,测量启动电阻两端电阻应接近“0V”。

网友C:
支持李老师的看法

网友C:
 我是济南三菱的,工程,维修,安装,调试都干,有问题的朋友找我啊!!谢谢!0531-86560959-8008,本人,姓段,dqdl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