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制动电阻更换(换大一倍)后要改哪些参数?

楼主(2007-11-15):
求助:变频器制动电阻更换(换大一倍)后要改哪些参数?

网友A:
体积大一倍?功率大一倍,抑或阻值大一倍?

网友B:
你应该是变频器没有变,只能是功率增大一倍,阻值不便。不知实际是不是,如有疑问,010-89838232    QQ:913032647

网友C(2025-11-05):
参数不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