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远程控制请教

楼主(2004-09-04):
现在有一台55KW变频器距离潜水泵400米,水泵下井80米,因各种原因,水泵不能安装在现场,若距离这么远,有何技术措施能保证远距离运转

网友A(2006-02-24):
用工业遥控器,轻松搞定:13913852524

网友B:
水泵是多大的?最好变频器比水泵大一级,压力信号不要取远了,没问题。

网友C:
笨蛋!!
 用远传电台呀

网友D:
变频器比水泵大一级,再加上输出三相电抗器就可以了

网友E:
用现场总线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