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7-21):
富士G9不能恒压供水,拆回厂后一开机显示OH2,不能复位? 山东淄博水有说明书?

网友A:
外部报警,当控制电路(THR)连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外部热继电器等外部设备的报警常闭接点时,按这些接的信号动作。

楼主:
谁有说明书? 永刚有么?

网友B:
CM-THR应接通

楼主:
CM-THR一直接着,现故障已解除,是温度开关动作 求助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