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10-05-06):
安川G7开关电源难起动,一旦起动后,几天都没问题。起动后UC3844-7脚电压13V,输出都正常。不启振时电压5V。-----《电解电容没问题》请哪位前辈给支支招,会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A:
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安川变频器,安川伺服驱动器----13556213286

网友B:
你先查一下3844外围的一些元器件,如果没问题换掉3844试试看

网友C:
《电解电容没问题》------未必!

有维修需要请联络:深圳市忠茂深度科技有限公司 汪工:13632507228 肖工:13510469161

网站:
http://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网友D:
13719448989  广州  林生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关闭变频器电源5-10分钟后再打开变频器有时可恢复正常。

网友F(2010-11-22):
测量启动电阻阻值

网友G:
电解电容的问题

深圳朗辉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0755-61635357

15914193712周工

www.szlanghu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