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616G5 A4022试车问题

楼主(2005-05-07):
一台安川616G5 G5A4022接有PG速度控制卡,现不在现场检测,PG速度控制卡就没有PG信号了,我试车时电机刚开始启动就停车并提示:PGO PG OFan (PG断线查出)。请教如何试车。 谢谢!

网友A:
在线等待。

网友B:
你有说明书没有,你在把说明书好好的看一下说就一定能行,这个我试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我有说明书,请问我应该看哪一节?

网友A:
请问高手:如何转换到数字操作面板来控制,在说明书中属哪一个章节。 谢谢!

网友A:
没有继续试车了,拿到现场装好了。

网友A(2006-10-06):
一年多了,这台变频器又来检修了,还是没有编码器,请教如何试车?

网友C:
你选择了PG矢量控制不接编码器肯定会跳了

网友D:
把控制方式改为V/F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F:
这个是因为你把控制方式设为闭环控制改为开环  这样变频器就不检测PG卡了

网友G:
同意yusuen: 的做法,我处有日本SUMTAK(600P/R)编码器,
 QQ:492019876

网友A:
控制方式是在V/F控制,可能还有其他参数需要设置?

网友D:
改为无PGV/F控制A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