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一种什么散热胶

楼主(2008-10-19):
我在修一台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圆饼平板大功率可控硅上涂抹一种象凡士林一样的散热胶脂,和我们平常涂抹的乳白硅脂大不相同。请大家看看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导电膏???????????????????????

网友B:
估计是冷却液或者润滑脂吧~!

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张潇婷

TEL:027-82638400

?

网友C:
这个可控硅是靠2个平面导电的,按道理这个胶是即导电又导热,如果不导电,就会增加接触电阻。可是我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一点也不导电。张潇婷工程师你好,你是自动化设备公司的,比我见得多,你看是什么?你们公司安装平面可控硅时是涂抹什么》

网友C:
请教了,麻烦大家看一下。

网友A:
这东西没必要这么认真,我们安装平面的大到一千A,从来就不涂抹,只要压平上紧就行,实在原涂只有导电膏,硅脂影响导电

网友D:
导热硅脂!!!!!!!!!!!!!

网友E:
蜡笔小新的大便啊

?

网友F:
不像是硅胶,

网友G:
对:蜡笔小新不吃青椒 关于

蜡笔小新的大便啊

?

?

?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这是西门子原装产品的东西,是1600A的直流调速装置,电流太大了。他这样做应该有他的道理。我想我们应该尽量做好些,我也想把它弄清楚,或者使自己学习多一点,懂得多一点。当然我最担心还是设备的使用寿命!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哪里有这样的胶脂卖就请告诉我。

网友C:
还请大家看看,或者帮我出点主意怎么做。

网友H:
我看应该应该是导电膏

网友C: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却没有一点导电的意思。我买过一些导电胶,都是黑色的或者是灰色的。

网友I:
这种东西我在拆三肯变频器的模块中看到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种东西我在拆三肯变频器的模块中看到有

请问后来你涂抹了什么呢?

网友:
这个问题的理解请参考,在IGBT或者大功率整流桥的内部,一般都是要涂上至少2两个毫米以上厚度的绝缘硅胶,主要作用是起到绝缘与外界的空气和杂质的接触,防治硅晶体在高温时氧化,硅胶是物理特性非常稳定的,推想你的照片上面的胶是不是也是同类作用呢?

网友C:
很明显,我这个就是散热的,一般的(白色)硅脂我是有的,因为这个设备很重要,用一般的(白色)硅脂会有影响吗。另外象这种黄颜色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想把它弄懂。

网友J:
应该是导电、导热膏,一般硅脂只导热不能导电,没前者干脆不用膏脂。接触面干净平整也可安装(ABB的这种类型可控硅我处理过)

网友K:
和普通的白色的导热硅胶的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导热效果和耐用性要好,用7,8年都不会干的,普通的导热硅胶用3,4年就干了,变硬了.德国那边生产的产品用这种油的比较多.科比的变频器模块也用这种油,听说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和普通的白色的导热硅胶的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导热效果和耐用性要好,用7,8年都不会干的,普通的导热硅胶用3,4年就干了,变硬了.德国那边生产的产品用这种油的比较多.科比的变频器模块也用这种油,听说价格也不便宜.

价格不便宜没有关系,反正用不了多少,只要有小包装卖就可以。请告诉我,哪里有卖?

网友L:
这种导热的胶在早期的日本东芝变频器见比较多,可以很久不干的,耐热耐干。

网友M:
有正确的解答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有正确的解答吗?

 还请大家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N:
丹佛斯也使用这种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
对:蜡笔小新不吃青椒 关于

蜡笔小新的大便啊

?

?

?

内容的回复:

网友Q:
是导电膏,我厂有德国设备随机送的一瓶,颜色一样,用万用表测量也是不通的,很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是导电膏,我厂有德国设备随机送的一瓶,颜色一样,用万用表测量也是不通的,很奇怪。

江铜人,你好,我想和你联系,如何联系?

网友R:
有那么神奇么,就是普通的黄油吧

网友S:
应该是特殊的东西,在IGBT模块中就是这种东西

网友T(2014-11-29):
绝缘导热胶

网友U:
有点儿像黄油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有点儿像黄油

网友W:
导热硅脂,模块可控硅本身不导电的,所以硅脂导不导电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