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 45KW的开关电源是多少伏

楼主(2008-12-11):
请教:西门子440 45KW的开关电源是多少伏?就是这个图片下方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我测得是27.6伏,我总觉得不对,应该是24伏,但是我以前没有测量过,不知道应该是多少伏。请指教。 机器已经装上,可是有问题,上电就显示A0501、F0001、F0021、F0022。郁闷。怎么办?

网友A:
变压器电压应该是比24伏稍大一点的,关掉电源后有没放电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27V是可以的. DC/DC变换后还有稳压 一般变频器里面重要的电源的电源都是有稳压电路的 放心吧

网友D:
没错,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E: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电压应该是比24伏稍大一点的,关掉电源后有没放电

我带负载试了,带个50欧姆的电阻,电压由27.6降到27伏。

谢谢各位,那我就放心装机试车去。

网友G:
27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H(2009-03-18):
标准的控制电压是24V,给电路板供电是5V,有10%的误差很正常

网友I:
各位楼主好:    我也有一台440 55KW的变频器,没有任何损坏现象痕迹,只是开机上电后,面板无显示,面板后两个状态显示灯也不亮。我怀疑是开关电源没有送到位,想检测一下开关电源工作是否正常?想请教各位楼主该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共有几路?各是多少伏?结合上面的电路照片告知有效的检测方法,这里先谢了!我的邮箱地址:gengsg767@sina.com

网友J:
专修进口国产变频器,西门子更是不在话下。有问题免费咨询QQ541403759  13842054886,让中国人都学会变频器,彻底摆脱老外!

网友K(2014-12-04):
 还没有维修过变频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