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380V×2.34为什么≠889V

楼主(2005-05-24):
变频器的电源一般是380V,3相桥式整流,按理直流母线的电压应该是380V×2.34=889V,可是我测得的却是560V。我想大家测得的也是560V吧。我不理解,错在哪里?请发表意见。

网友A:
寒……再除以1.732

网友A:
Ud=2.34U2(相电压)*cos@=1.35Ul(线电压)*cos@

网友B:
看一下3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原理及分析会全明白的.

网友C:
380×1.7倍等于297V 220×1.7倍等于513V

网友D:
U=UmSinωT =0.707Um 单相交流电220V,有效值U=220 幅值Um=220√2=311V 三相交流电380,有效值U=380 幅值Um=380√2=537V 经整流滤波后的直流有效值,应接近交流电峰值 (参考指正)

网友E:
不懂就问,很好,如果不懂装懂,模块会炸一箩筐

网友A:
愧……居然忘了变频器里的电容

网友F:
今天我又仔细测了一下西门子变频器,在通电不带负载时:三相输入的线电压约400V(我这里电压偏高)整流滤波的电压555V。 今天我又找到一本1971年科学出版社的《可控硅整流装置》(上面还有毛主席语录,无法解答的问题我就去找老书),上面写得比较好:U输出=1.35U线=2.34U相。 上面的测量基本合符 555V≈1.35×400U线≈2.34×231U相。 看看老书写得好,输出电压与线电压的关系、与相电压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而现在的书,每本都说是UL=2.34U2,这个U2指的是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本来讨论的问题是三相电压整流,而三相电压一般是指的线电压,这个2.34U2如果不写下标或者不作说明,一般读者都会理解为2.34×变压器输出的线电压。唉!误人子弟也! 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

网友G:
To:正弦波 新书也没有误人子弟。与兄台共勉:努力提高知识水平,打好知识基础更加重要。 所以,多上工控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