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矢量控制”的简洁解释

楼主(2005-06-27):
题目“一种变频器怎么知道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的讨论非常好,通过自己的理解,将问题阐述的非常独到、精辟,没有教条,一看就懂。 在变频器中,还有一个难以理解的技术,“矢量控制”。书上讲的忒复杂,没有几天时间是看不下来的。能否象上面的问题一样,请高手们用简洁的方法进行阐述。 请大家踊跃参加。

网友A:
矢量的概念较广泛,单对变频控制而言,可以这样理解: 变频器控制输出是电压频率还是控制输出电流,如果是控制电流,还要看看电流的控制方式是不是在运行处理计算的时候分别处理转矩电流和磁通电流,如果具备这二者的特点,就可以称为矢量控制了.

网友B: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矢量控制”概念的范围,是单对变频器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