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1如何使用U盘下载程序

楼主(2014-11-25):
找了许多资料,都能不好,请求gaoshou指点

网友A:
1、  准备一个小于8G的U盘,注意尽量使用正规厂牌的产品;

2、  将U盘格式化成FAT32格式,台达触摸屏不支持FAT与NTFS文件格式;

3、  软件中点“文件”菜单下“制作画面更新文件”将程序文件制作到U盘,然后拔下U盘插到人机上;

4、 人机进入系统菜单,点系统设定——文件管理;

5、  在文件管理中如果是做程序上下载就不要点FIRMUPDATE,而是点COPY,左边选USB下的HMI000,右边选HMI下的HMI000,再点COPY即可,从人机到U盘也是一样操作,只是左右两边的选择换一换即可。

楼主:
谢谢,我的2gU盘总是操作不了,我换个U盘试试,另外,下载次数可以限制吗?

网友A:
先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一般中,在左下角勾选画面复制次数检查,然后按上面的步骤制作画面资料文件后,到系统菜单、文件管理下的FILE EGPT对HMI000的资料文件设置复制次数。

楼主:
还是不行,我可以把HMI中的程序考出来,但考进去时却出现copy PW Check Fail

楼主:
复制次数也找不到地方设置

楼主:
手动复制总算弄好了,原来文件要经过HMI加密下才能用,说明书不是这么shuo的,开机自动只能更新韧体,程序更新不了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制作的画面程序中勾选了画面复制次数检查,不勾的话就像普通下载一样。

网友B(2019-11-05):
有U盘插口可以用U盘下载

网友C(2023-11-07):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我可以把HMI中的程序考出来,但考进去时却出现copy PW Check Fail...



大佬,能否讲一下把HMI中的程序考出来步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