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乡村电网

楼主(2014-11-25):
公司几台设备,在一个落后的工业区,因电网质量问题,老是启动变频器降速保护!

真是郁闷,那个电网一不正常,变频器就启动降速保护,过个10秒又恢复了!屏蔽掉这种保护又怕变频器用不长时间啊!怎么办呢?

网友A:
乡村电网因为变压器较小,一般在启动稻谷加工机械或者其余较大功率电机就会导致电源电压下降厉害,尤其是乡村电网如果有制砖机等设备耗电更甚,如果该现象会对设备以及生产造成特大影响就加装UPS,

网友B:
加装电容器改善一下功率因数也许会好一点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装电容器改善一下功率因数也许会好一点儿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安装电力补偿器

网友E:
最好是用专用的线路,或是更换更大容量的乡村变压器

网友F:
加电力补偿器也没用。购置电力调压器,输出后,输入变频器控制电路电源前增加一个隔离变压器,防晃电既消干扰又稳压,主电路输入不需要加隔离变压器。电压一掉控制不稳定了。

网友G:
楼上说的没错,变频器本身对电网表现为容性负载,加电容补偿容易造成变频器损坏,同时对电容器也不利(谐波问题),最好用自耦调压稳压器,如上海“晃电”

网友H(2014-12-26):
这种事情还真不好解决,彻底解决就得花钱,如楼上兄弟们说的,加稳压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事情还真不好解决,彻底解决就得花钱,如楼上兄弟们说...

网友J:
如果是短时间出现,给你个建议。购置一组蓄电池,容量不必太大(不知你设备容量),串联电压与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相适应,连接到变频器直流母线,这样能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这就相当于1楼所说UPS功能,不过比UPS省很多钱。

网友K:
11楼的想法不错应该可以试试,不过安全屏护要搞好。